[問題求助] 濕氣太重電視也感冒

楼主(2010-03-24):
前兩禮拜濕氣重到不行,結果家裏的電視也出了一些狀況,
1.外接dvd都沒問題
2.剛開機時,只能看到前20頻道,且偶爾會有一橫一橫的亮線,伴隨著嗶嗶玻玻的爆裂聲音,
3.20頻道以後愈往後愈嚴重,到40幾台以後完全鎖不到頻道,
4.以上2,3點的問題等開機30分鐘左右就都自己轉好,或者濕度一降低,自然就沒問題,履試不爽

請問這是TUNER的問題嗎?
還是要從哪去改善?

网友:
可能是TUNER 可以將TUNER用吹風機吹一吹,可別把零件吹下來。

网友:
空焊........與濕氣太重....
至於空焊....裡面的焊點~~~很細小~~~沒有能力焊的話
也只有換新~~或請專業的師父幫你處理了

网友:
CRT 電視聽的到嗶嗶玻玻的爆裂聲音, 是高壓帽的哪條紅色線 有裂痕破損
再剛開機時 裂痕處與 CRT 之間產生 類似閃電的現象
通常一聽到嗶嗶玻玻的爆裂聲音, 很多使用者都不會去理會--明明早就聽到--
拖了太久 已經影響到其他零件燒壞

网友:
那是影像中週壞了,中週底部有一顆電容,電容特性遇熱會正常,所以你看30分後會正常就是這個道理,有些電子設備冷機時不行等熱機後就正常,很多都是電容引起的故障

网友:
TUNER和高壓帽都要處理,

有自信就自己補焊,但補到秀逗或零件掉了就麻煩了,一顆也不便宜,如果是SONY的更貴。

高壓帽因為潮溼會漏電,嚴重一點打壞其他零件,我還看過高壓帽生銹到都勾不住影像管,

好在沒先開機試,不然會出事

如果自己要處理要小心...

楼主:
謝謝樓上各位先進的回覆
各位提到的其他狀況小弟再一一來檢視看看
狗狗大提到的中週壞了
若真如此的話還真不好搞
曾經為了換收音機的中周電容搞的一身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