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有薄膜鍵盤,那有沒有薄膜遙控器呢?自製一個來用用吧

楼主(2010-03-24):
小弟註冊一段時間了,但是都只是來看一下前輩們的維修案例,沒發文也沒回文.
想不到昨天第一次發文就是求救文(心虛中),那問題也很順利的解決了.所以今天
想說來貢獻一下自己的小心得(或許已經有大大這樣做了只是沒說出來).

大家一定有經驗家裡的搖控器按久了就會接觸不良,那一般就是拆開用酒精或
去漬油把電路板的接點和按鍵會導電那面擦一擦就能恢復靈敏度,但是隨著大陸
製的氾濫,有的遙控器那個會導電的橡膠按鈕(我猜上面是一層炭或石墨吧?)會因
為用久了導電能力下降,怎麼擦都沒辦法恢復剛出廠的導電能力.

小弟也曾在上面做文章,黏上鋁箔結果是黏不住,也試過用強力膠快乾膠雙面膠都
沒辦法把鋁箔長期固定在橡膠上.後來有天不爽去買罐導電銀漆想說直接點在橡
膠上總可以吧,結論是按個十幾次銀漆就會掉(心在淌血~貴阿).後來在一次維修電
腦鍵盤時就想到這個點子.

這支遙控器已經改好了所以我是反向操做給大家看.

歷盡滄桑邁向11歲的青雲29吋電視遙控器

打開後就可以看到這片品質很差的橡膠鍵盤,上面有一堆我手術過後的痕跡

去影印店購買一張透明的投影片,要用投影片才夠硬

把較細的一面向上照遙控器電路板大小裁剪,並且在各接點處做上記號.

翻過來較粗的這面塗上導電銀漆(面較粗增強銀漆附著力,畢竟不是補電路可以用膠帶貼起來)
什麼!!沒有銀漆~那用廚房烤雞用的鋁箔也可以啦

再來在電路板上接點和接點之前黏上透明膠帶製造出高度差以防止投影片
直接貼在電路板上銀漆讓接點短路.,
如果你上個步驟貼的是鋁箔那建議你多貼幾層膠帶製造出高點的落差,
因為鋁箔較厚怕容易短路到.

對照好位置在四個角落和中間貼上雙面膠固定

組裝回去後你就會發現,天阿~她變得好敏感喔~

你再也不用擔心在看謎片時你老媽女朋友老婆突然進來而因為遙控器
失靈倒致你卡彈後也挫哩蛋了.

网友A:
哇靠~~~這樣也行......
不過~~~你怎摸不考慮用包裝盒的塑膠就好了???那個更厚阿
而且~~~又不用錢...你用~~~投影片...一張也要10元耶.....
最貴的一張25元......

另外~~~~想要更省....可以考慮用紙版~~~隨手可得......
抽煙的更容易取得完整材料.....

网友:
依是咕唉滴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靠~~~這樣也行......
不過~~~你怎摸不考慮用包裝盒的塑膠就好了???那個更厚阿
而且~~~又不用錢...你用~~~投影片...一張也要10元耶.....
最貴的一張25元......

另外~~~~想要更省....可以考慮用紙版~~~隨手可得...... ...

哈哈~因為我大概15年前做報告用時買了一包10張,只用了5張,好像也沒地方可以用了...

网友B:
讚唷!!!

可是導電銀漆筆好像蠻貴的!!

不知道這樣划不划得來?

謝謝大大分享唷!!

网友C:
請問是否能把銀漆直接塗在按鍵橡膠上.
忘了你的主題. 你是要做一個薄膜搖控器. 給你拍拍手.灰熊厲害喔~~

网友D:
很棒的方法,在此小弟提供一個自己處理的方法,就是香菸的內包裝紙(一面錫箔一面紙),將紙的那一面貼上雙面膠,然後用打孔機打洞,打下來一個一個圓圓的備用,把遙控器橡膠石墨部分,用酒精或溶劑擦拭乾淨,再把小小的雙面膠錫箔貼上,蠻好用的,半年過去了依然頭好壯壯,參考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請問是否能把銀漆直接塗在按鍵橡膠上.
忘了你的主題. 你是要做一個薄膜搖控器. 給你拍拍手.灰熊厲害喔~~

我一開始買銀漆筆的目的就是想直接塗在橡膠上,結果是剛塗完乾掉後會覺得OK,
用沒幾天後銀漆就會黏在電路板上照成短路了,所以才尋找取代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棒的方法,在此小弟提供一個自己處理的方法,就是香菸的內包裝紙(一面錫箔一面紙),將紙的那一面貼上雙面膠,然後用打孔機打洞,打下來一個一個圓圓的備用,把遙控器橡膠石墨部分,用酒精或溶劑擦拭乾淨,再把小小的雙面膠 ...

這方法我也試過,我是用鋁箔我用雙面膠強力膠快乾試過,不過年再橡膠的那面都撐不久就會脫落,
我猜可能是橡膠的面積或材質或石墨的原因才會年不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讚唷!!!

可是導電銀漆筆好像蠻貴的!!

不知道這樣划不划得來?

謝謝大大分享唷!!

我也考慮好久~後來想說反正還可以拿來補電路
就給他花下去啦,不過其實用鋁箔就可以了....

网友(2010-12-24):
謝謝各位大大分享!
下次試試看^_^

网友:
嫌投影片貴. 小弟剛剛想到. 可用名片型的護貝膠膜...  50張好像100有找(家X福更便宜...)

至於大大內容有提到 →"導電銀漆"
這種東西 印象中在電子材料店很貴...  有無解套方案呢!

网友:
給cools0607大
"導電銀漆"可用樓上一些大大們提出鋁箔紙替代,剪裁成黑框的面積貼上,因此會增加厚度,原po大大用膠帶貼在電路板上,可貼在塗導電銀漆那一面透明片上。

或著,這是我的做法,原po大大在透明片上劃出黑色框框做記號,我把它挖洞(這最浪費時間,用刀片割,用小剪刀剪,如有打洞機最省時間),洞一定要比感應線路還大(這樣靈敏度才會好),將鋁箔紙裁出比洞還要大的面積(目的是用透明片來當做墊高用,這樣就不需要像原po大大用膠帶貼在電路板上,增加落差),鋁箔紙導電的另一面通常是紙,貼上比鋁箔紙還大面積的透明膠帶,再將鋁箔紙覆蓋在洞上使剩下沒黏到的透明膠帶黏在透明片上,這樣就完成了。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分享!下次試試看

网友:
我覺得ecto 大這招較為經濟實惠
學起來

网友:
之前家裡的電視遙控器也是因為年紀大了,按不出訊號...
參考了一些方法自行動手改良,用了好幾個月了,目前仍服役中.....
我的方法不太一樣....
所需要的材料如下:
菸盒裡的錫箔紙一張,訂書針數個(看要改幾個按鈕),剪刀一支,小尖嘴鉗一支
將菸盒裡的錫箔紙剪成按鈕的大小,
然後將訂書針折斷成4等分,
每一小段其中一端用小尖嘴鉗完折成90度(長度只要一點點就夠了).....這部份需要比較細工....
因為遙控器每顆按鈕本身基本上是實心的橡膠,
利用像是做木工使用釘槍的方式,
將剪好的錫箔紙用彎折好的訂書針固定在按鈕上,訂書針插入要有點角度,才不易脫落....
參考下圖

手機拍的,不是很清楚,請多包含....

网友:
果然高手如雲,,受教了n_097|

网友:
哇,大大們的巧思真的都很棒,
集合了各位大大的高招之後,才會有愈來愈多的改良版出現!

网友:
家裡也有遙控器按鍵反應不良, 快來試看看~

网友(2011-01-28):
回复 楼主:

    多謝分享!! 許多遙控器都因為接觸不良而報廢!

网友(2011-03-20):
偶術抽煙者~~~可以省下一些材料費~~唯一的好處!
終於有藉口了!

网友(2011-05-02):
diy 有樂趣

网友:
真是物盡奇用n_119|

网友:
以前我也想盡辦法修理遙控器
現在
除非是有特殊功能,買不到的才會修理
要不然一支成本100元出頭的遙控器
怎麼俢也不划算

网友:
用雷射印表機印出來!!會有導電效果嗎???
手邊沒電錶不能測試XD

网友:
感覺上有點瞎,因為薄膜switch不是都要有固定的空隙嗎?

网友:
用萬用搖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