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yQ've 19吋L159 沒畫面和燈號不正常 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24):
這台感覺像HannStar代工,因為高壓版和面板都是HannStar的,
但ad就感覺有點low,不曉得打哪來,雖然它有dvi功能

故障情形:有過電,但on/off功能不正常,也沒畫面
編號: L159

因為快修好才拍照,
所以決定採用懶人發文法,
可能會看的有點累,
如有遺漏請見諒
============================================
不知道這樣會不會違反版規,
如有違規請告知,
下次一定改進,

故障狀況

故障狀況

內部電路

內部電路

先確定電壓

先確定電壓

手測溫度

手測溫度

更換不良電容

更換不良電容

測基本功能

測基本功能

測畫面後再換電容

測畫面後再換電容

手賤導致要換高壓板

手賤導致要換高壓板

熱機測試OK

熱機測試OK

网友:
高壓那部份我都不敢去碰...

雖然電壓沒CRT高壓那樣高,

你還用手去摸它...

我只能說聲佩服!

网友:
.....居然趕用手去碰以上電的升壓變壓器.....雖然只有幾千伏....
但那種電壓要是電流大一點可是會暈倒耶.....

楼主:
哈哈
下次不敢啦
可能沒摸到要害
撿回一條命
不過有聽到恐怖的電流聲

网友:
摸完後有沒有發現精神好一點
電療一下

网友(2011-03-16):
我有兩台   從買到現在已快7年了   兩台都頭好壯壯     因為有防刮玻璃,很方便清潔
畫質跟銳利度  比現在的低價 LCD  還優喔

謝謝拆解教學,我以後可以參考維修

网友:
所以故障點主要是高壓版出問題和AD電容容值異常囉....

摸那個....算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