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AT174F1 沒有動作 求助~

楼主(2010-03-25):
之前這台 ~故障 ~沒有燈號 ~ 換全部按鍵 ~就OK 正常~
朋友用囉 `快一個月 ~那天 剛好停電 ~開始起來就死翹翹 ~
挖 `...現在 上電19 ~ 面板按鍵都沒有亮 ~按也沒有反應 ~
PW 有電壓 ~2.7   最右邊那顆是WHAT 有3.3V的電壓 ~好像是光敏電阻阿 ~
AD 板上的 晶振2顆 `頻率都正常 ~ 16.000 24.567 都有 ~
該往那邊方向維修 ~
按鍵也都拆下 ~直接觸發 也是沒辦法 啟動 ~ 電源都沒有亮 ~
這台有支援 AV 端子 ~

最右邊 是 WHAT 用的

最右邊 是 WHAT 用的

网友:
我猜應該是有局部小短路造成的.

可能要去追小小的NPN,遇過控制RESET的小NPN短路也是沒信號燈.
PCR均正常!

网友:
回c大 這款的高壓板跟優派早期19v的一樣 上半部有一個224j 250v 的金屬皮膜容常故障 外觀無異狀

楼主:
挖 ~沒有方向了拉 ~....閒閒沒事 加 焊一下 中間 ~ BGA
沒有 LCD 燒錄機~不然就可以試囉 ~~... 還 朋友囉n_168|

网友:
1.如果 你辦別供電電路電壓都ok的話'' 建議您先查 mcu 負位信號 '' ...我猜想那可能是問題點...
(雖然我沒燒入器但是我的觀念是...要刷mcu先查負位訊號ok不ok'')

2.說不定那顆  bga的控制ic已經掛點....你可以用電阻擋 查  是否已經open或short(不過要靜態測量 這可能是最後在來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