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的電源供應器,TOPWARD 跟中儀哪一台比較好?

楼主(2010-03-25):
想買一台二手的電源供應器,看到這兩款:
TOPWARD TPS-4000 直流電源供應器30V 3A 2組,5V 3A 1組
中儀科技 直流電源供應器30V3A 可調兩組 5V3A固定1組 (型號好像是 YP30-3-2)
1. 規格都一樣,不知哪一台比較好?

順便再請教,
2. 一般的電源供應器標示 3A,實際能供應的電流是多少?
3. 兩組電源是否可以並聯與串聯?
4. 並聯之後,電流是否加倍?

网友:
怎麼不找30V5A的???
如果你要玩雙電源可以~~
如果用再維修~~~建議還是30V5A的實用....

楼主:
其實,很肖想 50V 6A 的,還可以玩音響.....只是...光是二手的的價錢都已經買不下去了。

网友:
這台最近也在看,但好像不能玩串並聯
不然以價格來講還滿便宜的。

楼主:
如果能並聯的話就有30V 6A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這樣想的,但好像不行

楼主:
有一款 DPS-1303A 規格差不多,可以串聯並聯,可是價錢是兩倍。
兩台獨立的電源供應器的話,可以並聯著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款 DPS-1303A 規格差不多,可以串聯並聯,可是價錢是兩倍。
兩台獨立的電源供應器的話,可以並聯著用嗎?

其實這篇有提到(#22 s10274chen兄 和  #25 legion大有提到...)(#13是我的可串並連可調式電源供應器  )
http://bbs.pigoo.com/thread-18669-1-3.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剛想找給g大看而以,沒想到丫游大就找出來了n_125|

楼主:
本來預算不超過2000元的.......
現在又要增加預算了......
GPC-3030D $3450 + $150
TOPWARD 6303D $3300 + $150
哪一台比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來預算不超過2000元的.......
現在又要增加預算了......
GPC-3030D $3450 + $150
TOPWARD 6303D $3300 + $150
哪一台比較好?

其實單電源兩台....搞不好也不錯用阿....

只是大陸的電源供應器說5A,可能也不足5A...(WISH大在下連結#4所說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18680-1-2.html

你指的是TOPWARD 6303D $3300 + $150,是下面這台喔,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c41960971
唉...這種外觀...打死我也不買.....感覺最少也被操了5年以上了.....

PS: 我當時買我那台庫存新品6303D時,有在網拍查過資料...
    印象中好像當時就看過這台中古機了...
    如果是同一台...代表這台中古機...起碼賣了一年還賣不掉...

楼主:
買二手的能用就好,實在沒有選擇的餘地。乾脆買兩台TPS-4000才2000元,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2084413713 指針式的壞了還可以兩台併成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二手的能用就好,實在沒有選擇的餘地。乾脆買兩台TPS-4000才2000元,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2084413713 指針式的壞了還可以兩台併成一台。

挖~~~~1台1千元......還真便宜.....
也沒必要買兩台吧~~~~~~
那指針~~~根本不太會壞.....

网友:
如果因為預算問題
那麼還是買台TPS-4000就很好用了
如果想買到快4000元,
那還真的建議買30V5A的兩台
現在一台在台灣買也是2000,兩台剛好4000
其實指針的也不會那麼快壞
自己現在在用的也是指針單電源的兩台
一台用了二十幾年了,還不會壞,只要壞了就有理由換新的
但他就不會壞也沒辦法..

网友:
這就要看你自己決定了....

不過當時勸我敗電源供應器的網友說,
這種東西...數字錶頭,...用起來比較方便....

ps: 剛來看..才發現legion兄在樓上有回文...
    那當我這篇的話不存在

网友:
買好了嗎??

http://shwoo.taipei.gov.tw/bid.asp?op_=show&auid=20646
綜合試驗器:電子實驗儀器 13套(26 個) 內含
11.DC Power 指針式 雙電源
2.DVM數位錶
3.Function 函數波
4.AC Power 可調
5.Counter 通用計數器
6.L(D深)36x W40x H22cm 1套約30kg

有人想團購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惜物網的啊,我也看很久了,但不知道好壞。也不知道他的11.DC Power 指針式 雙電源
電源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