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CD要外接高壓板問題?

楼主(2010-03-25):
請問我的LCD要外接高壓板
可以如下圖的接法嗎?謝謝

外接高壓板

外接高壓板

网友:
接VIN
    ON/OFF
     GND

楼主:
那Vadj 不用接嗎?
不接的話背光如何調整?

网友:
這樣接法是可以的,劃X的部份斷線。再把後面零件拆光。

但這板子需要改高壓的機會不高,應該可原版修復呀!!!

請問是怎樣的故障...

楼主:
因為每次修好後,大約過兩個月,fu9024及c5707還有保險絲又會燒掉
想一想乾脆外接高壓板或許能撐比較久一點

网友:
換掉  224K /160v  這個無極性的塑膠電容,試試吧!

不過~若你是從露天拍賣買的話~~~不要買這家的
◎亮晶晶DIY工坊◎ LCD 維修零件 電容 0.22uf 250V BENQ 用

品質很爛且不穩~~~我被他賣的224K/250V 搞的很慘~~最高紀錄 1小時內 ~ 更換零件c5707, fu9024 ,fuse全燒

且它的224K/250V ~多是爆掉(爆鉛)出來 ~~~ 害我還以為高壓線圈有問題~~ 後來才證實禍首就是這個爛零件

==========
至於哪家賣的比較好~~ 我應像中有人賣跟原廠一模一樣的 224k/160V 個人是覺得最好的
可以稱超過一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會再壞掉,代表您沒有一次完修,這板子算非常的好修。
當更換完零件後,需要再做補焊的動作。
若沒有補焊,那絕對會再返修的,當然也須再檢查是否還有故障為排除。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以上大大的回覆
我會再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