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T905 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25):
首先看一下主角 DSC04497 (中型).JPG 插上電按了電源開關連鳥都不鳥我
看一下P+I版沒有異狀 DSC04502 (中型).JPG
量一下A/D版的電源也是OK沒有問題的 DSC04504 (中型).JPG
翻過來看一下P+I版的背面感覺很髒,因為溫度高所以變色又有那種算燒焦味嗎?有拆過的應該可以了解我說的那種味道 DSC04507 (中型).JPG
後來想一下按鍵問題就把案件拆下來量測, DSC04511 (中型).JPG
果然阻值不是很高就是根本不通,接著就是全部拆下來用Shunxing大的秘技(WD40)伺候, DSC04508 (中型).JPG DSC04509 (中型).JPG 灌滿他在狂按他100下以上,在量測之後就是OK沒問題 DSC04510 (中型).JPG
回裝按鍵版開機測試 DSC04512 (中型).JPG 左上角紅圈處有發現點亮的狀況以及下方紅圈處電源燈有亮了
哈哈,OK點亮了,接著看一下P+I版的主變壓器感覺應該要補焊一下,於是拆下來補焊 DSC04516 (中型).JPG DSC04518 (中型).JPG
背面的MOS FET都會有一點一點而且烙鐵用到加熱會臭臭的紅圈處,很多版子上面都有,請問各位大大那是松香嗎?還是什麼東西? DSC04520 (中型).JPG
接著看一下回裝圖及測試熱機圖吧 DSC04521 (中型).JPG DSC04522 (中型).JPG DSC04523 (中型).JPG DSC04525 (中型).JPG
熱機一天沒有問題,完修
這次只是按鍵,真是幸運~~

网友:
紅圈處是零件固定膠:) :)

楼主:
原來是零件固定膠
感謝回覆教導

网友:
拆下來伺候????
我通常都直接噴下去了~~~~
拆下來~~~~不好按吧....小心手上多了好幾處傷口.....

楼主:
原來直接噴下去就好了喔~~
那下次有機會我就不要拆了~~!

网友:
現在的WD40要按的力道很不好拿捏
我都用一個空的小玻璃瓶(雞精那種)
先把WD40噴在玻璃瓶裡再用鑷子沾
滴在SW在狂按就可以
這樣就不弄的油列列

楼主:
是阿~~都用的油膩膩的
下次我會用直接噴上或是放在玻璃瓶內用

网友:
我都是把wd40裝在噴墨印表機副廠補充瓶.用完的空瓶.因有平針頭.也有蓋子.要用滴一滴就很好用.風扇我也都這樣伺候它

网友:
通常
小弟的
維修方法

WD-40或恐龍或3M
噴上後
用手按(按鈕)
轉動360度
在反轉360度
即可...

機車上的按鈕開關
也是如此
按按即可

楼主:
感謝Dave及wusiro大大的教導我會記得的,
聽到wusiro大說機車上的按鈕開關也是一樣,我突然想到我也都是這樣修機車的按鈕阿
可是換個東西我思考的方式又變了,真是笨阿~~
總之感謝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突然有一天,我的T905也罷工了,檢查一下狀況,發現電源燈沒亮,趕緊搬出備用的螢幕,接著上網尋找網友的維修分享,就找到這裏了,按照大大的詳細說明,一步步的檢查,也用了樓上分享的小絕招(用小瓶子真的是太神了,一點都不油膩,真乾淨),不到半小時,就把我的老T給救回來了,所以特地上來跟大家說聲謝謝,謝謝你們的分享,感恩喔!

楼主:
恭喜加入妨礙資訊業發展的行列

网友:
很實用的圖文分享~~~

感謝分享~~~

网友(2010-11-20):
請問一下板大,那個鍵盤部分如何拆下呢?我也一台顯示器是相同情形不過電,可是按鍵部分我拆不下,我直接噴wd-40一樣不過電;而且FUSE PF801為16V,那是哪邊有問題呢....

网友:
恭喜恭喜.....又有一台繼續用囉

最好是換掉按鈕啦

楼主:
那像插卡式的~~拔一邊
就是吃單邊的力就可以拔起來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