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 播放機 接 TV 聲音很小!

楼主(2010-03-25):
Sampo DVD 播放機 (DV-113) 接 CRT TV , 撥放 DVD 影片時有影像卻沒聲音,播放 VCD 時也沒聲音,以下的問題點已經作確定了。

1.TV 喇叭是正常,因為看電視會有聲音
2.TV 及 DVD 播放機確定不是開在『靜音』
3. AV 端子的黃ˋ紅ˋ白三條線確定已接好

我另外換一條 AV 端子(黃ˋ紅ˋ白)接上後有聲音了,但音量相當低,縱然將 DVD 播放機以及電視音量都開到最大,音量還是很小...

我懷疑是否 DVD 播放機或電視的 AV 端子氧化造成不良,聲音才會變很小,所以就將AV 端子線接頭用WD40 抹一抹再插上去,效果就稍為有改善..

想請問前輩:
DVD 播放機接CRT TV 聲音會很小可能是哪裡的問題?
如果是 AV端子氧化引起,該如何DIY 處理?

SAMPO聲寶 -- DVD數位影音光碟機 --【DV-113】
http://ec1img.pchome.com.tw/pic/A/F/A/D/0/E/AFAD0E-A27368336_4860b0fa0781d

【產品介紹】
1. 可播放DVD/VCD/SVCD/CD/CD-R
2. 支援CD-R(JPEG圖檔、MP3音樂、
MPEG1 檔案讀取)
3. 功能中文螢幕顯示操作
4. 支援MP3數位音樂格式
5. 影像色差輸出(YCbCr / YPbPr共用)
6. 內建音量控制
7. 內建1組 AUDIO L/R輸出

【產品功能】
1. 變速/重複放影
2. 跳躍選取放影
3. 多國語言字幕選擇
4. 多國OSD字幕選擇
5. 多角度觀賞選擇
6. 多重劇情選擇
7. 多種螢幕比切換
8. 音量選擇切換
9. 靜止/格放
10. 按鍵錯誤顯示
11. 全功能無線遙控

网友:
排除掉端子座的問題,便需檢查音頻放大電路是否異常。
音頻放大電路........由播放機的AV輸出檢查回去。
檢查紅、白這兩個端子座。

网友:
應該要拆開來拍各照才對
這樣子板上的大大們就會比較清楚一點應該要怎麼幫你

网友:
這是聲寶的dvd
主機板(也有人說是mpeg板)在DVD-ROM底下
機板上電容不良

网友:
會不會mpeg版上的聲音輸出電容掛了,才產生的。我的電腦小喇吧就碰過,換一個電容就正常了。

网友(2010-05-10):
此狀況是因為主機板的故障,注意看會有幾顆電容突起,忘記幾u的

网友:
電視AV端是輸入跟DVD輸t出交叉看是那台有問題,出問題端大都是交連電容漏電,(1uf~47uf)

网友:
是否 DVD 機本身可以用遙控調整音量而且現時是調在低音量位置. 大多數電容問題只會影响失真或雜聲或其中一個聲道音量低很少能夠令左右聲道同時音量降低.

不過樓主的 Post 感覺上是介紹產品多過問問題.

网友:
gg2y大.請問您有試裝喇叭在TV後的輸出看音量正不正常嗎
1.您可直接接個電腦用小喇叭在TV後輸出來判斷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就是tv的放大器出問題.如正常參考2
2.接喇叭在DVD後輸出.放進片子.按play撥放後看聲音正不正常

网友:
這個要先交叉測驗...

先確定電視的AV IN是正常的,用另一種音源輸入(例如MP3),確定電視的AV輸入沒問題..

電視有聲音不代表AV信號有進入,只能說電視的聲音放大電路沒壞....

再將dvd的輸出,用別的音響測試(例如電腦喇叭)...

看那個有問題再處理!!

网友:
拆開看看

應該可以發現電容故障的痕跡,
通常是-12V那組

网友A:
我有發現到,如果一個輸入同時接多組音源,比如dvd播放機和電腦音樂輸出,共用同一個擴大器輸入端,聲音也會變小,這是那種原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發現到,如果一個輸入同時接多組音源,比如dvd播放機和電腦音樂輸出,共用同一個擴大器輸入端,聲音也會變小,這是那種原理呢

那是輸入和輸出阻抗不匹配的問題...

一般放大電路要求的就是高輸入阻抗,低輸出阻抗...原理很簡單==>歐姆定率!!

你把兩個輸出信號接在一起,就會有分壓效應,當然聲音就變小了呀!!

网友:
這一台聲音小or無聲是A/D板的問題,上面有機科電容已經爆掉容值不足患看看,如果還是不行就...............換一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