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4U800-X無法開機實例

楼主(2010-03-25):
呵,這板子是從阿國大那買來練習的,這片拿到手後也是先打 atx插座上及小4pin插座都沒短路就先上電測試,結果短接psw_sw主板不過電,此板有華碩專用開機復位晶片as016,想說不上電先換了它再說,結果一試就中,可上電後再上cpu負載量測核心電壓、pg、reset正常後就上真u跑碼囉,裝上xp熱機及玩了卡丁車至目前5個小時囉,應該完修囉!

板子全貌

板子全貌

跑碼囉.......

跑碼囉.......

換上的as016,焊的很

換上的as016,焊的很

故障的.....

故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謝謝你提供的維修實例,但是麻煩你遵守版規,把照片改成800*600好嗎?

网友:
挖~~~~W大沒提醒~~~~我還真沒發現他的圖超大.......

网友:
 我等圖片載入等到快崩潰了!幾張照片,就花了快兩分鐘載入。
jackchen681大您修復過程還真快速啊!直接秒殺AS016?矇到了.....?

网友:
真是快速到位阿~~
恭喜修復了
不過你是有廢板拆AS016嗎
不然怎麼會有~~

楼主:
哇,我照片貼錯了,我將修改好的和未修的放在一起了拉= = sorry.....下次會注意
嗯~說矇到就.......運氣拉^^,我是有先量測pwr_sw的針腳有3v的電壓,再目測此板有as016,想起W大的舊文中有提到製造商會多設一個開機晶片一定有他的理由,也因為之前修過一片p4s533-mx它也是有相同晶片的問題,所以就先試著換看看,結果一試就中,總該給我個"軟仔"吧!?不然"軟仔"都被像小新大這些高手碰到那還有天理嗎?
回5#
我本來也沒有此ic,是去拆了我之前所留下的一片華碩k7正常板來換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我照片貼錯了,我將修改好的和未修的放在一起了拉= = sorry.....下次會注意
嗯~說矇到就.......運氣拉^^,我是有先量測pwr_sw的針腳有3v的電壓,再目測此板有as016,想起W大的舊文中有提到製造商會多設一個開機晶片一 ...

......軟的~~本來就要給我修阿~~~~不然我哪賺的夠錢花用阿~~
而且又要繳稅了~~~~~~一大堆的稅...繳給政府自己都快不夠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次我幫你改好了,下次麻煩你注意。

网友(2011-04-22):
真是太神了,這樣都能修好:)恭喜大大。
看來我得弄清楚開機晶片的型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