曜越TR2-500W過電後8秒才有動靜/接主機板一開機立即自動關

楼主(2010-03-25):
症狀:

1.        不強制啟動/無負載狀況下VSB=5.1v, 強制啟動下其他電壓均正常.
2.        接主機板時, 按機殼電源要等個幾秒, 之後機殼紅色電源燈只亮半秒/散熱風扇只動半秒, 隨即自動關機, 類似+12V未插或故障之狀況. 用另一PSU主機板可正常開機工作, 所以排除主機板故障/確定是這顆PSU問題.
3.        從機殼拆除插電計算詳細時間, 從打開PSU上的開關那刻, 要過8秒後旁邊的LED才會亮起來. 如強制短接POWER-ON的話, 一樣要過8秒PSU內建的風扇才會開始轉. 以前正常的時候是開關一開旁邊LED立刻亮.

小弟是第一次拆電源, 爬了幾篇文後目前假設是電容的問題, 還請各位高手指點迷津, 感恩!

网友:
請問sb5V 是那一顆 IC 控制  主電源又是那一棵 IC 控制
強制開機後有沒有奇怪的高頻聲
先量輸出電容 和輸出二極體吧

网友:
看5Vsb接負載後電壓有沒有被拉下去,

然後量看看次級圈輸出5Vsb那附近的電容容量夠不夠,二極體有沒有漏電或阻抗變太多。

不然要檢查初級圈控制5Vsb那的線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