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達 QD-L002C 超强4合1 學習遙控器

楼主(2010-03-26):
這支遙控器學習用的~~~~
單支購買280元含運~~~~多支價錢另計
以下為本遙控器的使用說明書與外觀....
另外~~~我還有自己使用~~~~真的很棒~~~~~
有興趣的可以看我後面的說明~~~

本遙控器功能真的很強~~~只要是電視的遙控器或是數位機的遙控器~~幾乎都可以瞬間學習
不過~~~這是99%的成功率...也會遇到有那1%無法學習的...但這要多試幾次才知道
我已經測試過很多種遙控器的學習...會遇到一些比較難學習成功的遙控器
遇到這種情形~~~我通常都是在學習的閃爍燈亮3下之後才按下原廠遙控器的按鈕學習(這樣成功率會上升)
有時遇到學了好幾10次都失敗...最後就等那個閃爍燈多閃幾次在學習~~就能成功~~~~
目前~~我已經有拆過一之遙控器的內部出來看~~~裡面有一顆記憶IC~~因該是儲存以學習後的資料~~
目前我還沒證實過~~~有機會我在將內容讀出來並COPY到其它的遙控器測試~~要是可以~~以後就可以
將一些特殊的遙控器按鍵拷貝起來之後~~~儲存成電腦檔案必且保存下來...以後就不用怕買不到特殊的遙控器了

以下是我把家裡面的3支遙控器常用的按鍵...拷貝到右邊這支的學習遙控器...
而且我只用頂盒機(數位機上盒)的那一個頁面...就可以一次控制電視.數位機上盒與DVD撥放機了~~~
而電視的那個頁面...我則學習2樓的電視..監視器.與數位機上盒的..
DVD頁面則學習音圓點歌機..這音圓點歌機的遙控...超級難學的..光一個按鍵都要學好幾次才能學習成功...
其他頁面則是還沒有想到要拿學哪之遙控器的....
現在~~我家1樓跟2樓的電視..只用一支遙控器就能解決了...
由於2樓是有人來我家唱歌才有用到遙控器~~平時都只在一樓使用...
所以遙控器都放在一樓使用....來看看照片吧....

左邊3支遙控器.右邊一支就解決了

左邊3支遙控器.右邊一支就解決了

測試DVD退片

測試DVD退片

測試DVD進片

測試DVD進片

測試電視音量

測試電視音量

測試數位機音量

測試數位機音量

本物品是有保固的~~~~~通常這種消耗品我只保固7天(7天內有問題直接換新)
1年內有問題~~~~我可以保修~~~但是~~保修範圍是自然損壞才有...人為損壞就沒辦法了(因為這很容易人為損壞)
而且保固與保修範圍是外觀不能有髒污或損傷..保修的來回運費要自付..保固內者不用付寄回運費....

==============================================================
各式BIOS或EEPROM EPROM代燒服務
雙感溫多功能溫度計
群達 QD-L002C 超强4合1 學習遙控器
好用的60W電烙鐵
CD VCD DVD 遊戲 藍光 光碟片 讀取面刮傷 修復 內詳
大量收購故障的數位機上盒

网友A:
NRC-520 有網路下載功能,如果先備有1支,遇到特殊的遙控器再下載學習起來.是否就不用自己儲存控制碼?

楼主:
引用 网友A:
NRC-520 有網路下載功能,如果先備有1支,遇到特殊的遙控器再下載學習起來.是否就不用自己儲存控制碼?

那是下載用的....而且~~~如果沒有電腦~~~請問~~~你要怎摸更新.....
而且~~原本有內碼的~~那支更貴...沒有內碼的..你還得上網更新內碼...
NRC-520在台灣有人有代理那一支~~~還賣的很便宜~~~不過還比我賣的這支貴了點
一般用戶..因該買不下去吧....

楼主:
全新貨~已到囉~~~~~
在這OP的價格是給同行的價格喔..
一搬外面賣~~450元左右......

网友:
NRC系列的我有買一支
用電腦下載和記憶學習的按鍵是很方便沒錯,不過找不到存檔的檔案
這樣等於廢物,所以現在被我放到一邊去

网友B:
順興大 我買回來不太會用耶= =

這是拷貝遙控器還是可以自動掃描的啊?
還是要像說明書上邊按電視邊按遙控器...
萬一電視上的按鍵僅僅4個鈕其餘功能需元配遙控器才能使用,這種怎麼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順興大 我買回來不太會用耶= =

這是拷貝遙控器還是可以自動掃描的啊?
還是要像說明書上邊按電視邊按遙控器...
萬一電視上的按鍵僅僅4個鈕其餘功能需元配遙控器才能使用,這種怎麼辦? ...

這算是拷貝遙控器......
必須要有元配的遙控器才能學習~~~~
單然~~也可以用萬用遙控器來學~~~~~

這上面的按鍵~~~必須一個一個學~~~~~
至於~~你要學習的那個按鍵...就看你要學習哪種功用囉....
附上我的廣告傳單~~~~你看一下吧~~~~~有簡易說明

另外~學習的時候~~~~
請一顆一顆學習~~~~~~~紅外線發射的位置要對好~~~~不然會學習失敗....
距離1CM以內喔.....我這遙控器賣出去的時候~~都是要到客戶那邊幫他學習並測試的~~~~
順便把客戶教會~~~~~所以才會定出納個價錢...

网友B:
哇...A害...買錯了= =

我就是沒有原遙控器 想說找支萬用的來用XD 怎麼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A害...買錯了= =

我就是沒有原遙控器 想說找支萬用的來用XD 怎麼辦@@~

果然.....你要哪一家的阿???把型號給我~~~我可以幫你找
給我液晶電視型號耶....
要給我遙控器型號也可以

明天之前給我~~我明後天會去專門再賣遙控器的附近~~~
價格來說~~我盡量可以壓低給你

网友:
我想要一隻怎樣訂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來亂的啊~
還打廣告n_038|

网友:
大大您好…我要一支要如何訂購呢…謝謝…

楼主:
回覆10# 12#

已發訊息了~~~~~~
請查收

网友D(2010-04-29):
謝謝大大…
收到了哦…
現在正常使用中…
不過在學習的時候…
如果要一次學完所有的按鍵…
會有一些失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大大…
收到了哦…
現在正常使用中…
不過在學習的時候…
如果要一次學完所有的按鍵…
會有一些失敗…

一次學完~~~~肯定會失敗的~~~~~~
只要把失敗的按鍵再重新學習一次就OK了~~~~
這也是為何我會把我在用的那隻IC改出來的原因~~~~
學完之後‵~~~~把資料儲存起來~~~以後要用不用學到暈~~~~~
也不怕停產的遙控器找不到可以學的~~~

网友E:
我要一支,下午call u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要一支,下午call u

已經短訊息回覆囉

网友F(2010-06-06):
大大您好…我要一支要如何訂購呢…謝謝…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大您好…我要一支要如何訂購呢…謝謝… :handshake

以短訊息回覆

网友(2011-01-13):
請問shunxing大:
遙控器還有嗎?
和雙感溫多功能溫度計一起買需要加運費嗎?
各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