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太太的求救信~

楼主(2010-03-26):
致∼科技高手及各大電腦公司:
您好,去年我把「男友5.0 版」升級到「老公 1.0 版」之後,發現系統的整體效能變差了,尤其是「送花」及「送珠寶」功能,這兩個功能,本來在「男友5.0 」軟體裡一點問題也沒有。
此外,「老公1.0 」也把原來好用的軟體殺掉了,例如「羅曼蒂克 9.5」及「關懷 6.5 」,取而代之的是「世界盃足球賽5.0 」、「NBA 籃球賽 3.0 」和「高爾夫俱樂部 4.1 」。
「談心8.0 」也無法執行,還有,每當我要執行「打掃屋子2.6 」,整個系統就當機,我試著執行「嘮叨 5.3 」來解決系統問題,但是一點用也沒有。請問我該怎麼辦?

心急的太太 上
---------------------------------------------------------------------
敬覆「心急的太太」:
首先要提醒您的是,「男友5.0 」是娛樂軟體套件,而「老公 1.0」是作業系統。
您可以在流覽器上方的網址列輸入:http:// 我以為你愛我.html ,或上網下載「眼淚 6.2 」以及「罪惡感 3.0 」的更新檔案。
如果上述軟體可以執行的話,那麼「老公1.0 」應該就會自動執行「送珠寶2.0 」和「送花 3.5」這兩個功能了。
要特別提醒您的,過度使用上述這兩個功能,會造成「老公1.0 」自動執行「發脾氣2.5 」、「流連酒吧 7..0」和「上酒店 6.1 」。「上酒店6.1 」是個很不好用的軟體,它會自動上網去下載一個叫做「包二奶」的測試版。還有,無論如何,千萬別安裝「婆婆1.0 」。(它是一種病毒,發作時會佔用妳的作業系統全部資源)。
另外,不要嘗試重新安裝「男友5.0 」,我們並不支援這套軟體,同時它和「老公1.0」不相容,會造成不可預期的錯誤訊息。
總結來說,「老公1.0 」是個非常棒的軟體,但受到記憶體的限制,它無法在短時內學習新的功能。
建議您加購另外一套外掛程式「美食3.0 」或「性感內衣7.7 」,以增加記憶體和系統效能。
祝好運

技術支援中心 敬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趕緊把這份Readme放到老婆3.8版裡面

网友:
ha ha 哈哈!這也要老婆懂電腦才看得懂啊!

网友:
以下是約十年前的文章  作者已不可考

女友1.0版

某使用者詢問:

去年,我把 [女友1.0版] 升級成 [妻子1.0版] ,我注意到新的程式開始出現意料外
的狀況,如小孩製造過程佔用了相當多的空間和資源,產品手冊當中並未提及這種現
象。

此外,[妻子1.0版] 會把自己裝置到其他的應用程式當中,並且當其他系統起用的時
候會自行啟動,監視其他系統所進行的所有活動。諸如 [撲克牌之夜1.3] 和 [猛灌
啤酒2.5] 之類的應用軟體已經無法執行,所有相關系統都被摧毀。

我考慮回復到 [女友1.0版] ,但是 un-install 卻無效,你能夠幫我嗎?

技術支援部門的回答:

xx先生您好,您的問題極為常見,且通常是因為您的基本誤解而產生的。

很多人把 [女友1.0版] 升級成為 [妻子1.0版] ,認為 [妻子1.0版] 純粹只是一種
利用及娛樂性質的程式。其實 [妻子1.0版] 是一種運作系統,其創造者將其設計為一
種能夠執行所有任務的軟體。這個軟體,你就再也無法從系統中un-install、delete或
purge她。你不可能將 [妻子1.0版] 回復成 [女友1.0版] 的。

有些人曾企圖 install [女友2.0版] ,結果卻問題比原來的系統還多。請查看您手
冊 當中有關[警告-贍養費/撫養孩童] 的部分。我建議你還是留住 [妻子1.0版] ,處理
目前所面臨的情況就好。

我本身也 install[妻子1.0版] ,我想順便建議你閱讀整個有關 [一般性保護失誤]
(General Protection Faults, GPFs) 的部分。你可以預先假設所有可能發生的責任
和失誤。發生當機時,最正確的動作就是按下 [道歉] 按鈕,然後再按下 [重新開
機] 鈕。只要你能夠承擔所有 [一般性保護失誤] 的罪過,整個系統就可以正常運作。

[妻子1.0版] 是個很棒的程式,但是需要你經常去維護。

軟體部門回答:

親愛的使用者,您好!

由於「妻子1.0版」無法un-install的問題,造成許多用戶的不便,本公司軟體部門
同仁深表歉意!

但由於 「妻子1.0版」 的創始用意,乃在於提供一套能夠永久使用操作的運作系
統,故設計之初並沒有考慮到un-install的功能。然而這BUG並非無解,在此提供兩種方
式供參考。

第一種方式

最為原始簡單,您只需要在DOS的環境底下,鍵入「Formate C: /S」的指令,將整個
作業系統重新格式化,那麼「妻子1.0版」就會完全的消失。

但該法的唯一缺點在於所有建構在該作業系統下的相關應用軟體,如「親子x.x
版」、 「財富x.x版」、「人際關係x.x版」等應用軟體都將一併被格式化掉。特別強調的
是,如果妳沒有加入「/S」的參數,將造成電腦無法開機的問題。

前陣子本部門接到顧客的投訴電話,說他使用DOS底下的「離婚.exe」指令將「妻子
1.0版」直接DELETE掉,結果造成許多應用程式無法正常執行或是經常當機的問題,
在 此提出鄭重警告,由於「妻子1.0版」Install完後,會衍生許多連結隱藏檔,所以使
用「離婚.exe」的指令有其潛藏的危險性,在此並不建議使用。

第二種方式

可在現行「妻子1.0版」的作業環境加裝本公司最新套裝軟體「情婦1.0版」,該軟體
結合「女友x.x版」的娛樂及「性愛x.x版」的可變及刺激等特性研發而成,安裝「情
婦1.0版」前,請先確定您的系統符合下列條件:

1. CPU運作速度在400MHz以上。
2. RAM容量大於512Mb。
3. 已安裝本公司「財富6.1版」以上應用軟體。
4. 已安裝「圓謊能力4.x版」以上應用軟體。
5. 已安裝「甜言蜜語7.0版」以上應用軟體。

確定符合以上系統要求後,請在DOS的環境底下鍵入「SETUP」做安裝動作。由於「情
婦1.0版」和「妻子1.0版」屬於兩套不同的作業系統(OS2),因此必須注意以下事
項:

1.嚴禁在「妻子1.0版」的作業模式下RUN「情婦.exe」,不然將造成電腦硬碟毀損當
機等現象。

2.請確定在DOS的環境底下安裝,每次開機只能選擇一種作業模式。
3.請確定系統需求符合基本條件,不然無法安裝。
4.在「情婦x.x版」的作業環境底下,無法安裝「親子x.x版」。

如何升級「情婦1.0版」?

本公司為滿足客戶需求,因此將不定期改版,您只需要到以下的網站:Download最新
版本,解壓縮後執行「UPDATA.com」的指令,系統即會自動更新。

由於「情婦x.x版」的作業系統僅提供硬碟掃瞄及重組的基本功能,並無防毒、掃
毒、 解毒的能力,因此特別容易受到「台灣爛司法制度」及「白目私家偵探」等最新病毒
的侵害,釀成兩套作業系統相衝突、電腦硬碟自動格式化等不可彌補的損失,故建議
欲安裝本套作業系統的顧客,必須做到以下四點防患未然:

1.將系統硬體需求做不定期的升級,並隨時更改「甜言蜜語」及「圓謊能力」的版
本。
2.勤於掃瞄「情婦x.x版」及「妻子1.0版」所在硬碟的損壞程度。
3.啟動「情婦」作業系統前,請先到「妻子1.0版」的作業系統執行「說謊.com」及
「甜言蜜語.exe」。
4.關閉「情婦」作業系統後,務必回到「妻子1.0版」的作業系統下執行「圓謊 .com」
及「甜言蜜語.exe」。

若能做到以上各點,相信兩套系統將不至於被病毒感染,

以上解答希望能符合您的需求,「沒人買軟體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感謝您的愛護,
並 祝外遇愉快!

网友:
..........這~~~~~~太強了~~~~~~~
居然有辦法這樣比喻軟體........
看到我差點暈了~~~~
還真的是~~~~沒人買軟體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网友(2010-07-14):
這是軟體嗎..... 不是在說夫妻關係嗎n_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