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轉RS-232電路圖

楼主(2010-03-26):
USB轉RS-232電路圖

网友:
這個好像要用到兩個電源,一個5V,一個3.3V的。
可能還需要AP(應用程式)和driver?

网友:
我都是使用CP2101 ..或是2102 網路上可以下載fw driver 而且可以修改PID VID ,,也就是電腦可以接
255個USB TO RS-232,,,最主要total cost 比較低

CP2102

CP2102

373.83 KB, 下載次數: 155

CP2102 DATASHEET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個線路更簡單.......3.3V部分好像就不用接了?
USB轉RS232.......自己目前還沒有那個需求要用到,不知到哪天才會用到。
謝謝信信大!

网友:
這個電路...用在UT61E的電表....有用嗎???
我測試好幾個現成的.....都無法正確動作......
有的根本抓不到....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現成的不能動作嗎,
這兩天我來試看看吧,
不過UT61E的RS232端應該能動作才是
RS232應該沒太多問題的.

网友:
RS-232 在工程或自動控制上是很常見的,現在的筆電卻都拿掉 232 界面,只有靠這種轉換器才能連接上設備進行設定與查詢的工作。
我也買過幾個現成的 232-USB 轉換器,有的能用有些就是不能用,不能用的只能再跑一趟店家換到能用的。

這現成的東西很多都是地雷,包裝上也不標明是用那顆晶片,好像只能憑手氣,請問大家除了自己做線路外有甚麼好的選用方法?

网友:
同樣的東西就補上一份CP2101的簡中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現成的不能動作嗎,
這兩天我來試看看吧,
不過UT61E的RS232端應該能動作才是
RS232應該沒太多問題的.

直接插在主機的rs-232可以用~~~~~
由usb的~~~~~有的根本不行~~~~有的可以~~~~~
因該跟晶片有關~~~~

网友:
自己平時在用的燒錄器也是RS232介面
但現在很多主機板也都沒有RS232了,
之前也試過現成的USB轉RS232接線也不能用.
看來確實需要找個好點的USB轉RS232介面來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