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控器的鍵盤接點用去漬油洗後就失效了?

楼主(2010-03-26):
電視遙控器某些按鍵不是很靈光,就將遙控器拆開後,將電路板上的鍵盤接點ˋ鍵盤軟鍵上的凸點用去漬油洗,結果整支遙控器按鍵完全無作用?
再用酒精洗一次,結果還是一樣..

遙控器的鍵盤軟鍵和電路板是否不能用去漬油或酒精洗?

那該如何清理電路板及鍵盤軟鍵?

网友A:
.......我真的很佩服你.....居然用有腐蝕性的清潔劑洗鍵盤按鈕接觸點...
你的鍵盤可以報廢了..........
遙控器的導電碳因該也被你洗掉了.......

楼主:
遙控器
引用 网友A:
.......我真的很佩服你.....居然用有腐蝕性的清潔劑洗鍵盤按鈕接觸點...
你的鍵盤可以報廢了..........
遙控器的導電碳因該也被你洗掉了.......

請問接觸不良該如何清理?

网友:
電路板上的接點如果還可以導通
軟鍵上的凸點依照先前有人在版上教的
黏上一層鋁箔
或許還有救

网友:
換一支新的也不過1XX圓
堅持修復的話
請購買"導電膠"每個按鍵的凸點
都塗一些"導電膠"保證完修
只是成本會比更換新品還高

网友:
可不可以用銀漆筆在凸點上塗抹一下.

网友:
買台新的萬用搖控器不用幾百元!

想救的話, 可以試試用 2B 鉛筆塗在印刷面與按鈕的接觸面試試, 只是你已經清的太乾淨, 可能會失敗!

祝好運!

网友:
如果真要用應使用接點復活劑比較不傷電路及朔膠部份n_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