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T705維修

楼主(2010-03-26):
同事朋友的,症狀為開機后畫面一閃立刻消失,拆開目視零件皆無異狀,P+I板全面補焊后上電顯示正常,熱機1小時無異常交件

小弟要問的是這台是屬於狼大發表過的Q7T4新型P+I板,因為3顆大型SMD電晶體背面電路板都已經烤到變色了,預計下次回修這幾顆應該跑不掉,只是上面都沒有編號(小弟用酒精擦了10分鐘,確定不是焊油遮住),請各位前輩提供資料,多謝了

Q7T4,板上的常客

Q7T4,板上的常客

P+I板正面

P+I板正面

P+I板背面

P+I板背面

完修熱機中

完修熱機中

楼主:
附帶說明,電路板背面紅圈內就是小弟要問的零件

楼主:
請問各位前輩都沒碰過這塊板子嗎,怎麼連BENQ也在玩磨零件編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這樣的 看過立可白沒有
拿立可白  塗上去 輕輕刮除就看到IC編號了 會烤焦是因為它是SMD封裝方式的C5707  沒記錯的話OR FU9024

楼主:
可是MOSFET不是都對稱安裝嗎,怎麼這型P+I板不是

网友:
我有這塊,是LR3410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種設計屬他激式設計,不再對稱做震盪,直接由PWM做震盪控制,同時這樣設計,可以減少一些零件。
5707也已經改到背後,直接平貼,加強散熱能力。
之前狼大有特別講解,有點忘了。

楼主(2010-04-29):
這台又回鍋了,原因是會出現不正常色班,原本不定時出現,業主以為是顯示卡問題,到最後連主板內建的接上都會出現才確定LCD要回家了

拆開後清潔AD板上排線,裝回熱機1小時無異常交件

因為手邊沒相機,借書童大的圖用一下

紅圈內排線清潔後正常

紅圈內排線清潔後正常

网友:
手上有的資料是高壓電路所使用的MOSFET為FAIRCHILD FQD19N10L(100V 15.6A 0.1Ohm)兩枚。

這型P+I另一個常故障的地方是一次側電容,會有從底部漏液汙染整片PCB,維修時可以觀察一下。

网友:
可以請問一下,這塊P+I板上的 c814和c817的電容編號嗎?
希望各位大大提供,謝謝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