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東元除濕機MD1316B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26):
接著拆開好噁心喔,因為很髒
接著就是今天的重點風扇葉片了    有發現風扇軸心已經裂掉了嗎~~
還有就是風扇裂掉的主要原因就是馬的的軸承因為失油卡死而導致馬達驅動但無法帶動產生高熱而使他脆化裂掉
將C型環拆掉分離軸承座再使出WD40把軸承噴一噴,軸承編號626Z,噴一噴就很棒了,變的很順也沒有變形或出現間系代表軸承堪用,當然也沒有聲音,
處理完後也試機,OK沒問題,但是風扇因為裂掉所以轉起來非常不穩因為不平衡了,我只是試機而已所以還是有去買新的回來裝,現在的一個重點是蒸發器及冷卻器真的超級髒的,所以要洗一下  先把它拆各精光  搬到浴室
用鋁鰭片清洗劑洗完後
將鋁鰭片整理一下,因為都被壓平了
再買回新的風扇,要注意風的方向喔
除濕機很多都是風扇壞掉或是風扇馬達掛點,他的馬達都是幣極式的馬達比較容易壞,好險我收到的這一台只壞風扇而已,但是第一次玩這各也花了不少時間大約三天吧,真累~~不過也是因為有用到不然也重來沒有買過ㄟ,感覺是奢侈品,可是現在台灣天氣多變化溼氣有時真的非常扯,所以有機會就收了~~!這款也列為危險除濕機召回公告的機型內,但是我看了一下我的製造批號不是在召回的批號內就放心了.

网友A:
裂開而已....不必買新的來換吧.....看我前一台冰箱怎摸修的....
你就知道用什麼東西就可以讓它再用很久了......

网友:
工資+材料1200可以嗎

网友:
店長~~~你在問開板大嗎????

另外我忘了說~~~~
軸承....上過WD-40之後~~~最好塗上一層黃油或是牛油.....
不然....短時間內那軸承~~會根你說掰掰~~~~
或著..會發出異常的高音給你聽...

网友:
該型雖不在招回行列中,
還是建議檢視控制機板上的大繼電器是否為水籃色,
若為水籃色還是請原廠檢修更換!
風扇馬處理不良還是會引發特殊狀況,
原廠資料也曾經遇過火災!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裂開而已....不必買新的來換吧.....看我前一台冰箱怎摸修的....
你就知道用什麼東西就可以讓它再用很久了......

因為會不平衡~~下次有機會再使用S大的那招<因為目前也已經更新完成了,感謝,除了噴WD40外還要再滴入車用機油,這樣子應該也是可以吧,

回三樓店長大大
              :不要算工資花了220元去原廠買了一個風扇而已

回5樓魯雞蛋大大,貼上控制基板的照片給您看看,應該不是你說的水藍色繼電器吧 100_8043 (中型).JPG
我有看一下機板狀況感覺沒異樣,喝喝~~

网友:
學到拉修理密技
WD40 加上黃油
另外開板的大大
請問你的風散到哪買的
是到電器行嗎

楼主:
到東元旗下的的維修公司
在台中工業區裡面
叫欣什麼的你可以上網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東元旗下的的維修公司
在台中工業區裡面
叫欣什麼的你可以上網查看看

國道一從五權西路(南屯)下來往龍井方向進工業區看到統一精工加油站就到了,東元 和欣就在加油站旁

网友:
軸承可以不用WD40來作潤滑,畢竟WD40最主要功能在於除鏽、清潔,原本問題在於潤滑油不足,可以用「黑油」或是「牛油」做上油的動作,同時這樣做,可以達到防鏽的動作。

楼主:
s10274chen大說的是,WD40除繡清潔後的確要再加上機油或黃油這樣才會撐的比較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恭喜您,安全!安全!

楼主:
那這樣我就放心了~~!

网友C:
給各位有機會維修到
有壓縮機設備的板友一個建議
設備在正常的情況下
壓縮機是直立的,只有微量的冷凍油會跟著冷煤在銅管內循環
如果因為搬運,維修,必須把設備平躺,
此時的冷凍油很有可能已大量流入銅管內
當設備處裡好就定會後,建議靜置些許時間再上電運轉
讓銅管內的冷凍油往下流回壓縮機內
以避免設備啟動後,高壓測壓力過高的危險
((氣體"冷煤"可壓縮,液體"冷凍油"不可壓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給各位有機會維修到
有壓縮機設備的板友一個建議
設備在正常的情況下
壓縮機是直立的,只有微量的冷凍油會跟著冷煤在銅管內循環
如果因為搬運,維修,必須把設備平躺,
此時的冷凍油很有可能已大量流入銅管內
當設備處裡 ...

因該是說~~~~~
冷凍油會被擠壓到毛細管或是膨漲法因而阻塞....
由於大量冷凍油無法通過毛細管...因而阻塞~~~~~
造成高壓過高~~~會引發壓縮機過熱故障或是閥片損毀.....

楼主:
我是知道平躺過後要過一段時間才啟動
不然壓縮機可能會掛點(因為冷凍油)
原來是因為冷凍油會阻塞毛細管喔
感謝大大告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該是說~~~~~
冷凍油會被擠壓到毛細管或是膨漲法因而阻塞....
由於大量冷凍油無法通過毛細管...因而阻塞~~~~~
造成高壓過高~~~會引發壓縮機過熱故障或是閥片損毀..... ...

s大在此的冷凍空調技術較具權威,
小弟我留下重點註解,讓s大附意認同,
較具有說服力n_006|
況且,這個細節很多人都不知道為什麼:on_064|

网友:
引用 网友C:

s大在此的冷凍空調技術較具權威," />
小弟我留下重點註解,讓s大附意認同," />
較具有說服力n_006|" />
況且,這個細節很多人都不知道為什麼:on_064|" /> ...

還好吧~~~~這種東西常常維修~~久了也知道是什麼原因
也就是為何每次我處理到冷媒的時候...都會有清管內冷凍油的習慣....

正常壓縮機~~再高溫的時候~~冷凍油不會被混合在冷煤送出~~~~
這也是為何壓縮機要保持在一定的高溫...而且~~壓縮機溫度也不能太高~~~~
這也就是為何回管的部分會結冰或是溫度低於10度左右(作用在於降低線圈溫度...)

另外~~~~為何壓縮機不能在低溫運轉~~
原因~~~就是冷凍油再低溫的時候會根冷媒混合一起被送出

网友D(2011-08-03):
引用 网友A:
裂開而已....不必買新的來換吧.....看我前一台冰箱怎摸修的....
你就知道用什麼東西就可以讓它再用很久了.. ...

shunxing 大,

您是如何讓 "裂開風輪 可以讓它再用很久了"?
冰箱文 我找了很久.

网友A:
引用 网友D:
shunxing 大,

您是如何讓 "裂開風輪 可以讓它再用很久了"?

AB膠...它的特性..越冷..越堅固...
只是有各缺點..必須要等上1天的時間才能完全硬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謝 shunxing 大!

网友E:
回复 楼主:

好強啊!連壓縮機都給拆了下來!! 我修了約10台都沒拆的如此徹底,新竹的東元維修站在中華路原來賓士保養廠的隔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B膠...它的特性..越冷..越堅固...
只是有各缺點..必須要等上1天的時間才能完全硬化... ...

請教 S 大,

AB膠 有沒有推薦的牌子 可供參考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好強啊!連壓縮機都給拆了下來!! 我修了約10台都沒拆的如此徹底,新竹的東元維修站在中 ...

antlu 大,

您有 跟安欣(東元) 打過交道嗎 ?    它們的原廠 零件 價格 比較硬 嗎?

如何 拿到 安欣 零件 優惠價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請教 S 大,

AB膠 有沒有推薦的牌子 可供參考ㄚ?

...想買便宜的...
請到大型的水電材料行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想買便宜的...
請到大型的水電材料行買...

S 大所言甚是.
小弟 亦有同感.
新竹 老爺酒店 旁邊 有一間 大型的水電材料行 賣的東西 確實便宜
(有些 端子頭 或 冷氣插頭 都比 電料行 便宜)
只是 AB膠 牌子很多 種類 很多
我得 努力 爬文 研究一下!
感謝 S大 指點.

网友:
引用 网友D:
S 大所言甚是.
小弟 亦有同感.
新竹 老爺酒店 旁邊 有一間 大型的水電材料行 賣的東西 確實便宜

種類??還好吧....
主要是差別在於調配比例....
哪一家的有差嗎?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