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USB 插錯

楼主(2010-03-26):
想請問大大前置USB插錯的話
會怎樣呢???
如果故障的話要從哪邊測試是否正常

网友:
usb直通南橋,如果接反......運氣好還可開機,不然南橋被打穿的機會很高....

网友:
看你抽插幾次
越多次   主機板越容易掛

有時候   只是會讓USB裝置損壞

网友:
usb接反並不會讓南橋燒掉..只會讓你USB裝置受損..因為..反著接只是電源跟地相反..信號線接反並不會讓裝置燒掉..:)

网友:
下圖是網路上找來的圖
USB 是 4pin
中間是 data+ 與 data-
兩邊就是 vcc +5v 與 gnd
在主機板上由 9 pin 組成的 header 也是一樣

VCC  D-  D+  GND  dummy pin
VCC  D-  D+  GND  空pin

當接反的時候
中間兩個資料反了大不了是不會動
但外面兩個反的時候
對主機來說是送電出來
對 device 來說就是正負接反
所以是會燒的…
以前我就有過接反 header 又 shift 一格
然後就把我的 flash 燒了…

楼主:
因為我的是紅黃綠黑
如果黃跟綠接錯了 會壞掉嗎??
如果是USB裝置壞掉可以修的好嗎??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去朋友家插前置  USB 隨身碟   一插上  隨身碟馬上燒了

檢查之後,發現他接反了  @@

我的6G隨身碟    oh my go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朋友家插前置  USB 隨身碟   一插上  隨身碟馬上燒了

檢查之後,發現他接反了  @@

我的6G隨身碟    oh my god

應該可以送修吧???

朋友上次插反
USB座損壞

网友:
h我也試過把前置插錯了
我的flash 手指變了一枝暖捧

网友:
有遇到過USB座插到破掉造成短路
四種結果:1.不開機,短路排除幸運無事.
                 2.主機板USB插座旁的FUSE冒煙燒黑,換掉OK.
                 3.USB FLASH陣亡
                 4.主機板掛掉,慘!

希望大大没事.

网友:
usb flash 沒掛,就是主機斷電,或者pcb燒斷線這樣而已!
還有人把usb檔板插到1394上面那個燒的才慘烈~~~~
安裝的時候要注意,不確定就翻翻說明書吧,避免造成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