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液晶電源板和高壓板常壞的IC及電晶體

楼主(2010-03-26):
請問那位前輩知道修液晶電視及液晶螢幕的電源板和高壓板,要預備那些常壞的IC及電晶體,它的編號,要備庫,
請前輩告知,如知道一兩個也好.謝謝!!

网友:
液晶零件一般來說

液晶零件一般來說,比較輕鬆大多更換電容就可以修復,常故障機型.BENQ跟優派兩種會修大概可以搞定30%,就C5707跟FU9024+3A保險絲還有優派的DK備齊就好 ,這兩種會修,會接公版高壓條就可以完修50%,還有焊工基本功要多練習就會慢慢成功,聽說以前液晶工坊台北學員靠者修理,BENQ就可以養活一家大小

网友:
TOP248Y,  SG6841SZ  電源板
OZ960G,OZ964,IRF7389PBF,FDS4559 高壓板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很棒的IC及電晶體資料,收集中,請各位大大幫忙,謝謝!!

网友:
K3667,04N70BF,16N50C3,L6598D,PC123,電源板
FDS8447L,2SC4672,2SA1797,2SJ193,高壓板

网友:
備料  你要做生意喔..我只是+ -修這賺  ic我沒啥在備料  倒是廢板有多少囤一點

网友:
有些零件超難弄到手的說...殺肉才是王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C5707 FU9024  3A電阻式保險絲  其中 C5707 FU9024 有區分2種封裝方式 T251 T252  後者 為貼片模式 另外電源IC也需要備料 OR拆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