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Seventeam ST-250GL 七盟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26):
這個電源供應器是之前公司的MIS拿給我修理的,原因是有一個1/8W電阻燒黑了,我請他拆下來,結果一拆下來就斷了,結果一放就放了好幾個月,先把擋住的電感拆下好了。

以下是它背面的照片︰

一個電阻被燒壞了,要知道它的阻值最快的方法當然是找一台同樣的機型看一下就好了,但是如果沒有呢?我把它的電路圖畫一部份出來︰

圖畫出來就清楚多了,原來R31是保護Q6的電阻,那R31應該是多少呢?答案是在流過Q6的電流,如果比較正確的做法,我們應該要找出Q6的Datasheet(2SA1020),得知這個電晶體最大的電流量,決定其適當值,這樣就可以估算出R31的阻值範圍。不過我可不打算這麼做,因為我一看到是2SA1020那支1/4W的2.2Ω(R69),我就直接代一個12Ω的1/8W電阻上去了。

為什麼?我以前就說過了,電阻壞掉,阻值只會變大而不會變小,我們推想一下︰

在正常情況下,如果有一電流I通過R31,那流過2.2Ω(R69)的電流一定也相同,這個迴路的保護電阻設計成一大(1/4W)一小(1/8W),設計者一定是打算此迴路有問題時,小的先掛先擋住,所以R31一定是2.2Ω以上才有意義。
那R31有可能阻值很大嗎?不可能,因為主變壓器的次級電壓本來就並不高,所以R31不需要擔任降壓的工作,簡單說這支電阻的阻值範圍應該在2.2Ω到幾十Ω間都無所謂。

裝好R31後把剛剛拆下的電感裝回去︰

把我的法寶拿出來︰

測試看看5VSB及Power ON正常嗎?

是正常的,短路Power ON測量看看12V輸出是否正常︰

再測量看看5V輸出是否正常︰

完修!
有這台電源供應器型號的朋友也可以幫我看一下R31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W大,我查了一下,找了跟這塊佈限格局差不多的七盟power廢板(只差瓦數不知道),發現是10Ω 1/2W。還用熱縮套管包著。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樣
說的很清楚

网友:
高手教學教的好詳細:) :) :) :)

网友A:
我有一顆 250BLV 差後面的字 不知道有沒有一樣 ~
W大 R21的組值 可以跟我講一下嗎? 我的燒濫囉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板子不一樣,線路有可能不一樣,零件代號也可能不一樣。
燒壞的電阻我記得是1K。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棵已經成了必燒電阻了
如WISH大說的一樣,
那棵是1K的電阻,換過很多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謝謝 W大 ~
那顆POWER 沒有壞 ~看到 燒到這樣 ~先換 ~
我用1K 代用 ~
哪顆 燒的看不出來 量 大概1.1K 左右 ~我換大顆一點 ~
legion 挖 這麼會燒阿 ~

网友:
回复 网友D:

每次只要打開七盟的POWER
不管是那一型號的,
這棵都燒的死去活來,
即使阻值還沒改變,
但外部都給人已經死掉的感覺
所以一定都是先換了再說.

网友:
R21=1K啦~~~
更換1/2W的看能不能撐久一點!!!

网友:
真是太屌了,沒點電學基礎,還真推不出來,只是引來"小丸子"..........!!!

网友:
大大你的12V不足壓啊
有使用價值嗎???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是空載,裝到主機板後就會正常了。
這些舊文都有提到,是你沒有看才有這個疑慮。

网友:
非常精彩詳細的維修過程~

网友:
我也有燒電阻的power...功力就沒大大那樣...
真是多了解一點...謝謝...

网友:
很佩服。。。能救[必燒電阻]的人

ps:如果看到[2颗燒電阻]。。。。俺就会昏倒。。呵呵

网友(2010-08-26):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小弟收藏

网友:
回复 网友F:

Wish (大)  感謝您在此篇文章上了一課 ! 歐姆定律在此又獲得了驗證 !

您說《 直接代一個12Ω的1/8W電阻上去 》大概是取其 中間值 所做的因應措施嗎 ?

网友:
非常精彩詳細的維修過程~  收藏

网友(2011-03-18):
高手教學教的好詳細

网友:
原來還可以這樣~~我又學到一樣~~真高興又看到一篇好的範例文章~~
每天都有收穫~~~感謝各位大大無私的奉獻

网友(2011-05-03):
回复 楼主:

Wish大,這篇有舊的公司名稱!

楼主:
回复 网友G:

已修改完成,謝謝你!

网友(2011-06-09):
引用 楼主:
板子不一樣,線路有可能不一樣,零件代號也可能不一樣。
燒壞的電阻我記得是1K。 ...

我看到這篇馬上把我撿來的300BKV打開看真的也燒掉了,我去網拍找發現1k電阻有不同種類,我買1K的水泥電阻可以用在這裡嗎?水泥電阻看起來好大一顆會不會稱比較久?1K後面的5W或10W有差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顆 250BLV 差後面的字 不知道有沒有一樣 ~
W大 R21的組值 可以跟我講一下嗎? 我的燒濫囉 ~ ...

一個是短路保護電阻R31 另一個R21似乎是RC尖波吸收
看著看著 兩個主題混到一起 看得腦子有些花花的
W大 CARZY大 對不起我再補幾槍

R21 (如果是RC尖波吸收) 燒焦時 拆下後
順便檢查串接的電容  (照片上R21 後面藍色的電容 )
有時會漏電 雖然機率不大

回 JOJO5136 大
R21 使用 水泥電阻5W 可以使用到天長地久
看幾乎所有原廠使用CF 覺得心裡有些遺憾
一般我是使用 1/2W~1W  MOF的

==============================

為防止高熱電阻 貼近PCB 造成燒焦
可以將引線 預加工折彎處理  再插件
電阻本體得以架高 散熱同時  比較不燒焦板

缺失 電阻引線 易碰觸周圍 零件引線 如散熱片
原廠插件過錫爐後  零件總是東倒西歪
因此 不太願意 多加這道工序 省工時省錢啦

維修時 費些些心思加工整理 即有良好效果

=============================

网友:
老大就是老大@@圖文說解詳細~讚 !!!

网友(2011-08-04):
謝謝大大~~~又學到一招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