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61E的背光及功能鍵修改

楼主(2010-03-26):
本來在買之前便已早知UT61E是沒有背光的
但UT61E買了一星期都沒開封,一打開都還沒作任何量測
卻發現沒有背光是真的少了那麼一點的fu
所以參考了一下對岸的一些對論,自己也找了一些資料
就動手下來改了,
還真對不起這個電表,買來一開封,都還沒工作便先被解剖

UT61E的電路圖
CPU-ES51922的PDF資料檔
開始拆機解剖了
旁邊的是VC9808現在都是用他在作工
使用41號的漆包線作導線,由線路圖發現本身有一功能鍵
MAX/Min的切換,UT61E完全沒有使用,
所以將HOLD鍵改成MAX/Min切換鍵
在右邊的兩個接點中,右邊那一點是HOLD,所以切斷,改接到
CPU的100腳,也就是左邊CPU上面那腳,PIN102腳是背光按鍵
接到右邊接點的左方那點.
PIN105就是背光輸出腳,背光輸出為3V電壓
就是圖面CPU的左方那一接點
C32的下方為電源的接地,加上一個100歐姆電阻作為LED限流用

電路完全改好全圖
當按下REL鍵時,由於和背光鍵並接,所以成了複合鍵,
按一下亮背光,再按一下滅掉,單純按下REL鍵時
則背光會亮上60秒自動熄滅,若覺得不夠,
請自己修改PIN-113腳,可以改成180秒滅背光.
HOLD鍵成了MAX/Min加上有背光
那個fu就跑出來了..

网友:
整個FU都出來了!
看電表的作工,感覺非常的扎實.......
想要自己那支破電表改天也來改看看好了!

网友:
好神!小弟要五體朝拜了!

网友:
太~~太~~太~~太了不起了,看得我都哭了出來n_100|
改好後整個太有fu了~~~~真是好樣的。

网友:
哇你真給他動手術阿..感謝你提供資料.我還是等他老了再給他動手術

网友:
legion大的動作真快...
看起來真的很有fu....

网友:
瞎輝~~~~~連電路圖都有了~~~~~
這樣要改裝不就更方便了......

我有好多貼片藍光..買了10幾年都還沒用到...有機會給它改來玩拉~~~~哈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還有一些奇怪的功能
例如自動斷電,.
就等你來發揚光大了,
我們還是玩玩小功能就好了.

网友:
看了好心動!
好想跟shunxing大買一台來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有一些奇怪的功能
例如自動斷電,.
就等你來發揚光大了,
我們還是玩玩小功能就好了.

那要等我有控阿~~~~最近忙翻了~~~~~都快沒時間做實例了~~~~~
都遇到超級難修的~~~~~~~光修一台~~~浪費我一天的時間....

忘了問~~~~不知道能不能把他改成可以測量電晶體的電路???
若可以的話~~~那就可以在改良成...功能更多了~~~~
若可以在改出溫度~~~~那就更棒了~~~~~~
至於自動關機~~~~真的也可以改嗎?~~~~

會不會問太多拉.....若是都可以改~~~~那這台就真的很頂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上列的CPU完整資料看了一下
只能量測二極體而已,至於HFE部份則在CHIP並無此功能
而溫度部份在LCD里有%C和%F兩種
在CPU的功能選擇項目里也有溫度的選項,
但是要改的話就必需動到線路並需改出選擇按鍵
以現在按鍵大都已用到的情形下真要修改,可能會損失掉其他功能
至於自動關機,大陸那里有人試過,
自動關機的待機電流約120uA,其實也還好
但是自動關機和RS232只有一個存在
為了自動關機必需作一開關作自動關機與RS232選擇切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上列的CPU完整資料看了一下
只能量測二極體而已,至於HFE部份則在CHIP並無此功能
而溫度部份在LCD里有%C和%F兩種
在CPU的功能選擇項目里也有溫度的選項,
但是要改的話就必需動到線路並需改出選擇按鍵
以現在按鍵大 ...

溫度要改出選擇按鍵阿.....那.....只好破壞他....多一個按鈕出來~~~~
自動關機~~~~看樣子也沒必要....
反正以習慣直接關它了~~~~
至於MAX/MIN那是做什摸用的....
我看IC資料...好像只用來作為組合鍵功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至於MAX/MIN那是做什摸用的.
那個鍵是直接選擇最大和最小的量程,
不像RANGE是一段一段作切換的,
只有在UT61ABCD系列中才有,在UT61E則被拿掉
所以比HOLD有用就拿來改成MAX/Min用了.
而要改出溫度則必需動到118-122腳,
則必需作一組合電路才能用到,
至於效益上則需多加考量了,

网友:
厲害厲害
裝個七彩Led燈
會不會更有Fu~

网友D:
我改好了~~~~改了3小時~~~差點吐血.......
亮度有夠低的阿.....想說裝4顆....天阿~~~~~更不亮.....
最後放棄使用貼片....改用爆亮LED~~不過我改用綠光
因為藍光...裝個2顆~~~~更暗..會有這狀況..IC本身就有限流電流了阿
而且白光~~~~會造成LCD上面的文字會看的很吃力...
最後是以爆亮綠光解決亮度問題~~~~
只是~~~~正常有光的情況下~~是看不到背光的..因為LED的亮度不足...
必須把電燈關了~~~在光源不足的情況之下~~~才看的清楚背光

感覺不夠FU阿.....
我把HOLD鍵切掉改成背光開關了....
由於背光的開關是按一下亮..按一下關....
所以~複合在其他按鍵...很難用~~~~~
反正HOLD那顆按鍵又用不到(電流勾表才有機會常用)..就改成背光開關了..
另外~~~要改背光的話~~~貼片LED最好大顆一點
最大電流不可超過40mA~那顆IC沒辦法輸出這麼大的功率~~
除非在自己加個電路~~~放大電流~~~~~

我研究這台研究了3小時~~~最後才發現~~~~原來這顆晶片功能眾多~~~
幾乎可以製作在多種高階電表上面了.....只是~~要讓該晶片的效能發揮到100%
需增加不少電路才能達到完美~~~~~~~

网友E:
請問可以改成只要開機或有測量的動作.背光就亮60秒嗎? 我來鬧的

楼主:
哦,最後改成了綠光啊,
我用的白光LED是去客戶那的RD給A回來了,
客戶是作導光板的專業大廠,
所以這些白光LED本來就是給LCD作背光專用的,
所以亮度還OK,不加限流電阻反而太亮了,
至於HOLD鍵還真不知原來是作來幹嗎,
才會把這一鍵拿來切用,即然都獨立出來了,
S大有沒有改成亮180秒才熄滅的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可以改成只要開機或有測量的動作.背光就亮60秒嗎? 我來鬧的

不是不行,但要自己加入一些組合電路,
但是這樣合適嗎,要改很多東西的,
而且會有影响輸入信號源的風險,
大概沒人會這麼作吧.

网友:
現在想到..以前有一堆壞手機.我都拆了震動馬達後就丟了.以後不能在丟了.裡面也有貼片led及其他零件可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改好了~~~~改了3小時~~~差點吐血.......
亮度有夠低的阿.....想說裝4顆....天阿~~~~~更不亮.....
最後放棄使用貼片....改用爆亮LED~~不過我改用綠光
因為藍光...裝個2顆~~~~更暗..會有這狀況..IC本身就有限流電流了 ...

還是把相關的問題移到這里好了,
shunxing你有沒有想過從電池那里拉卨來
而原來的BK_OUT就當推動用的
改了一下如下圖,也許可以試看看,
這麼一來每棵LED大約都有30mA的電流,
該該可以很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把相關的問題移到這里好了,
shunxing你有沒有想過從電池那里拉卨來
而原來的BK_OUT就當推動用的
改了一下如下圖,也許可以試看看,
這麼一來每棵LED大約都有30mA的電流,
該該可以很亮了..
21520 ...

連電路圖都畫好了n_119|" /> ~~~
確實~~~從電池那邊拉線~~會有比較高的電流~~供應的亮度也夠
先來看我的改裝流程吧~~~~~
有看到了嗎???它的接觸點....還真開阿....難怪會那摸鬆....
我把它夾緊之後~~~~~就好用多了~~~~
我本來改了4顆藍光LED.....
原本以為IC可以直接驅動....
沒想到.....完全不會亮...就算有...只能看到超級微弱的光源....
然後我又改了4個貼片黃光(供應電壓比較低)..不過~~~一樣失敗阿..這次看的到發光..
不過卻比我用電表直接給它發光的光源還要弱(用表筆讓它發光還比較亮)
最後~~~直接把它拆了...留下電源線路~~~直接焊在線上測試...
我測試單顆白光LED的時候~~~很亮...我直接在拿一顆白光LED直接處碰...
亮度居然~~~~暗了一半....2顆的量度比一顆來的暗....後來用綠光最亮...就改綠光了..其他顏色都很暗..
由於要改進來~~~不可能只用一顆LED~~~而且我的LED也太大顆了~~~
再裝的時候也很吃力.....
不過還是把它裝上去了~~~~下次要拆手機用的LED來用了....
不要被這張照片給騙了~~~因為我用P10無閃光模式...它有自動補光功能..所以看起來很亮....
下面這兩張我用T1拍的~~~這才是實際情況....
另外~~~亮度60秒~~~夠用了~~~又不是在黑暗中操作這台...
如果要讓它衡亮就乾脆直接用legion大的電路圖~~直接改選紐控制就好了~~~
只是~~~會變成這台電池很快就跟你說掰掰了~~~~

楼主:
這種直接由電池供電方式,大概工作電流約60-66mA
每棵LED大約在30mA工作電流,
亮是一定夠亮,而且一次只有亮60秒,
應該是還好,
如果是天天操它的人,那麼還是換棵夠力的充電電池好了,
至少電池可以充電,那麼就比較不會在意耗電的速度了.
而我使用的LED是這一類型的,
其實白光的亮度並沒像你的那麼暗,
我還有加100歐姆的限流電阻,都沒你那麼暗.
所以LED有差吧.

网友:
整理下看到的訊息,UT61E改機實作有:RS232 <-> 自動關機,Hold <-> 最大最小值,加背光,也有人加測溫,電晶體的部分好像還沒看到實作?
另外有可能提高各種量程的精度嗎?(這個很可能是決定於主晶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說實話,工具只要夠用,改到自己感覺可以就好了,
畢竟工具只是工具
如果玩太過頭了,那就成了在玩工具了,
就像到今天此刻,這台U61E我還是連探棒都沒插過,
我也覺得很對不起他,
都還沒用過就先解剖玩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說實話,工具只要夠用,改到自己感覺可以就好了,
畢竟工具只是工具
如果玩太過頭了,那就成了在玩工具了,
就像到今天此刻,這台U61E我還是連探棒都沒插過,
我也覺得很對不起他,
都還沒用過就先解剖玩他.. ...

你是被工具玩了.....

楼主:
這個問題就好像那些玩音響的一樣,
都不知道是玩音響還是被音響玩.
不過大家都玩的很高興.

网友:
好像是買這台電表來是要當實習套件用,或是磨鍊改機的功力,還是這家廠沒有良心很多功能都沒做出來。
對我而言電表的液晶螢幕有無背光是很重要的事,所以大力贊成大伙努力的改用力的玩。

玩機器就是這樣,快樂的是過程,結果是另一回事反正是很主觀的沒有好壞的差異。

网友:
要我改..應該是等保固後...
實在沒勇氣新品就.....
不過買大陸水貨(團購)...保固好像也沒這麼重要.....

但真的要改...感覺還是要有legion大的smd led 加上 漆包線....
這樣才小而巧、小而省...

楼主:
其實在台灣有個壞處,
就是買大陸貨就要有沒保固的心里準備
也因為便宜所以壞了就認了吧,
而確實不建議用OK這種鍍銀線線,因為是太硬了一點.
至於漆包線也都很容易取得,找一棵小變壓器或是壞掉的小喇叭
里面的線圈就很好用了,

网友:
說真的~~買對岸的東西~~~本來就沒保固了....
沒看到現在的拍賣....都只給你保固7天.......
那些都標榜新品~~~卻只有7天保固~~~
可見全部都是對岸的~~~~
他們也打算~~~賣出後~~~7天內沒問題就不在管你了

而且購買對岸的東西~~~本來就要當做沒有保固的心態了...
主要原因~~~就算對岸的廠商給你保固....
你知道~~~郵寄到對岸的運費要多少嗎?...
正常~~~最低運費...500元起~~~若是這一種電表..運費大概再1千多塊吧...

楼主:
以前有去過賽格廣埸,
里頭還真是大,東西也真多,人也很多,
不過買東西確實只能當沒保固,
反而在那里,ROC的還都當作較好的上品
在台灣其實品質都還好,就是功能不夠對岸的多及花俏,
要功能的話價錢又高,這也是台灣製的問題

网友:
很棒的改造文,討論中沒出現"匪","共"...等字眼,真是讓人舒服很多...

這顆晶片ES51922當初勝利VICTOR傳出有瑕疵,而優利德卻大量生產製錶,中間

牽扯利益關係還是晶片上的瑕疵,至今還是一個謎....?

网友:
請教legion大大.昨天閒來無事拆了ut61e來玩.拆了壞手機裝上背光LED.亮度還不是很亮所以我沒加限流電阻.裝好後用二極體檔來量發光二極體.發現LED有亮幾乎看不到光.背光滅了後LED就爆亮.請教這樣會影響測量的準確度嗎

楼主:
應該不會吧,
試了一下,除了在二極體檔
量測高亮度LED時,有沒有背光會從1.652掉到1.628外
就是1.652K歐姆變成1.628K歐姆
而被測的LED會有約20%的亮度差外,
其他如電壓及電流試過都沒有異常,
應該是在亮背光時,CHIP內部本身提供的電流有被CHIP本身背光分流掉
不過單純量二極體時,那個阻值會從546歐姆掉到528歐姆,
就看你在不在意這20幾歐姆了,

网友:
legion大大.請問會不會是我沒加限流電阻會差比較多嗎?
要是找亮度比較高的led會比較耗電嗎?

楼主:
耗電,當然會啊,
不然就只有從電源來源端去改了
但是這個重大的任務就要交給你去試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耗電,當然會啊,
不然就只有從電源來源端去改了
但是這個重大的任務就要交給你去試驗了,

我也想阿...先來找塊小pcb板.看有沒空間可放...請教legion大大.您那電路圖有沒改過大小解析度的高檔壓縮成附件提供嗎..我印了一張要看好模糊..以為我已開始老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當初直覺式的晝了一下
阻值其實應該配合便用的LED作修正,
剩下的就要靠你來試驗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當初直覺式的晝了一下
阻值其實應該配合便用的LED作修正,
剩下的就要靠你來試驗了,

legion大大.對不起我可能沒說清楚.因我有一個你畫的跟wish大大貼的開關圖.兩個我都想試試.但您貼的那張UT61E的圖有縮到800*600. 我想問你那有沒有高檔沒壓縮的UT61E電路圖.因我印出來很模糊.後來記得您是上網查的.我也去查了一下跟您的一樣. 只好讓老花加深了..謝謝您喔

网友:
回复 网友H:

LED的亮度,可以先不用接到實際電路上測試,簡單拿個9V電池,串個限流電阻(用可變電阻),調整電阻大小,觀察亮度變化,這時候就能夠找到您所需要的電阻阻值囉!
看看Dave大您用的開關電路是哪一種的呢?
要用NPN的。
BK_out是接到105腳。為3V是high(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legion大大.對不起我可能沒說清楚.因我有一個你畫的跟wish大大貼的開關圖.兩個我都想試試.但您貼的那張UT61E的圖有縮到800*600. 我想問你那有沒有高檔沒壓縮的UT61E電路圖.因我印出來很模糊.後來記得您是上網查的. ...

W大這電路就可以做到了~~~~~
把RL換成發光二極體~~~記得上面要加限流電阻~~~~這樣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L大的電路~~~我覺得怪怪的~~~~這樣真的行嗎???
那個限流電阻~~~~~好像太大了一點~~

网友:
回复 网友I:

電路是可行的!
以一顆LED的順向偏壓,大約是在1.7V~1.9V左右,工作電流在15mA~20mA左右,而電晶體做開關動作,導通時,C、E極間會有0.2~0.3V的順向偏壓!
若LED以1.8V、15mA來計算,這時候兩顆串聯,為3.6V的壓降,在加上電晶體的0.3V,正好為4V,9-4=5,電阻上需承受5V的電壓,兩路LED的電流,為30mA,電阻需選用5 除以30mA約為 166.66歐姆,所以大致上,使用150歐姆的電阻並不會太大,大略適中。

楼主:
回复 网友I:

那個電阻值應該還好,
單純直覺的想法而已,
和W大的電路是一模一樣的結構
只是符號晝法不同而已
建議裝上去前先在外面試一下就知道了阻值的增減了
還有記得B極的輸入是3V要控制在20mA以內
不然到時侯量二極體時,還是會和現在發生同樣的情形

网友:
回复 网友J:

恩.我了解.謝謝個位大大的解說

网友(2010-08-15):
看到這篇就手癢了..剛剛已經去淘寶買了一個UT61E準備來玩玩,
等明天去上海拿到貨後,再來研究研究囉
這次是第一次在淘寶買東西,發現那的東西怎麼都比台灣便宜好多呀!
是假貨多嗎?還是他們那量大所以比較便宜?
就連台灣外銷過去的,價格也比在台灣買便宜

网友(2011-01-28):
不錯的圖文教學~
好一個還沒開工就先解剖 ^^"

小弟的UT61E也好不到哪去,開工沒多久電池就漏液了... 還以為買到機王
拆下電池才發現原來是電池早洩,而且用的不是驚頂,很意外! 因為用到怕了... 用的是土鬚爸
害我在那簧片磨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