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買電容的地方???

楼主(2010-03-27):
請教各位前輩
台北有地方
購買
主機板用的
電解電容或固態電容
的地方

一般的電料行
光華.國際
是否有賣???
謝謝..

网友A:
我都到光華或網拍買! 帶樣品去找就行了!

网友B:
光華商場那邊很多,西寧有一家。據我自已的了解,跑一樓幾家大的大概就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到光華或網拍買! 帶樣品去找就行了!

新光華???
四樓還是五樓???
還是國際的(源達)

引用 网友B:
光華商場那邊很多,西寧有一家。據我自已的了解,跑一樓幾家大的大概就齊了。

前輩說的西寧市場一樓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沒錯! 就那幾家, 很容易找的!

网友D:
我住宜蘭就不好找都上拍賣王,連820uf 4v或1800uf 6.3v都沒有
而mos更不用說囉絕對沒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輩說的西寧市場一樓嗎???

西寧市場外面的那一家。只有一家大家的,東西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住宜蘭就不好找都上拍賣王,連820uf 4v或1800uf 6.3v都沒有
而mos更不用說囉絕對沒賣

羅東在博愛醫院附近有一家新開沒多久的「先鋒電子」。
以宜蘭來講,算可以了。(要比台北齊當然很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西寧市場外面的那一家。只有一家大家的,東西不少。

X洋電子嗎?找東西還滿方便的XD

网友:
當心,市面上"山寨版"電容一堆......,要小心..!

网友:
電子廣場地下室跟後面巷子都有得買!

网友:
大陸的山寨版電容 真的 `便宜 ~       ...........
假如市面上 也再賣 ~ 使用者根本分不出來 ~
..................

一顆不到 一元 仿日系的

一顆不到 一元 仿日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carzy1kimo大.......這些都是大批買的?一顆不到1元。

仿的還真像,如果品質很好的話,那還不錯!以前台灣也是仿冒王國。

网友:
回复 网友F:

日系這是給阿國大 凹的 ~ 去他那邊 ~ 看到 ~溶質 正常 外官 幾乎是 看不出來 ~
品質 不知道耶 ~裝上去的機子 ~都還沒 爆回來

下面 我買錯 ~下單成 ~500顆 ~挖~~~好再很便宜 `1顆一元 ~
溶質~不一定 ~412-430 左右 ~ +- 20%

网友:
回复 网友G:

真的誤差好大喔!不過能用就好.....等到爆了再說!
第二張這日系的也很便宜?阿國大這麼多寶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