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65GME-775主機板有關負12V使用問題?

楼主(2010-03-27):
本篇原本要發在維修電源供器版上,但是因為遇到POWER搭配主機版的問題,因此發在此版上要勞請懂電路的大大解說一下!
故事原由:
本來是修這顆FSP180-50PLF POWER 5VSB 有5V,PS-ON 有5V,綠線短路12V,5V,3.3V有正常但PG只有0.1V.
上電測量側面子版上HY-510N電壓GI:1.2V  V5:5.1V V33:3.4V PGO:0.1V FPO:低電位,換上TPS3510P後PGO:5.03V OK了.
但問題來了:
此POWER用GA-8I865GME-775 上電會電源保護除錯卡FF,如下圖:

特別說明這片GA-8I865GME-775是我自己在用好的板子!

原以為是有電壓但電流不足或瓦數不足於是用下列三片板子測試:
MSI MS6178 VER:1.1+P3 733 , ASUS P4S533-X+ CELERON 2.2G ,GA-8S661FXMP-RZ+P4 3.0G均可正常開機.
再來換用FSP160-60SAV及ST-300BKV接上GA-8I865GME-775一樣都可正常開機!很神奇吧!
POWER 與 主機板交叉測試均可正常開機,悶!
就在百思不解時突然看到FSP-180-50PLF ATX 20PIN 插頭的-12V是空的,難道問題出在這裡嗎?
没-12V怎麼辦?於是將ST-300BKV的-12V併一條線到FSP-180PLF的-12VPIN上,上電可開機了!如下圖:
更神奇的是發生了,ST-300BKV我只插上AC電源但並未開機.
請注意看上圖ST-300BKV 1/0開關是切在O的位置,卻可幫助FSP-80PLF正常啟動GA-8I865GME-775!,且這時候-12V也是没電壓呀!

結論是有些主機板開關時需要比對-12V的電壓吧?

接下來就要勞駕懂得主機板電路的大大,為大家解說一下為什麼了?(不會只有我不懂吧!)

网友:
最近 遇到 你類似的 問體 ~ 我的出在 ~我的 POWER 不算完修 ~
這顆有問體的 POWER ~1  接一些板子可以正常 使用 ~..
但是接一些板子 卻不型 ~
所有板子都是 OK的 ~
最後 ~我有用一顆 同型號的 POWER 試不行的 板子 ~ 也是可以 ~結論 ~
我修的那顆 POWER 沒有完全修好 應該還有故障點 ~(找到都快暈囉 ~
全板的 ~晶體 ~ 電容 大大小小 ~全更換 ~變壓器沒換 ~)---最後不修囉 給它殺肉
很奇怪的 不能 完全開完機 ~ ..試可以 開啟電源(有位有些板子可以開機完成使用XP OK) ~沒辦法 跑完瑪..  反覆在跳 就是不過 ~

网友:
那就需要看板子是否有使用到-12V的電源!
大部分的power都還是會有-12V,但也看過套裝電腦的power就沒有用到-12V的電源。
可以肯定的是,在以前的主機板只要有ISA介面,一定要從power拉-12V的電源過來用。
RS232也是會用到-12V的電源,但設計上考慮到不想用到power上的-12V電源,那麼就使用MAX232之類的晶片,只需5V電源供應,就能夠產生+-12V的電源出來供RS232介面使用。(這時主機板上powr的-12V可能就保留空腳)
這還是需要看主機板的設計而定。

网友:
GA-8I865的i/o是8712,可以偵測負電壓,應是有實作線路,才會要求有-12v.
看說明書看不出有元件要用負電壓, 要有圖件才能追蹤到是否真的要用-12v.

ps 測試可以用就好了,但有時主機板可以動並不是ps完全復原了,
推論:-12v沒有元件要用,mb對ps有沒有提供-12v,各家作法不同,才會有不同的反應出現.

楼主:
FSP-180PLF這顆POWER是使用在聯強ALL IN ONE電腦上(主機板做在LCD後面,含TV-TUNER功能).
客戶的問題更神奇,這台電腦在他家(一般大樓住戶)都不能開機,但帶到外面任何地方都可以正常開機!
PS:加裝科風UPS上去在他家一樣不能開機,市電量有106V.

网友:
all in one 的 ps 功率是正好夠用,如果市電電壓低 5%, 再加上電容器容量不足,就有可能輸出電壓不足,當然無法開機.

要測試ps有負載的輸出電壓,再進一步看是要檢修或是換大功率的p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接上主機板上電量過電壓12V 5V 3.3V 5VSB PG 都正常並無没掉下來.
市電=>UPS=>電腦一樣開不起來.

网友:
對於ps電容不足的狀況,測試有負載與全負載是會有不同的數值.
一般ups是離線供電,ups接上市電時是直接供電,不會提升電壓,
直接用ups測試可能可以開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在他家任何一處都無法開機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只要不在他家都可以正常開機!
這顆修好的power裝回他的電腦測試進入winxp都可正常使用,但送回他家還是不能開機.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我有遇過 真的放我這邊都好好的 ,拿到朋友家就是會自動關機 有時候還打不開...

最後只好判定 PW體質不好 換一個海韻330W給他就正常.

网友:
回復 10#, 11# 的帖子

我猜想是有電磁波干擾才會這樣..........

楼主:
回复 网友E:

說到電磁波干擾還真遇到過,曾經有個客戶華碩的無線IP分享器明明就擺在電腦旁邊,但就是有時
SCAN不到無線IP分享器,後來有一次剛好客戶看完DVD片子,順手關掉電源,結果訊號就有了,
反覆開關了幾次測試還真的是那台DVD PLAYER干擾到無線IP分享器!

网友:
這種怪異問題小弟我也曾遇過,同一顆power,在家裡的不同地方,我這邊能啟動,到了三樓不能啟動......超扯的!用電錶量插座,明明電壓都一樣啊!還換一顆power去測,結果還是一樣!.......最後結論......無解!

网友(2010-11-14):
請教:
如果BLUE Pin12 -12V電壓不足.經測量祇有-9V.是否正常?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F:

    請拆開電源, 試著將 -12V 的濾波電容換掉. 試試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