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觸發開機通電故障查測

楼主(2010-03-27):
請問大家,大家都知道主板電源開機有透過直接南橋或電源管理晶片
那我想到一個概念測試無法觸發通電開機的方法不知對不對

當我們按下電源開關產生瞬間低電平給南橋,然後南橋輸出一個低電平把綠線
的5v拉至0v,那也就是說如果把電表打在直流電測量綠線電壓會一直5v電壓
當按下開觀看電表綠線電壓在電表上有沒有變化,如果有因該是電源短路不觸發
如果沒有就是代表電源管理晶片故障或是南橋故障,當然io晶片也是考量之一

這樣的方法不知道可行嗎?可直接了解是因為短路或晶片問題

网友:
其實這問題很好判斷.

SIS VIA INTEL 都有各自的觸發流程. 當然品牌也是有差別的.

不觸發 的排除順序  待機5vsb > 待機 3.3vsb > PW SW > 開機晶片 > I/O > 南橋

以上條件是 主機板需先排除短路現象 .

网友:
當然這也是可以,當然當如果有電源短路的話,在事先的ATX電源打阻值就可以先判斷了,不用等到上電觸發!(小弟我的習慣是這樣做。)
誠如tony大所說的,前提是電源都沒有短路,當無法觸發時,就需檢查所有的帶機電源,再來還要看南橋的clock是否出現(如果都沒clock了!,那麼也不談什麼IO、電源管理晶片。)
當確認這兩大部分都沒問題了,便是查PWR_SW的所有迴路。(電源管理晶片、IO、南橋、開機排針的開關電路)。

楼主:
回tony大大和s1大大
當然我這個構想主要能快速判斷是不是晶片燒掉的構想
當綠線沒有從高電平被拉低低電平就是南橋還有io和電源管理晶片其一故障
當然短路部分就會先上電前先打阻值測試,只是有時候打阻值都九十幾歐姆也不知道是不是短路
所以才想到這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