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924 關機偶而出現白屏(快速電容又爆了)

楼主(2010-03-27):
今天修了一台 VX924,故障原因是有時候畫面會不亮。
拆開來看電源板跟控制板都有電容爆了,換完之後就可以用了。

想請教,這顆電容為何要包熱縮膜?(原來是隔絕高壓用的)

另外這個控制板的電容,是快速電容買不到330uF 16V 只好買兩顆 10V 470uF 串聯使用,電料行最高只賣10V的快速電容。哪裡買得到16 V的?

這是幫朋友修的,拿回去之後發現關電源之後有白屏。等朋友送過來再檢查看看。

网友:
g大能不能麻煩PO一張P+I板背面電路圖
因我有一片同型故障的P+I板編 R321、R322、R327三個貼片電阻
燒焦看不清楚阻值

楼主:
哈哈!算你運氣好!
因為....剛剛才接到朋友電話說沒修好,關電源後畫面會出現白屏。顯然電源板還有零件壞掉。

等螢幕送過來,我再度拆開後會幫你照一張。

P+I 板是那一片?是我貼的照片的第二張那一片嗎?還是接在這片板子上的小片板子?

网友:
P+I板是你貼的照片的第一張
不過我是HannStar  GF191A  應該可以知道
R327 看來是 3300
R321 看來是 1500
R322  不知有沒有這個編號
有一篇P大PO的 Veiwsonic VX924隨機性白屏文你可以先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xtra=page%3D1
另外還有一篇狼大PO的Veiwsonic VX系列P+I板無背光、電源燈閃爍、無電源故障檢修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5231&extra=page%3D1
希望你能早日完修!
PS:四月三日更新修正
三個電阻阻值已知正確值
R327 是 3300
R321 是 1500
R322 是 300

楼主:
還好你找出電阻值了。因為今天拆開修「白屏」的問題,P+I 板跟你的不一樣。

搜尋了一下有關白屏問題,只知道是高壓板的問題,但沒有明確的維修方向。

目前的問題是:關機時有時正常,有時會出現白屏。目前還沒查出哪個零件有問題,不過,打算把看起來好像有問題的幾顆電容先換下來再試試看。

楼主:
目前判斷問題好像是圖二那一顆 16V 220uF 快速充放電電容(低 E.S.R.電容)。

因為買不到16V的,用了兩顆10V串聯來取代,這就變成「高 E.S.R.電容」。

台北跑了幾家都只賣 10V 的,哪裡可以買到16V的快速充放電電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台北有很多家在賣日系  220uF/16V 電容啊 ! ( 甚至25~50V都有啊)另外我建議您先把這串聯起來的電容先拆下 , 用電錶量測正極點對地大約幾伏特 , 若是沒超過10V就不必這樣搞串接電容了,
A/D 板用的電容並非只能用 Low E.S.R , 我修理換電容最喜歡用 NCC 的 KY 或 LXZ 系列的 , 便宜又耐用!

网友:
看不到圖,
板子的高壓部份補焊一下,
有修過高壓晶體裂錫加焊就ok了,
應該是adj的晶體那塊區域有問題

网友:
惠我良多感謝

惠我良多感謝惠我良多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速cd師父嗎?歡迎你來這裡一起學習

网友:
可以教一下adapter如何製作嗎?

网友:
就是把變電器的外殼拆下來直接裝上去

楼主:
終於找到問題了,原來是有一顆電容從屁股爆開了!就是圖一右下角那一顆。
結論是:這一顆電容爆開,會導致關機時偶而出現白屏。
照片看這兒: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page%3D1#pid270984

网友:
回覆 1#
想請教,這顆電容為何要包熱縮膜?

因為那一顆電容跟變壓器太靠近了
實驗室做 HI-POT 測試時,會跳火花(高壓側與低壓側)
所以必須包熱縮膜防止高壓電弧

HI-POT測試說明
AC電源輸入端之N  L  G 接在一起,假設為TEST1
DC電源輸出端之所有端子接在一起,假設為TEST2
在TEST1與TEST2之間,輸入測試電壓
測試電壓有分DC與AC,一般只做AC測試
電壓由0V緩慢上升到3KV(視Y電容之耐壓)
保持此狀態1~3分鐘
漏電流不得超過XXma(忘記數據了)
所有零件不得有電暈產生,零件之間也不得有火花產生
以上是當初在實驗室做過測試的實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來如此,那我要趕快再拆開來把他給包好....要不然.......

网友:
回复 网友C:

雄爸真是高人,可否在請教一個問題,那在高壓部分的燈管接口27j  3kv  的高壓電容,有的離高壓線圈很近很容易暴開,是不是給它加一個熱縮套也有防護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個電容包熱縮管,是否能達到保護作用我不確定,
確定的是,那顆電容是防止直流電流進入冷陰極管的,

网友:
圖二的電容接法看起來好像一顆故意短路
請問這樣接有什麼特殊用意嗎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是控制板的電容,是快速電容買不到330uF 16V 只好買兩顆 10V 470uF 串聯使用啦!

楼主(2010-05-06):
用了三天沒問題,但是昨天,那一顆快速電容又爆了。
請教:
1. 台北光華附近的電料行買不到 16V 的快速電容,網拍也找沒有,哪裡買的到?
2. 有可能是哪裡出問題導致電容爆開?

网友:
你想太多了,一般的電解電容就可以使用,如果怕再次
故障,可以使用長壽命的電容器,通常我會用NCC的KY系列,
或是Rubycon紅寶石系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以用一般的電容嗎?原先用的是金色字體的電容耶?

网友:
哈哈~金色字體的電容不一定就是ESR的電容喔~
而且電解電容沒有在分高速低速的啦~只有分內阻高低~
低阻抗的電容漏電就小~輸出的電流會相對的高及穩定~
就像海燕大說的~可以用NCC或Rubycon的電容
還有一個~就是Nichicon的電容~
如果g大的線路沒問題的話~換顆330/25v的電容~應該就不會有問題的~

楼主:
謝謝樓上各位,果然換了電容之後又可以用了。

可是為什麼這麼容易爆電容?品質太差?還是電路哪裡還有潛在的問題?

网友:
為什麼這麼容易爆電容?因為整流子在高溫漏電所造成 ,建議連整流子一起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樓上各位,果然換了電容之後又可以用了。

可是為什麼這麼容易爆電容?品質太差?還是電路哪裡還有潛在的問題?

此P+I溫度較高,加上又悶在鐵殼內,電容品質不佳很容易故障。

网友:
E.S.R應該使用在主機板上比較重視才對
感覺日系電容
松下與SANYO平均壽命似乎比NCC&RU&NI&T.K來的長一些
曾經買過一包100顆的NCC KY 2200uF/10V還沒使用就已經自我了斷爆炸好幾顆
換進POWER裡大約一年就炸..................可能買到假的
最近正在實驗固態電容使用在POWER裡與液晶裡的效果與壽命,惡搞亂搞希望別火災

网友:
謝謝大大的分享
讓我們有條理的檢修機器
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