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2 combo 開機不過電

楼主(2010-03-28):
20pin

黑色圈起來地方量只有 .020
4pin

這塊板子是昨天送修(換電容回來的)
剛裝好可開機 畫面出現一分鐘後 自己關機
之後就再也開不起來了
這塊板子電源附近好像沒有MOSEFT

接下來該往哪個問題點呢??

楼主:
這塊板子之前暴過POWER
爬過文之後確認是12V短路
同時也造成4PIN短路
這塊板子電源周圍好像沒有MOSEFT
也不知道他的PWM是哪一塊
知道的大大可以說一下嗎
有可能是20PIN電源座壞掉嗎??

楼主:
請問散熱片下的MOSFET 因為比較大顆 兩隻腳那邊已經拆下
p.s MOSFET兩隻腳已離開主機板 這樣測試出來的數值有準嗎??
用銲槍解的下來嗎??
剛試了好久 還湯到手 還解不下來
加溫大概要多久時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散熱片下的MOSFET 因為比較大顆 兩隻腳那邊已經拆下
p.s MOSFET兩隻腳已離開主機板 這樣測試出來的數值有準嗎??
用銲槍解的下來嗎??
剛試了好久 還湯到手 還解不下來
加溫大概要多久時間 ...

兩支腳已經起來了,那更好辦了,D極(大片)處先上助焊油烙鐡頭多上點錫加熱在D極上再用鑷子夾起了即可以了!

楼主:
已經拆下來了 原本的MOSFET是短路的
本來拆另外一塊但是型號好像不同
原本的編號15N03L 另外一個中間一間圓圈上面寫D35(拆下來量不到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量不到值.....代表那顆二極體已經擊穿了。
因為想說已經有不少有關這類故障的舊文....就觀察了一下!

楼主:
我已經把那個 D35 焊上去 (還沒焊仩去都沒跳直接顯示1.)
而且可以量到正常的數值
最慘的是焊上去之後
焊鎗頭壞了 (錫無法上去) 有誰比我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啊!我還把mos都五馬分屍囉斷兩隻腳
真的用烙鐵超難的不是說不可能但真的難

我覺得要修好機板下面必須的
烙鐵
熱風槍
電表
夾子
覺得這是基本配備
我們用的烙鐵溫度不是專業的溫度不太夠光清電容接腳孔有時弄半天還不起來

楼主:
報告 各位大大 我換好MOSFET
POWER插上去換好的MOSFET又短路了
請問是哪裡出問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代表後端有短路問題,更換新的元件後,在上電前,必須再做檢查的動作,避免再度燒毀。

楼主:
是不是因為錫買太便宜
所以焊不上去銲槍呢??

楼主:
mosfet好難拆阿
考慮來買支熱風槍了
在拍賣上有898 A+ 這大家覺得如何呢??

楼主:
今天去電子材料行買代用的MOSFET
老闆娘要我買80n0幾我忘了 可是版子上的是 (15N03L)  這好像是42A的 = =
這樣會不會有影響呢???
因為不太懂 所以就沒買了 (該買哪種的)
請各位大大解說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80A?具體型號是多少呢?

楼主:
80n0幾我忘了 可是版子上的是 (15N03L)  這好像是42A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那顆能夠承受80A的可以裝得上去,那查一下那顆的datasheet,再與15N03L做比較,若特性比較好,那麼就可以代換了。

楼主: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731606384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731572499

問一下這兩都可以代用 15n03l 不知道大小有沒有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