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站 GC-AMP-3886 + X10D-GC

楼主(2010-03-28):
這個計畫做了很久...終於做了好了
變壓器是定製的...機箱原本打算用電鑽自己鑽...但是鐵箱真的好難鑽
所以繪圖請人幫我CNC,目前是無雜訊run in 中...
構造很簡單...聲道選擇器是買二手的
GC-AMP-3886;X10D-GC可採獨立作業...可因需要作訊號線調整
組裝完的感覺真的好感動啊...下次完小一點的...改作耳擴就好....

网友:
使用 TDA7294 這個功率IC來作擴大機是不易失敗的方法,但是漏掉一些東西,能學習的少、能自己動手修改的也少、還有一些人固執的認為功率IC的聲音也比較少。

如果只是想要有一臺自己做的的音響那這個樣子已經很好,而如果是從學音響電子的角度看這樣仍不夠。

我建議如果有機會做下ㄧ台機器時考慮一下純電晶體架構的擴大機,可以從偏壓計算開始學到如何調整中點電壓與靜態電流,再來做個 A B Test  比較一下聲音,看您已經有玩過不同電容有不同聲音,用電晶體還能比較出日本晶體與歐洲晶體的音色差異來。

一般認為音響主動元件的排名從優到差是:真空管、電晶體、運算放大器、專用功率 IC。
但是技術如果還沒學到家,就請採用您目前還搞得懂的主動元件,

看了圖後還是忍不住要給您鼓掌!

网友:
kenneth大
他用的是3886,不過是買友站的板子來作的,
這個我也有作,不過板子是自己洗的,
原始的板子是用5532的OPA,
換過後還是覺得用2134加4970的搭配比較合
那里並不是發燒友的人,
所以版大還是別強求了,
另版大有看過那里有賣300W的單電源晶體放大的實物嗎,
雙電源的還好找,但單電源的現在外面就有點難找了.

网友:
單電源 300瓦 晶體線路 HiFi 用途的沒有,PA 用途是可能但應該沒人有現品。
以前曾經做過幾個公家標案,生產過幾批 300 瓦的,所以都是接單才生產。

為何一定要限定單電源?電池供電? D類的會考慮嗎?

网友:
是啊,限制為單電源的原因是因為電源供應只有一組24V-27V而已
停電後會切換到電池供應,.
想過是PA用途沒錯,是朋友幫忙代找的
看過原物有10棵作後放的TO220包裝晶體
D類的就還沒想過是否會適,
不知版大有否可供參考的資料..謝謝.

网友:
既然是 PA 用途在這個高科技時代當然要用 D 類的線路,體積小、效率高、又很便宜。
我已經很多年沒有自己動手做,因為已經知道什麼樣的東東要去哪裡拿或找人做,在這裡我只能給您一個方向。

去搜尋看看吧!先前我找過這些 D 類的板子現在很好找的。
找 100W 等級的就夠了,BTL 下去 300W 就有了。

网友:
kenneth大
找了半天,所以D類的放大不管是台灣還是大陸
都是雙電源的,還找不到有單電源的,
不知kenneth大還知可以那里去找.

网友:
還是能找的到單電源的,但是需要高電壓輸入,例如 TAS5615。
剛剛還看到一個更變態的 IC 竟然只要一顆鹼性電池就有 100 瓦了,可見這是時代趨勢。

也可以加入 inverter 線路去得到負壓或是高壓,就像車用擴大機的做法,如果價錢可以的話直接去買汽車音響擴大機成品我也不反對。

就是不好找工程師才有搞頭,不然就直接請採購去找就好了。

网友:
kenneth大
如果還要輸入高壓的話,或是要用inverter的話,
會不會乖乖的去用傳統電路就好,
至少不會把東西給複雜化了,
基本上是幫朋友找的,看來還是不要淌這種混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