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 ACER AL1716

楼主(2010-03-28):
開機無電源反應,己更換DM0565R電池效應及100uf 450v 電容一顆.但仍無電源反應,
請教各位大大求救
附上三張圖

全圖

全圖

下圖

下圖

上圖

上圖

网友:
好像發錯區了~
建議先量量看右邊那些PIN腳的電壓多少!!

网友:
如同 2 樓大大所言! 先確認 12V 電壓是否有產生? 沒有再往高壓方向查!

不管高低壓的電壓都應該用電表測量出來, 再向大家報告! 這樣大家才有辦法幫你找出問題!

网友:
這一台通常不是電源板的問題唷

建議先查修電源板電壓有無輸出

如果有的話不是他壞掉唷,查一下吧~~

网友:
哈囉
都一直不開的話,你按鍵要不要檢查一下.
我有碰過按鍵的問題喔.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答..
我有量了....上市電  就單電源板量測數據如下
在大的線圈上的值為    上端6點  數值為 0   下方4點...由左至右為 6V  6V  -8V  -8V
最上方二顆電池場效應  分別為LT 5237H 及MRR10100CT  數值為0
右側接訊號板上..8根數值...只動一下..然後歸0  (跳動為 0.03~0.01)然後為0

按鈕有換過....
之前情況為   DM0565R  在100UF450V 後的電池場效應..當場擊穿.破裂...有換過..重新開機..
電源指示燈仍無反應...

hyukiey723 大大  你是說在喬氏旁邊那顆晶體型號多少嘛
我想您應該說的是  kia 431a(大線圈右邊藍色的右邊那顆嗎   三隻腳接電源板上的半圓型電晶體嗎)

网友:
看你的狀況,12V沒出來,如3樓提醒的作法,查一查100UF450V上有沒有約150-160V的電壓,有就往低壓迴路去查

楼主:
量測出來..
大電容有 154V

楼主:
小弟有量過.....此處為正常的電壓值.
但小弟故障的這塊.........如上述..皆沒有電壓值...
在想..是否為線圈故障......在散熱片上的二顆電晶體..小弟有換過..但故障情況為一樣..
付上圖片..供大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答..
我有量了....上市電  就單電源板量測數據如下
在大的線圈上的值為    上端6點  數值為 0   下方4點...由左至右為 6V  6V  -8V  -8V   <--- 造成誤解,已更正過

輸出電壓2組 (應為) 5V / 12V ,  您所說 "...由左至右為 6V  6V  -8V  -8V "  這些電壓值不對?

可以拍張相片關於您量測電壓的部份 ( 大的線圈上 ... 是編號 T101 ?) 怎麼會有-8V ?,看起來是有輸出!!!

另先確定 DM0565R  各腳電壓值為多少? 尤其是 Pin3 有電壓否? 以及 Pin6 ?

若初級沒問題再看次級線路

网友A:
回复 网友B:

L大輸出兩組電壓5v   12v不對,那要輸出幾伏才算對,我比較不懂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大輸出兩組電壓5v   12v不對,那要輸出幾伏才算對,我比較不懂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沒錯呀! 正常輸出是5V和12V。

上面的說明造成誤解。

网友:
確定次級輸出端是否有電壓,12V 及 5V (對地)
若這次級無任何電壓,那問題應該再初級了

楼主(2010-04-27):
各位大大....您好....
此塊電源板...小弟有換過D260及D240之電晶體....但在 上圖..各接點..量測有問題的電源板.皆無電壓值..
量測T101大變壓器...下面4點有電壓值...分別為由左至右為 6V  6V  -8V  -8V "
正常的這塊電源板也是這樣.....
在T101上方6點接點..皆無電壓值出來...   (好的..不好的)都一樣....沒有電壓值..
所以小弟才會懷疑是 D260及D240故障....換了新的...皆無電壓值出來..
所以小弟推斷..應該是 T101大線圈燒掉了..
不知..誰有該顆線線.....可以給我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大大有沒有注意看 !!
這裡的電壓是 AC 哦 !!!
你要不要再確認一下 ??

网友:
變壓器兩端的地不能共用。
T101 上端6點為交流,地接中央GND
T101 下端4點為交流,地接大電容負端
我還是認為先確定 DM0565R 的各角電壓再說

楼主:
各位大大.....
小弟有找到一顆  T101大變壓器  把壞的更換,順便把D260 D240電晶體一起更換
但量測在大變壓器下的數值都是正常的....但在大變壓器上面.應該要有的數值都沒有
不是那一位大大.可以提供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