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求救BENQ T904 不過電

楼主(2010-03-28):
小弟有一台 BENQ T904 LCD 指示燈亮綠燈但看不到BENQ的畫面
附上圖5張,
麻煩各位大大指示一下明路
小弟己量過 5707 9024  保險絲 * 2皆正常

全圖

全圖

下座電源接頭

下座電源接頭

上座電源接頭

上座電源接頭

電容及電磁廠效應

電容及電磁廠效應

110V接電座

110V接電座

网友:
你發錯地方囉....而且  你要大家幫你  你也把你的一些測量數據+上  可能會比較快喔

楼主:
有測量過保險斷..ok.沒有斷掉....但其實有在懷疑最上方的二顆電磁場效應有出問題.......
有換過了..但狀況一樣.......
有量過後端 5707  高壓線圈....的部份...都正常..所以不知道那裡出問題了..

网友:
J6上方的二個電容有換了嗎?
9024N,5707的中間那支腳,對地的阻抗有量了嗎?
這六支腳的值不能差太多,差太多的話,
那一組比較低,那組相關的電容換一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