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an TG 380U01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28):
這篇說起來,整個維修過程沒什麼難度,關鍵在於......細心!就因為我神經太大條了,粗心!搞了很久都沒搞好。
這台電源供應器,到手的時候,還可以用,後來想說,拿起來沉甸甸的就拆了。哇!爆了一堆電容,雖然其他部分用料扎實,就因為用到爛電容,整個fu就不見了。後來去買了電容回來換,換完了.......不開機了! 這麼慘,也想找時間修,後來一直沒時間,就拖、拖、拖....寒假還沒有時間修,直到今天作業做完了,閒來無事,就來修好它。
整顆電源供應器的鳥瞰圖。
因為買來的電容裝不下去,只好弄了一些小技巧,想辦法裝上去。就這樣裝得歪七扭八。
一上電,power on,風扇轉了一下,用電錶量,也發現瞬間是有電壓上去,但就短路保護的感覺,不斷的power on,風扇就可以一直轉。
顯然是二次側低壓出了問題,才短路保護。同時+5VSB、PS-ON都有+5V的電壓,肯定高壓部分沒問題了。
power on之後,怎麼量都量不到PG。
有待機,就著手修低壓,將散熱片上的所有二次側的開關元件全拆下來量....結果都沒問題。
接著看到同樣適用494和運算放大器組成的PWM,將這塊模組板拆了!檢查後也沒問題。
打了所有+12V、+5V.....等的所有阻值,都沒問題啊!
真的沒頭緒了,解鈴還需繫鈴人,將那些電容拆下來,檢查了一下也沒問題。
正在一個個將電容裝回去的時候,發現......+3.3V竟然有一條線跟+12V短路在一起,真萬幸,有保護電路,不然就毀了!
將線抽掉,重新整理好,再焊回去。
這時候再度power on,終於完修了!
但發現,鎖上機殼後,板子竟然變形了!.......這也太可怕了吧!算了,管它的,單層板比較沒關係。
完修!

网友:
.........難得你這摸細心....居然還會出皮漏~~~~~~
簡單的問題~~~搞成大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對啊!真的超粗心的,也讓我覺得很奇怪,換個電容怎麼會變這樣,後來想了一下.....是我換電容時.....「順手」將旁邊的焊點也做補焊的動作,才搞得這麼大的問題。

网友:
焊接有時候 都要小心點 ~...上電前 我 都會特別在看過 補焊的地方免的 ~...........阿絲n_151|

网友:
修POWER拆及焊零件時我都先量一下相鄰的焊點那些有短路那些没有,回焊時再CHECK一次,免得放炮!

网友:
修POWER常常都會放炮
每次懷疑完要上電測試都說我要試爆了
哈阿哈常常放鞭炮啦

网友:
補焊時別忘記順便注意焊點有無相碰~

网友(2010-07-22):
請問s10274chen大大,您怎麼檢查這個PWM電路?我也有一顆POWER,跟你的PWM幾乎一模一樣,只差右上角零件不同。現在狀況是有PS-ON +5V,但將它接地後,PW-OK沒有+5V電壓,POWER也不動,有換過兩顆IC,及幾顆電阻,但還是沒動作。不知道最有可能的問題點在哪裡呢,有沒有可能那兩顆電晶體呢?有找過由494及339構成的PWM電路圖,但跟這個PWM模組電路設計還是有差,不知道該怎麼查起?

网友:
man大常放鞭炮,我到現在還沒放過,哈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次查修,也沒有非常仔細去查,只有大略量一下比較重要的半導體元件有沒有短路而已,就沒有深入去研究電路。
高壓部分也可以先查看看,雖然有待機了,但其他主要的功率晶體有損毀,也沒辦法啟動。

還有的條件就是,TL494的待機要有,因為494您有換過了,就變成要找其他提供494工作條件的元件囉。
常看到的都是+5VSB不見了,所以幾乎修完+5VSB就大多可以收工了,但有+5VSB,無法啟動,有的是PWM不起振,有的則是PG異常。
小弟我這篇是短路到,所以保護電路一偵測到異常,便保護了,大大您的好像是,根本沒辦法啟動,故此判斷應為PWM相關電路可能有問題。
找了兩篇案例,雖然搭配的方式不太一樣,亦不失為一個方向。
http://bbs.pigoo.com/thread-19781-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22092-1-1.html

网友:
s10274chen大大,您有拍到這塊小PWM電路板插在主電路板位置的背面照嗎?因為之前拔起這小電路板有把幾個焊點拔掉,當時判斷可能是焊點是空腳沒線路出去,所以沒有在意。現在想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焊點不見造成PWM判斷出問題。如果可以,可以請您提供一下嗎?thanks.

网友:
好加在...沒放鞭炮...
應該說這顆PSU設計的好,有保護到,
不然遇到爛一點的PSU,保護沒動作,就普天同慶過新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喔!沒有拍耶!沒關係,我來拆開拍幾張給大大您看看。
這顆修好,一直擺在旁邊沒去動它。
這張是方向,子板面向我們,整塊主電源板,往下躺。
這兩張是,主電源板背面,子板的接腳。

网友:
s10274chen大大,感謝提供基板圖片,第三張照得很清晰,從圖中看出,左邊數起6、8、9三個焊點是空腳,跟我剝落的焊點位置一樣。那我大概有個方向,跟焊點無關,所以還是要朝PWM周圍零件找起。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