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請問UPS的問題?

楼主(2010-03-28):
請問可以將UPS內的密閉免加水電池先拔掉來測試UPS機板是否正常嗎?
還是一定要接電池才可以測試UPS機板是否正常呢?
一般UPS電池(EX:12V7Ah或12V7.2Ah)的電量是多少才能啟動UPS呢?
若充不飽或放一段時間會降是代表電池壽命已到了嗎?
謝謝指教!!

网友A:
UPS把電瓶先拔掉來測試機板是否正常??????????(要測試什麼;能測到什麼)

UPS不論是離線式.在線式.互動式
只要是在啟動的狀態下,把輸入的電源插頭拔掉
就能測試電池的放電能力了
電池供電時間如果明顯低於標準太多
表示該電瓶已該做更換
如果是多顆串聯就必須找出劣化之單體
UPS的電瓶充電壓通常都是設定在13.6~14.5之間(單顆)
長時間不使用,官方建議,每隔三個月需連接市電對電瓶充電,以防電池劣化無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S把電瓶先拔掉來測試機板是否正常??????????(要測試什麼;能測到什麼)

UPS不論是離線式.在線式.互動式
只要是在啟動的狀態下,把輸入的電源插頭拔掉
就能測試電池的放電能力了
電池供電時間如果明顯低於標準太多
表 ...

因為不確定是電池的問題或機板的問題阿?!
故才想問是否有方法可以在不接電池的狀況下 , 測試機板是否正常?!
以免買的電池發現是機板問題
謝謝指教!!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當然可以在沒有電池的情形下測試!使用電源供應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UPS都有開機自檢功能
如果有問題的話
會自動切換到BY PASS
然後會有相對應的燈號或鳴叫聲
UPS正常啟動後,量測電瓶電壓
如果有在充電(電壓會慢慢上升,單顆電池約13.6V~14.5V)表示充電迴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然可以在沒有電池的情形下測試!使用電源供應器!

是喔!
那要怎麼改呢?會很麻煩嗎?
謝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S都有開機自檢功能
如果有問題的話
會自動切換到BY PASS
然後會有相對應的燈號或鳴叫聲
UPS正常啟動後,量測電瓶電壓
如果有在充電(電壓會慢慢上升,單顆電池約13.6V~14.5V)表示充電迴路正常 ...

可是現在連UPS不管是否有接電池都無法開機耶@@"
電池有拆下充電 , 但似乎無法上升(將近充了5小時,才從6.1xV充到7.5xV)
充完若沒繼續用的話 , 電池也會自動降(慢慢降回6.1x左右)
這樣是不是機板與電池都可能有問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UPS是否有問題還不確定
有些UPS未裝電池無法開機

電瓶以C/10定電流定電壓充電24小時(12V /7A 請用14.5V / 0.7A)
電壓無法回升到標準(12V以上),表示該電瓶已損壞
如果不想冒險買電瓶來測試
可以先借用"歐兜麥"的電瓶來測試UPS是否正常
再決定是否更換新的UPS電瓶

网友:
首先  看保險絲是否還活著 很多人都忽略了
然後看你的UPS電池是吃幾福特的  量一下有沒有餘電
(有些UPS太久沒用時 電池電壓太低是無法啟動的)
這就必須拆下來用電源供應器去充電  充個1晚再拿去試試看
如果電壓充不上去很明顯是電池問題
UPS機器故障機率不高  大部分都是換電池就好
但是最近國際銅價上揚 如果不想賭
雄爸說的機車電池拿來用是很好的方法  (怕髒就找認識的機車行測試一下  他們有機器)
但是要先確定電池是12V的  有的UPS電池是24V 有的是6V
簡單任務別搞到不可收拾
PS
我的UPS是吃2顆超大的12V 要串聯共24V  太低就無法啟動  換電池非常心痛
理論上要換2顆  但我都是換一顆然後寫上購買日  一般電池大概3-5年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