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PPY HP2-6460P元件損壞請求協助

楼主(2010-03-28):
各位版大 愉安

我有一 ZIPPY HP2-6460P 電源供應器 , 因在清理內部灰塵時大意的
動作 , 剛好擊中一元件(稽納二極體)整個碎裂了 ! 導至無法測量電壓值 .

現想請手上有ZIPPY HP2-6460P版大們 , 是否能幫小弟的忙 , 測量它那
電壓值 . ( 此元件位置 , 在圖一中指出 )

另外請教一問題 , 圖二中指出位置的VR , 它們分別是在調整那裏
的電壓值 . ( 因有動到它們兩個 )

在此先謝謝版大們 , 不吝相助 .     感激不盡 !

此二張圖是在某網站複製來的 , 如有冒犯之處請多見諒 !
( 因為我沒有相機 )

网友:
ZD為稽納二極體.....稽納電壓要用多少.....這點小弟我也不知道。要跑過線路,看是弄到哪邊去,才能夠確認,或是有相同的機器做比對。
VR是可變電阻,由圖中看來,似乎是在調整PFC或是PWM的輸出。

网友:
如果版內有人剛好有這台的話, 就可以幫你測量電壓數值回報給你知道!

但如果沒有的話, 我建議你請先測量記錄一下小板的每腳電壓, 然後你拆下那塊小板子, 並正反面拍照, 上傳給大家分析, 版內有些達人會幫你解答!

楼主:
控制電路板拍好了如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pukii大,小顆的IC編號不知道是多少?或許那顆稽納二極體是提供該IC的電源或是參考電壓用的。

网友:
看起來那顆小ic是 L6385, 這顆稽納接在 pin 6, 8 腳, 應該是保護作用, 值該是多少我就不清楚了! 等看看有沒有人有電路圖或去讀資料!

楼主:
沒錯 ! 那顆IC的確是 L6385

网友:
L6385是HIGH-VOLTAGE HIGH AND LOW SIDE DRIVER,pin 6是Vout,pin 8是Vboot-Vout,最大是17V,原廠說明應要小於18V,才可讓Vout有最高580V的範圍。

另外兩顆VR是用來調整3.3V以及5V/12V平衡,若是動到,在負載變化時,5V/12V可能超出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