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畫面異常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29):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的確沒遇過,遇到的話也沒零件可以殺肉

上露天找一下找到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1255564506

一顆就要500元了,而且一次出貨最低要買2顆,買不下手。

网友B:
挖哩!就算找到故障了.....沒有料可以換.....也沒辦法!
真的要收一堆殺肉機。
真謝謝shunxing大您分享的精彩實例。

网友C:
的確殺肉機是需要準備的
因為可以馬上拆就有,而且有的零件你是買不到的
感謝Shunxing大分享,下次就會有這各印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確沒遇過,遇到的話也沒零件可以殺肉

上露天找一下找到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1255564506

一顆就要500元了,而且一次出貨最低要買2顆,買不下手。 ...

哇靠~~~~~~真是貴的嚇死人阿.....去買破面板裡面拆下來的東西還比那一顆有價值...
500元~~~我買全新南北橋來玩還不會心疼....

引用 网友B:
挖哩!就算找到故障了.....沒有料可以換.....也沒辦法!
真的要收一堆殺肉機。
真謝謝shunxing大您分享的精彩實例。

你居然還在對岸幫我評分......
不過因該不會在發過去了~~~~
已經達到目的了~~~~
除非還有其他需要~~~~我才會在發過去
反正在那邊發文~~也沒有什麼回應~~
還看到有政治回文..看了我都不想發了

引用 网友C:
的確殺肉機是需要準備的
因為可以馬上拆就有,而且有的零件你是買不到的
感謝Shunxing大分享,下次就會有這各印像了

這台的殺肉零件....你知道哪邊來的嗎?
還記得那台日全食嗎????

网友:
謝謝分享 ~

屏部分的IC  我都小心的拆 ~真擔心 弄傷到 ~線~~
...尤其是 無鉛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對啊!有幫您評分,看有沒有人會反應熱烈些。
您說的那帖政治回文.....我有看到!
看了頗不是滋味!大家是做朋友的,搞什麼回歸不回歸的問題。

我在那邊都沒有PO文,只有回文而已!慢慢賺下載分,有需要的時候,就能夠下載到一些特殊的datasheet。

网友:
有時候看了諸位高手的維修實例(力),
真是令人倒退三步。。。。

网友:
對岸有在賣一顆20人民幣,加上運費的話還是很貴!
每次看Shunxing大大的維修實例就覺得自己能力的不足.

网友:
很精采經驗分享,請問s大是用哪種通用ad板來測試?可以介紹一下嗎?

網拍有很多種通用板,但都沒詳細介紹支援什麼屏?只能從你們專業維修

人口中才能得到一些資訊,若能另開一篇專門討論通用ad板,真是功德無量...

或許你會問我為何不自己開一篇?因為我很少維修電子產品(含液晶),

所以碰到的問題相對都比較單純...

楼主:
我記得之前有PO過了~~~~要找一下~~~~

找到了~~~~在這~~~
http://bbs.pigoo.com/thread-16897-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就我所知GM2621通用性還不錯,一般買公板時都會先詢問面板型號及屏線種類,不知其他前輩覺得如何?

网友:
問題果然是百百種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一般都是要問老闆拉 ~但是還是要看屏 的資料 比較保險 ~
有些 ~電源 顛倒歐 ~要小心 ~
我用2621 我都 拿 不要的AD 面板連接線  (這樣才不用買 一條也要30元)   自己跳 拉 ~看屏資料 ~ ~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何止三步! 專業就是專業!  不是蓋的!

謝謝 s 大的分享!

楼主:
說到這顆管理IC~~~型號還超多種的....
我還有兩台19吋寬螢幕也是電源管理IC掛了~~~
之前有PO文上來找~~~就是沒有人有....那兩台~~還在待料中....

网友H:
看來都沒人用過這張公板,多年前買的..也不知支援什麼屏?

連簡易說明書都不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playx大,找到一個賣家有賣這塊。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1071678542
但他描述寫得很簡略,似乎這張板子只支援TTL的面板。

网友:
是不是這片?

鼎科2033PC跳帽TTL和LVDS双介面驅動板

2033v一般跳冒定義 1:插上跳冒 0:不插跳冒 2033v特殊跳帽定義 1:插上跳冒 0:不插跳冒
                                 CN14 1-2 3-4 5-6 7-8                                  CN14 1-2 3-4 5-6 7-8
1280x1024 双8 lvds 0 0 0 0 1280x1024 双6 lvds 0 0 0 0
1024x768   單8 lvds 1 0 0 0 1366x768   單8 lvds 1 0 0 0
1024x768   單6 lvds 0 1 0 0 1366x768   單6 lvds 0 1 0 0
800x600     單6 lvds 1 1 0 0 640x480     單6 lvds 1 1 0 0
1280x800   單6 lvds 0 0 1 0 1280x768   單8 lvds 0 0 1 0
1400x1050 双6 lvds 1 0 1 0 1280x768   單6 lvds 1 0 1 0
1440x900   双6 lvds 0 1 1 0 1920x1200 双8 lvds 0 1 1 0
1440x900   双8 lvds 1 1 1 0 1680x1050 双6 lvds 1 1 1 0
1024x768   單8 ttl 0 0 0 1 1280x720   單8 lvds 0 0 0 1
1024x768   双8 ttl 1 0 0 1 1280x720   單6 lvds 1 0 0 1
800x600     單8 ttl 0 1 0 1 800x480     單8 ttl 0 1 0 1
1280x1024 双8 ttl 1 1 0 1 1280x854   單6 lvds 1 1 0 1
1280x768   双8 ttl 0 0 1 1 1152x768   單6 lvds 0 0 1 1
640x480     單8 ttl 1 0 1 1 800x480     單6 lvds 1 0 1 1
1920x1200 双6 lvds 0 1 1 1 1600x1200 双6 lvds 0 1 1 1
1680x1050 双8 lvds 1 1 1 1 1600x1200 双8 lvds 1 1 1 1

特殊定義須要燒錄程序支援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來都沒人用過這張公板,多年前買的..也不知支援什麼屏?

連簡易說明書都不見了...

這塊跟我那塊一樣阿~~~~~只是支援的比較少~~~~
如果是以跳帽~~~目前大部分的寬屏或4:3(17吋或19吋的)的都可以支援~~~~
我通常都是拿來點友達的面板~~~因為它的面板定義幾乎都一樣~~~~
差別在於面板解析度~~~~用跳帽的方式來支援就可以了

偷偷告訴你喔~~~~其實很多雜牌液晶~~~~都是友達面板居多~~
因為它的面板~~~幾乎所有廠牌的公板都有支援~~~~~~~主要是它的定義規格都是統一介面....

對了~~~我晚上再發一個我改公板的實例好了

网友:
期待 S大的 ~改公板 實例~板上 沒有很詳細的 ~介紹 ~應該還有不少 想改的人 霧殺殺~

网友:
修東西最怕沒料...
沒料真的很頭痛..

网友:
唉....那可能要準備一堆殺肉的料件了....等待壞掉的lcd到來..

网友J(2010-05-26):
高 不知是用熱風槍拆的
還是治具拆的

网友K:
真的厲害,倒底是用什麼拆下IC,又是怎麼焊上去的,有特別的工具或是機器嗎?如果是用熱風槍的話,其他的零件都沒有飛走,真是佩服。

网友:
我預見的也是這類IC但編號不同
AS15-G
真的找不到這IC的相關資訊

网友:
引用 网友J:
高 不知是用熱風槍拆的
還是治具拆的
引用 网友K:
真的厲害,倒底是用什麼拆下IC,又是怎麼焊上去的,有特別的工具或是機器嗎?如果是用熱風槍的話,其他的零件都沒有飛走,真是佩服。

告訴你們一個秘密,s大最近火氣大,用嘴一吹,錫都融了!
一般我們還是要用熱風槍來解.......

看來我要預先花時間來去資源回收站搏感情了n_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