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13.3"工業電腦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29):
這是公司設備電腦螢幕故障,有電源無畫面,拆開發現是用NB面板組裝的,燈管竟然被高壓打斷,由於沒有13.3"的燈管只好拿14.1"的代用。
正面
背面
面板型號
燈管更換完成,14.1"太長部分用熱縮套管包住防止露光,先用自製點燈器點亮測試OK。
內裝電路板
完修畫面

网友:
真是厲害, 燈管尺寸不同都能代用!

謝謝分享!

网友A:
Wet大連燈管都可以包起來阿
真的是硬上了,恭喜維修成功
這是公司的螢幕,請問你是MIS嗎,要自己修~~

网友B:
我比較好奇的是~~~~~
怎摸處理凸出來的部分....
因為我看到他用熱縮管~~~~~~
但是~~~裝回去的時候???
裡面空間夠大嗎?
我完全沒有看到他把內部外殼破壞...
就可以把鐵架裝回去???

网友:
看起來好像可以凸出來
因為他下面好像沒有擋住
我猜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t大連燈管都可以包起來阿
真的是硬上了,恭喜維修成功
這是公司的螢幕,請問你是MIS嗎,要自己修~~

我只是設備打雜的,幫公司省點銀子。
公司MIS喔!!!不會修也不想修,他們都委外修理,之前送修一台15"竟然收費2000大洋還要開報修單,靠2000都可以買17"中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比較好奇的是~~~~~
怎摸處理凸出來的部分....
因為我看到他用熱縮管~~~~~~
但是~~~裝回去的時候???
裡面空間夠大嗎?
我完全沒有看到他把內部外殼破壞...
就可以把鐵架裝回去??? ...

韓國人做的殼子夠大夠重,前面是鋁殼後面及中間是鐵殼鐵板。
這款LG面板模組燈管側開式,不用剪開白鐵架,燈管塞進去就好了,露出2公分組裝時好怕碰斷了。

网友:
好險邊框夠厚,不然多出來的部份感覺好容易斷掉的樣子
wet大不錯阿,花一隻燈管,賺到老闆的映像分數,划的來....

网友:
wet大我也是設備打雜的,
硬上成功,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