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表燒囉-台灣製(完修囉)

楼主(2010-03-29):
上星期六回老家把學生時代用的電表找出來,之前就知道故障囉
想說把它修一修就可以用,結果我換了保險絲和電池還是無法使用
它的故障就是打甚麼檔位液晶都不亮
電表長像
後來把電表全部解體發現電路板有一塊禿起黑塊
另一面很正常
後來發現台灣製所以不見得對岸就是爛貨我們的也是差不多
為了怕被罵爛貨所以這是警語嗎?

网友:
那顆黑色突起的東西,是IC,它用一種特殊的膠直接封裝起來!
忘記叫什麼膠了....印象中W大有說過.......

网友:
接點清一清看看<不依定壞了>

网友A:
用膠封住, 是當時為了怕被其他人知道是用什麼廠牌的IC!!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不是燒掉燒掉??納為何保險絲和電池換了一樣沒反應??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是說清哪邊接腳呢?如何測試它壞了呢?
我有打嗡鳴看會不會是液晶問題結果電表不叫所以覺得它壞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膠封住, 是當時為了怕被其他人知道是用什麼廠牌的IC!!

那是直接封裝的ic..不是裝上ic後在封膠怕人知道的..

网友:
你有裝電池嗎 裝上電池後抓線路吧!.這種電表應該不難修.別挖開你說的那個黑點喔.會死人的.量一下二極體是否斷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當然不是燒掉囉!
這種封裝方式,如果IC掛了.....就不用玩了!(但這機會蠻低的,如果這台電表沒有特別的錯誤使用,不至於燒壞IC。)
還是先檢查外圍電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難不成這個也可以對地打阻的方式先測量是不是短路囉了?你說的外圍電路是指電源線開始查線嗎?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有裝電池,你說的是電容和電阻這些零件嗎?

网友G:
正名運動, 黑色突起的東西叫"邦定膠"

楼主:
回复 网友H:

謝謝大大求知精神,讓小弟以為它燒成這樣太誇張

网友:
其實。那個黑黑的膠。
一方面是因為人家的ic也許是晶片型的。
打好後再上個膠。

也有另一個情況是因為它是"類比""放大"電路。
經過這樣的方式,可以有隔離不必要干擾的因素。
這是一種隔離的做法。

网友:
這種封裝IC很常見阿....
遙控器用最多了~~~
小孩在玩的玩具也很多都是這種封裝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名運動, 黑色突起的東西叫"邦定膠"

屬於環氧樹脂類

网友:
邦定封裝在大陸那邊統稱為牛屎片
CHIP本身沒有作封裝處理,
有好有壞
但如果在大量生產時,
那和使用封裝的產品,在成本上就會省了不少.
使用邦定封裝主要都是以節省成本為主.

网友:
回复 网友I:

以我的話我會先量周邊零件.我都先量二極體.因電表要壞大都二極體.最好要拆下來量喔..不...是一定要拆下來量...我都是板上量一次拆下再量一次..這樣可以確認二次線路短路或零件短路.至於黑黑那個在業界都說是"打邦定".英文我不會 是不是膠呢我要去問打零件的朋友才知道

网友:
那個邦定膠我們都通稱為黑豆仔(台語),因為看起來就像黑色的大豆子

楼主:
如果說在學習上有修的價值,在非學習的角度說實在花很長時間和換零件的成本就不划算
拍賣王最便宜一台70元就有囉

我換電池和保險絲就花囉56元囉

网友:
那黑黑的是IC的封裝

网友:
說不定是檔位開關的彈片故障
導致主電源的彈片沒有接觸到
所以不論你切到哪一個檔位
電表都是完全沒反應的

某天晚上
某大大睡到半夜,夢到自己在修理收音機,
修好之後,左手開始調起音量旋紐,右手調整頻率旋紐,
調了好久收音機還是沒反應,
不自覺的說了一句夢話"阿那A龍謀聲"
某大就在半夢半之間聽到一句話
"ㄚ力岔逃阿謀岔,昧那A武聲"

楼主:
今天終於給它完修囉結果是莊孝維問題
用它來打阻值跟學習的一樣囉,為何ut61e一樣測法不同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