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把自己儀錶給弄壞的經驗吧

楼主(2010-03-29):
昨天用電容錶測電源的大電容值  忘了先放電  還好我錶棒入口設有保險絲 但還是賠上了一顆74121
我想  大家一定都有手邊儀器不小心弄壞的經驗吧
發生在別人身上的叫故事  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叫事故
有空來談一談你的"故事"吧  好讓大家以後多多注意一下

网友:
有搞壞ㄧ台指針電錶......原本只是有些誤差.....歐姆檔很難歸零.....後來竟然自己白痴到去用烙鐵戳指針底下的線圈......整個毀了!

网友A:
多年前朋友給的一台"太克 2465A 示波器"
當時因保存不當,未做防潮保存
某天心血來潮,上電暖暖機
示波器也很熱情的回應我
嗶嗶啵啵的聲響外加煙霧瀰漫特效
自行拆開查看,有一類似電阻的零件焦黑
不知是否還有其他零件損壞
聯絡原廠維修站,要有購買證明才肯報價
網路上找到台北市西寧市場有人在做維修
截至目前還在考慮是否送修

剛剛上網拍搜尋,中古機竟然還要 $13000-

网友:
學生時代用的指針式電錶 , 在實習時最常看到他們搞壞 !!

壞一堆看起來像小山一樣 , 通常是檔位打錯 !!

打歐姆檔拿來量 AC 或 DC 電壓 !!

電錶直接冒煙 內部 電阻燒毀 指針打斷

到目前為止 , 個人未曾把儀器搞壞的經驗 , 頂多是把保險燒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雄爸~! 你可以參考 wish 大分享的示波器維修文自己嘗試修看看, 也可以po文讓大家集思廣益幫你!

我自己以前倒是燒壞過兩次太克示波器的高壓探棒! 以前 GND 接二次側低壓處, 然後去測量一次側的高壓點! 好在示波器沒壞!

网友:
示波器啊,
自己有一台SAMPO的2325也是因有段時間都在"作工"
大概5年沒用,一開機輸入信號只剩一條垂直線
水平壞了,現在放在旁邊,也許有天會修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朋友給的一台"太克 2465A 示波器"
當時因保存不當,未做防潮保存
某天心血來潮,上電暖暖機
示波器也很熱情的回應我
嗶嗶啵啵的聲響外加煙霧瀰漫特效
自行拆開查看,有一類似電阻的零件焦黑
不知是否還有其他零件 ...

你的能力因該可以修好他的~~~~~
這台居然有350MZ.......太高檔了吧~~~~
修一修~~~~也有很高的價值耶~~~~

网友C:
最近燒了一台kvm,不知這算不算儀錶,不過確是我的維修工具,
前幾天修一台不開機的主機,接上結果就冒煙了...
當下真是n_077|  :on_077|
當初也是花了3000多買的,好不甘心啊:on_098| :on_098|
幫客人修的工資還不夠買半台:on_096| :on_096|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近燒了一台kvm,不知這算不算儀錶,不過確是我的維修工具,
前幾天修一台不開機的主機,接上結果就冒煙了...
當下真是n_077|  :on_077|
當初也是花了3000多買的,好不甘心啊:on_098| :on_098|
幫客人修 ...

挖~~~把它燒了.....太利害了吧....高壓電重數據線流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克以前的示波器常常有此"症頭",不是您保存不當是您太久沒用沒過電的原因。

要自己修並不難,因為這是電源迴路上的問題。
我碰過許多台都是如此,包含要價接近百萬的高級模組化示波器也是如此。

燒掉的那顆零件是鉭質電容器,拆掉它後再用電表量ㄧ下該組電源迴路是否還有短路現象,沒有的話就換上一顆差不多大小的鉭質電容器就大功告成了。
太克的設計為了追求儀器最好的性能特性於是大量的使用低內阻的鉭質電容器在她的電源迴路上,這些鉭質電容器又故意挑選耐壓剛好超過電源電壓只有幾伏的,不是為了省錢是故意將這些鉭質電容器又當成過壓保護元件來用,所以只要電源迴路上的突波過大這些鉭質電容器就馬上短路而燒燬來達到保護貴重的 IC 元件。

有了這些好傢伙就要常常使用她,沒電路可測時也要通個電看看她摸摸她一下,都沒人關愛的話就會給您臉色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挖~~~把它燒了.....太利害了吧....高壓電重數據線流入????

這台是從ps/2供電,而那台主機是一接電還沒按power sw,cpu風扇
就自己在轉了,那知kvm就這樣燒掉了n_096|
改天再po上來請大家幫幫忙:on_081|:on_081|

网友:
昨天把那台異常的示波器給翻出來
原來2465有分 A  和 B  兩種
我的是2465B類比示波器400Mhz
上ㄚ拍&露拍搜尋一下
全新報價5萬起跳
二手報價2.5萬起跳
P6137  10倍 400Mhz  二手探棒一枝報價3千起跳
真的是"吃米不知道米價"

一台UPS還沒修好
又多了一台示波器要修
還好都不是急著要使用的設備

网友:
沒辦法,要用這些古董的示波器得要有自己修理的心裡準備,初學者還是去買新品來用較安心。
還得有進階使用與檢驗校正的相關知識,使用現代的數位示波器只要按個 Auto 就自動搞定了,方便性差很多。

我手邊也有一台故障的太克示波器待修(高壓電路亮度聚焦的問題),現在實在是沒什麼機會用也沒興緻去修。

网友:
回复 网友E:

kenneth大果然是高手中的高手
一下就被你說中了
稍早前才把2465B給拆開來查修
燒掉的零件
就是並在OP AMP電源上的濾波電容
隨然只是更換一顆小電容
小弟還是到維修實例發個帖 (太克 2465B 示波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19912-1-1.html
與其他版友分享
再次感謝 kenneth大的經驗提醒

网友:
回复 网友F:

版內高手很多! 期待發文! 恭喜修好!

网友:
說是高手很不敢當,自覺的還有許多東西還弄不懂。

只是剛好以前有碰過這類問題,這次能幫到您我也很開心的。

网友:
我的太克示波器tds210面板超容易故障,廣華一上是就買了,第三年就掛了,那時外面也沒得換,送廣華就花了15000,後來就很小心使用,非不得已才用,至於烙鐵修好我是了一下又送回原廠,無法powersave 會燒板,應該是軟體有bug去年7月買的,最近進的pdr紅外線剛來時組好就超到紅外線濾片破裂,目前使用狀況算不錯,三用電表指針的sanwa壞了不想在用,目前出門用台製燒了好幾次,倒是cd800還真好用帶機超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