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mV使用疑惑

楼主(2010-03-29):
勞請各位大大幫我解一下我的疑惑.之前買了UT61E電表一直不知道mV的使用.打到mV檔時數字會亂跳.請這檔位是用來測量那些的電壓

网友:
很多電表都有這種問題
當轉到mv時由於輸入阻抗很高
一般電壓檔位阻抗是10M, mv則有3000M
所以只要短路有歸零就是正常了,
mv在一般量測上算很小了,
大概都只有作RD的人才較常用,
一般維修時,誤差都不只那個數值了.
80mv=0.08V

楼主:
感謝您的資訊~那他就是量微小電壓囉~~謝謝喔~~

网友:
因該也用不太到吧.......mA倒是常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只是不知道這電錶的mV檔是否正常.因為都亂跳好一陣子才會歸零.已為才用沒幾次就給他出狀況.有各位大大的講解.知道他是正常沒壞的.不然我又有東西可以拆來玩了

网友(2010-04-29):
對了~說到mV檔位...
我之前有聽過電錶的廠商有說過在mV檔上可以測出電場
不是磁場喔~
有遇到廠商我再問問~相關的單位及換算方式~

网友:
如果接上一線圈,的確是可以感應到電磁場存在,不過可能只能針對ELF(極低頻)電磁場進行感應,且mV要如何換算成G(高斯)及T(特斯拉)等磁場單位也是一個問題。

mV檔還有一個功能,就是搭配DC Shunt(分流器)來測大電流。

网友:
我也來補充音響方面的 mV 應用。

擴大機的輸出中點電壓也是要用 mV 檔來量,理論上是 0V 太大會燒喇叭的。
也就是說擴大機有沒有老化與穩定就是要量喇叭輸出端的微小 DC 電壓(中點電壓)。
測試時不要接前端訊號,也要將音量 VR 轉到最小,還要接上假負載(8 Ohm 的一般電阻)不然因電表阻抗太高會數值亂跳。

AC 的 mV 檔其實也是很實用,可以用來量電源上的漣波,藉以判斷是濾波電容不足或不良還是穩壓電路的功效。
測量前請先確定您的電表轉到 AC 檔時是否還能量到 DC 電壓,指針表與一些便宜的數字表就有此現象。
有此現象也不必換表,只要測量時紅棒多串一顆塑料電容就行了。
也能來量音頻訊號大小當個臨時的 VU 表(反應快的表才行,還不能給她自動換檔),這時就要看表頭螢幕下面的條段顯示。

楼主:
了解..在請教您說有dc是會燒啦叭. 以前有人告知. 要是喇叭有直流電的話會消磁. 那消磁一說是不正確的囉n_151|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中點電壓一定要在 100mV 以下,長時間的太大會燒掉喇叭音圈尤其是很細的高音喇叭音圈。

消磁都是要利用 AC 磁場才做的到,喇叭磁鐵磁性超高又是永磁所以這個說法不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音箱裡的分音器多有電容串聯在高頻輸出端, 直流電壓如何將高音喇叭音圈燒燬?

网友:
回复 网友D:

L 兄:

我對您的電表的 mV 檔內阻感到懷疑,不應該是 3000M  那麼大,至少我手邊幾台電表的內阻不管在那ㄧ檔都是在 10M 左右。

數字表的高感度與高內阻有時也是困惱,高內阻好辦有時可依需求並個電阻來降低,而高感度伴隨著數字亂跳的問題就很難解決,很可能是因為內部電路設計或是電表外殼隔離干擾的能力不足,無法自己 DIY 改善只有換高檔電表一途。

网友:
回复 网友E:

問的好,

有些便宜的喇叭根本就沒有分音器(電腦用的),還有電子分音系統的高音喇叭也沒有電容器。

网友:
回复 网友F:

高靈敏度的 VU 表都只會用電池工作而且裡面是沒有數字電路只用 Op amp 作放大及類比計算以免讀數受錶內雜訊所干擾. 不是數字式電錶所能代替.

网友:
回复 网友G:

相信平價電腦用的喇叭都是用 OTL 電路居多輸出不應有直流而高檔貸用 OCL , BTL 的話不應連一個電容都省掉, 以上只是我用常理推測.

不過之前我無想過電子分音但就算無電容都應該有直流保護電路.

以我以前經驗低頻喇叭是由大功率高頻燒燬而高頻喇叭則由大功率低頻所燒燬居多.

网友:
回复 网友H:

K大
這個就不要釘我了,
因為我一開始也對這個阻值覺得很納悶
不過那個阻值是由製造商的型錄上面摘錄出的,
所以對這個阻值必需要問製造商才知道
至於數字亂跳的問題由於過低的取樣值大概是無解的
原因是如您所列一樣,問題造成的原因可多了.
一般的高檔表在MV位置也是會跳個幾下讓你覺得它還活著的.
看了一下電表本身的電路及CHIP本身的資料
在220MV檔位置是從輸入端串一棵100K輸入到CHIP
那麼剩下的輸入阻抗就要看CHIP本身內部的設計才有辦法得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三用電表拿來當 VU 表是暫時測試用的,當您的電表是 Ture RMS  且有成音訊號訊號產生器就能這樣來調校成音設備,不但方便又很精確。

沒錯,平常情況會燒高音單體多半是功率所致,喇叭箱內的高音單體多半是比低音單體承受功率要低所以較容易壞,但有灌磁液的單體就能改善此現象了。
正常的擴大機內部也都有喇叭保護器或是直流伺服線路,喇叭保護器其中一個作用就是檢測直流,但歐美的高級機就通通沒有所以自己檢測中點電位就相對重要了。
多餘的電路通通會裂化音質。

网友:
回复 网友J:

電表阻抗不必問廠商或看型錄,您只要有另一台電表就能自己測量。
將另ㄧ台電表檔位轉在歐姆檔再將測試棒插入被測表的插座內,旋轉被測表的檔位就能直讀到該檔位的內阻了。

网友:
不過電子電表輸入會先通過一OPA,要直測阻抗比較困難些~
OPA的特性之一就是輸入阻抗很高。

网友:
數字電表都是使用專用的電表 IC,輸入側是 OPA 結構沒錯但是都會儘量設計成標準規格包含輸入阻抗。
同類型儀器的輸入阻抗如果沒統一那使用者就會產生測試數值混亂的結果,同台電表不同檔位輸入阻抗如果不同就可能會有不同的讀數。
就像示波器都是 1M 阻抗,高頻儀器都是 50 或 75 歐姆,怎麼轉怎麼用都是相同阻抗。

這裡講的都是直流阻抗,交流阻抗會隨頻率而變化但也不能差太多,差太多這台就不能用了。
高頻儀器的輸入側電路難做就是從直流到高頻交流都要是相同阻抗才行,電表也要不例外。

网友:
做了K兄的實驗~

以SANWA PC5000和YOKOGAWA 7552座台式三用表對測

7552測PC5000的mV輸入,為10.20MOhm

7552測PC5000的V輸入,為11.08MOhm

PC5000測7552的mV輸入,測不到輸入阻抗

用PC5000測CHY 17的200mV檔,阻抗為5.34MOhm

另外把探棒移除,就可以看電表mV的安定性是否良好

网友:
作了K大的實驗
使用VC9808+和UT61E兩台對測
在VC9808+的200MV檔位,UT61E量到9.84M歐姆
在UT61E的220MV檔位,VC9808+量到OL,而且是從3M一直慢慢上升到199M就變成OVER-LOAD,這台VC9808+上面是標註200M量程的.

网友:
自己做過測試對這台儀器的特性心裡比較有底,順便建議還要作實驗的人順便量量歐姆檔、二極體檔的輸出電壓,搞清楚其差異在往後維修查電路量零件時會有幫助的。

我做過台灣某儀器大廠的研發,一些儀器觀念都是部門前輩教的,但坊間有些人並不照標準規格來作也是沒辦法的,這樣有無缺失留待各位自己去判斷。
我現在手邊兩台掌上型的都是 FLUKE  ㄧ台 75 一台 115,解析度雖然不高功能也不多但我覺得很順手且很可靠,在內阻方面全都是 10M 。

楼主:
真的要去了解手上的儀器.我以一台HXLA跟UT61E互測.都是數位電表非指針.但ut61e轉歐姆檔跟蜂鳴檔都是黑棒輸出正電.紅棒為負. 跟指針一樣. 二級體檔就變成紅棒為正. 黑棒為負.  那個便宜的HXLA就歐姆檔跟蜂鳴檔都是紅棒為正.黑棒為負

网友:
既然大家都測試了~~~~
我也測試大家看一下....
只是~~~~UT61E~~~~並沒有L大說的~~~一直上升阿~~~~

网友:
哦這個是我的錯,因為在量UT61E的時侯還在一邊作土砲電路板
所以當時探棒插進去沒有注意有沒有插好,
之後有再量一次是也是在11M左右,
所以這是我的錯n_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