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42吋電漿電視修理

楼主(2010-03-29):
故障現象.不開機...
電源板整個補焊.有開機高瀕聲.83v時有時無

网友:
有機型嗎請po一下,如沒猜錯應該是用sony的裡面應該有一個sony服務站的高手喔

网友(2010-06-04):
【求助大大】FORMOSA面板=TPF042C106060UF-01電漿 Y板有聲無影
1). Y驅動IC沒有短路。
2). Z板5W12歐姆沒壞。
3). C4160量測沒壞。
4). SW有作用,副POWER板有補焊。
請問大大我還需要注意那裡
以上~謝謝回覆

网友:
【求助高手】誰知道 TPF042C106060UF-01 電漿 Y板 這2顆零件↓
1). D469 (12B、35)
2). Q467 (322、IRFW540A)
請問高手這2顆零件那裡有賣啊! 或者有替代型號 ?
感謝回覆~

网友:
是哪一個機型的呢,每個畸形維修的方式都不一樣,看你寫的應該是PDP的

网友A(2011-09-11):
請教要如何測量側驅板IC是否短路. 要如何操作測量. 感激不盡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議您另開帖,並說明廠牌機型,同時貼圖,
這樣讓有能力回答您的朋友,夠有效率地抓到問題,
以解決您的疑問。

純建議,請別介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要如何測量側驅板IC是否短路. 要如何操作測量. 感激不盡 !

.

看一下.....你要的
http://www.液晶維修培訓網 ... ;sub=&date_buy=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再次請教以下幾個問題 . 誠懇賜教. 感謝~~
1. 聽說側驅板IC壞掉. 會回燒壞Y板. 那Y板燒壞會把側驅板IC也燒壞掉嗎?
2. Y板燒壞是否會把X板也燒壞掉嗎?聽說換掉Y板時.最好連X板也一起換掉 ?
3. 又或者說X板燒壞時.會把Y板也燒壞嗎?
4. 要如何檢測Y板是否故障?
5. 是否所有廠牌的電漿電視側驅板IC壞掉. 會回燒壞Y板. 還是只有聲寶的會這樣?

网友:
回复 网友C:

謝謝建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再次請教以下幾個問題 . 誠懇賜教. 感謝~~

1. 聽說側驅板IC壞掉. 會回燒壞Y板. 那Y板燒壞會把側驅板IC也燒壞掉嗎?
不一定(Formosa面板發生率將近100%.但LG 三星.國際就非常少見)
2. Y板燒壞是否會把X板也燒壞掉嗎?聽說換掉Y板時.最好連X板也一起換掉 ?
不一定.(要看故障的狀況).但為了保險一定要處理.
Y(左板)的工作模式...維持.清除.掃描    Z板(右板)的工作模式....清除.掃描
這兩塊BD的共同處理處為清除與掃描(就是所謂的*星光點*)
一旦出現星光點.而熱機會好那Y.Z板舊準備***看日子了**

3. 又或者說X板燒壞時.會把Y板也燒壞嗎?
跟上訴一樣
4. 要如何檢測Y板是否故障?
這個問題跟....對電漿的整體結構有關.並非3言2語就能講清楚.
如果只要確定是否為Y板故障......那3用電表就可以(指針.數位皆可)

5. 是否所有廠牌的電漿電視側驅板IC壞掉. 會回燒壞Y板. 還是只有聲寶的會這樣?
我的經驗不是聲寶會這樣.是Formosa的面板LG與三星.國際我並不曾遇過.....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謝大師的解答.獲益良多. 謝謝~~

网友B:
更正一下(有一個地方講錯了)
這是錯誤的 ....Z板(右板)的工作模式....清除.掃描....抱歉(會誤導)
這才是正確的.....Z板(右板)的工作模式....維持與清除
維持....給電漿板發光
清除....清除電漿壁的殘餘電壓..當無法清除乾淨時.就會產生星光點(最常見的就是LG系列
.但當電漿面板發生老化現象時也會有此狀況<畫面會較暗.有點類似對比不良.色彩比較淡
.如果是LG的話可用較新版本的T-CON(邏輯板).可處理完成......老化舊不行.

网友(2011-12-12):
引用 网友B:
.但當電漿面板發生老化現象時也會有此狀況<畫面會較暗.有點類似對比不良.色彩比較淡

所以小張大您的意思是說,
只要PDP面板老化,色彩一定會偏淡是嗎?
若真是如此,我看家裡那台聲寶電漿還是別浪費時間了.
面板也剛好是FORMOSA的.

還是我另開主題Post照片上來大家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