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誰有三星 17吋螢幕的高壓變壓器

楼主(2010-03-29):
我的螢幕是三星 173V
17吋的螢幕

現在螢幕開下去大約2秒背光就變暗了
應該是高壓變壓器掛了
請問怎麼測這個變壓器的好壞?
再問誰有這變壓器可以買我

网友:
麻煩你照一下照片~~~3星 17吋 有很多 ~耶 ~
說不定 照個照片 有好心的大大 有相同的變壓器 剛好可以賣你

楼主:
不好意思 借用了其他版上大大地照片
我的高壓是這一片

网友:
如果找不到原廠料件, 建議你買高壓小板直接改裝使用就解決問題了! 而且可能成本上還比較便宜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水拉h大這種態度就對了,直接給答案。

网友:
這情形看來高壓變壓器故障的機會很低,先查背後驅動及BIT3105

楼主:
各位大哥 可以給我查背後驅動及BIT3105的方法嗎??

网友:
這種高壓線圈故障率蠻高的.
開機燈管可以亮2秒,我會判斷是OLP保護動作.
OLP動作跟高壓線圈的2次側以及燈管還有回授有著
相對的關係.
我會檢查高壓線圈2次側是否故障,這部份可以使用
三用電錶的歐姆檔測量阻抗以判斷是否故障.
線圈二次側阻抗大小可以與其他顆高壓線圈相互比對,
通常只會壞一顆.
如何找出2次側線圈?
這款面板為4燈小口,每個燈管插座各有兩條線,
粉紅色線與白色線,淡藍色線與黑色線,粉紅色線與淡藍色線
皆為高壓端(輸入端),白色線與黑色線為低壓端(輸出端)
通常高壓線圈的2次側會串連一顆耦合電容到高壓端,我們
可以倒著找回來,先從粉紅色線往回走,是不是看見線路串連
了一顆藍色的電容器,這顆電容器另一端是不是接到高壓線圈,
這一個點就是高壓線圈的2次側,而高壓線圈2次側有兩個端點,
我們已經找出一個,另一個點依照標準可能是在旁邊或是在對面,
您可以將線圈焊下來,使用三用點表測量第一個點與哪一個點
有阻抗產生,如此就可以找出第2個點了.
一般2次側可以直接在電路板上測量,記憶中這種線圈2次側的第2個
點是在正對面,您先檢測看看,如果線圈沒有問題,那就必須考慮到
耦合電容,燈管以及回授電路,您可以參考BIT3105的特性手冊裡面
的參考電路.
說了一堆,希望你能理解.

楼主:
感謝各位大哥的幫助 終於找到其中一科高壓線圈 有一側壞掉了

請問有人有這科高壓線圈嗎??(SPI 8TT00006)

或是有別的替代方式呢??

感激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