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前輩 這是什麼零件呢?

楼主(2010-03-29):
請問各位前輩 這是什麼東西呢!
不過 原本的 東西已經被破壞了,只好拿個似的東西來請教,煩請見諒 。
我想問的是,有什麼零件是外型跟這個很像,但在中間紅包圓圈圈起來的地方被一坨奇怪的物質包裹著。
而且用三用電錶測量時,接腳1-2、1-3、2-3, 全都"雙向"不導通。
話說……當時"腦殘、手賤"時,把原本的分解了(原以為是精簡版的共陰二極體,結果不是 "@_@"),
很像是被不明物體包裹著兩條電線而已。
勞煩各位先進幫幫小弟,謝謝。

网友:
這可能是溫度感測元件,可能是熱敏電阻之類的,或是其他感溫元件。......小弟我知識不夠僅知道這樣。

网友:
接腳3是個壓著端子的東西
你整體外觀時在很難看的出來是個啥麼東東
你要不要把端子拿掉再照個美美的沙龍照

网友:
這相片中的零件應是DIY組合的,一般加大散熱都是有功率上的要求,像這樣用途不明,元件型狀不明,只有原始製作人才能給答案!

楼主:
很抱歉   補充一下
圖片只是 "相似" 的物品,用來提問用的。而"原物品" 是被"咖啡色"的物質包裹住。
看不到內部的。

而且圖中的物品 是小弟自行diy的 蕭特基二極體,用了兩個 1n5817組成的。
但 裝回原電路後,會無法正常運作。拆除後即可運作(未接任何零件),當然使用"原物品"時也可以運作啦 @_@"
小弟也覺得比較像是 s10274chen 大大所說的,可能是溫度感測元件,

只是 小弟的能力只是 "入門中的入門 ",無法了解 原電路的運作方式或原理,
只知道 測量時,腳1 會有4.5v,腳2 接地,腳3 鎖在散熱片上也等於接地了。
但並不知道 腳1的電壓是否固定的或會隨使用為升高。
煩請指教   謝謝

网友A:
你應該拍一張該東東原本裝在哪個位置比較好判斷,第一張圖明明就是你自製的共陰蕭特基圖片,拿來問大家(蠻瞎的),難怪大家糊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應該拍一張該東東原本裝在哪個位置比較好判斷,第一張圖明明就是你自製的共陰蕭特基圖片,拿來問大家(蠻瞎的),難怪大家糊塗了。

很抱歉
是小弟的詢問的方式用錯了,會再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