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砲 發熱磚上加熱 拆CPU 座 加 植球

楼主(2010-03-29):
對岸買的 上加熱~~
台幣 ~1100元 包含加熱頭 跟調整 前後 上下的 管子.(沒有底座-自己要改良)
控溫的話 要自己 做 DIY 樂趣多~CC...
適合 業餘玩玩BGA ~~~.............
要用 自動補償的 PID控溫器 才不會有溫度上升太快的 ~問體 因為是控制 ~發熱磚
PID 的溫控器 ~它會偵測 ~溫度 ~慢慢的加熱 ~不會一次給你加的太快
有跟對岸 買一台  便宜的控溫n_167|   還沒到 ~先用以前的控溫~

聽對岸說 各有優缺點 ~ 發熱磚 ~6*6 CM
對岸還滿多 土砲 BGA機 使用這種 發熱磚的 頭
跟以前的 熱風槍 ~風罩(41MM/41MM) 大了1.9CM
個有優缺點 ~使用的話 可能要靠經驗 ~ 相信一般的 BGA 都可以應付.

陶瓷 發熱磚 ~溫度 `升溫慢 ~ 不好的 控溫 會有 過高的 溫度 控制問體 ~
     溫度加熱 慢均勻 ~..
     降溫 很慢 ~
熱風 升溫快 .
個人使用的心得 ~還不錯 `面積比 風罩的大多了  也蠻均勻的
還沒 正式的 ~焊 ~ 橋.............. 缺橋拉 ~
給 喜歡研究的大大 ~ 參考
用來 ~植球 應該不錯 因為沒有風 ~球不會亂跑..
控溫的 接線 跟 應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17507-1-1.html

實驗證明 ~控制好溫度 ~有鉛的 南北橋 ~

用土砲 ~就可以 很成功 ~........

架子 買現成的.底部加工 製作的

架子 買現成的.底部加工 製作的

可以上下 前後調整

可以上下 前後調整

主角~~6*6發熱磚 單買 ~35RMB

主角~~6*6發熱磚 單買 ~35RMB

上加熱 跟下加熱的 土砲控溫

上加熱 跟下加熱的 土砲控溫

感應的 ~K

感應的 ~K

3組 溫度 觀察

3組 溫度 觀察

溫度計~~對岸好便宜 ~一個35RMB

溫度計~~對岸好便宜 ~一個35RMB

左邊 上加熱 右邊 上加熱

左邊 上加熱 右邊 上加熱

拆下來 ~

拆下來 ~

用廢板 練習

用廢板 練習

改天再來用這台 ~玩植球 ~

改天再來用這台 ~玩植球 ~

上加熱 跟下加熱

上加熱 跟下加熱

找老舊版子 實驗 拆下北橋 植好球 放上 ~烤吧 ~ 因為沒有把多餘的球拿開~ ... ... ... ...

找老舊版子 實驗   拆下北橋 植好球  放上 ~烤吧 ~  因為沒有把多餘的球拿開~ ... ... ... ...

北橋

北橋

溶化中 錫球 會自動歸位的

溶化中 錫球 會自動歸位的

溶化完畢 很整齊吧 ~

溶化完畢 很整齊吧 ~

恩恩很漂亮 ~因為沒有把多餘的球拿開 所以會跑(焊膏在薄一點的話就不會跑.)黏一起的可以用刀片 割一下 再 ...

恩恩很漂亮 ~因為沒有把多餘的球拿開 所以會跑(焊膏在薄一點的話就不會跑.)黏一起的可以用刀片 割一下  再  ...

完工~

完工~

處理 黏錫的 球後 ~香蕉水 洗

處理 黏錫的 球後 ~香蕉水 洗

老舊板子實驗

老舊板子實驗

不是南橋 (也練習更換過) 北橋原先 82443bx更換 ~82443 ZX

不是南橋 (也練習更換過)    北橋原先 82443bx更換 ~82443 ZX

這次使用植球 跟焊 BGA 的焊膏NC559

這次使用植球 跟焊 BGA 的焊膏NC559

正常研究中~PID 控溫 ~85元RMB

正常研究中~PID 控溫 ~85元RMB

网友A:
發熱磚好像蠻好用的.....看對岸基地賣的那台三溫BGA操作台.....超高檔的!全部用發熱磚來當加熱源.....超極完整的溫控設計,並且還能夠用電腦做溫度曲線監控.....要價一台6000多RMB。

网友:
挖~~~用了這摸多組溫度感應阿~~~~難怪你能把溫度控溫的不錯~~~~~
至於那條感溫線.....不會溶化阿???

最近在找紅外線發熱器...要改裝在上方的~~~~
這種發熱磚我已經放棄了~~~~主要是距離要很近阿.....太遠的話~~~溫度不夠熱...

楼主:
線不太好固定 ~ 上部的~還有 ~8*8的 ~我買 6*6的 ~
感覺 還不錯 `很均勻~  現在 在 試`上加熱 ~跟 被加熱的 面積的距離~
聽說要 ~2-3CM...比較好 ~
上部 發熱磚 距哩的問體
上加熱 ~因為熱都往上跑 所以很燙 ~ 上頭我看對岸有人改 加個小風扇 ~往下吹
因為 目前在 觀察 ~溫度 ~所以用很多台 ~溫度計 看看周尾的變化 ~
感覺 ~比熱風的 ~好一點點 ~在大面積的 BGA 效果好 ~
發熱磚 ~有分 W的 `  聽說越高越好 ~..加熱會更快 ~
目前 實驗的結果 ~上部 不會有 溫度失控跟過高的情形 ~(大概10度左右)
可能 是 PID 溫控 很準確的 補償 ~
不會拉~~感應線 ~ 好的很 ~...不會化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發熱磚好像蠻好用的.....看對岸基地賣的那台三溫BGA操作台.....超高檔的!全部用發熱磚來當加熱源.....超極完整的溫控設計,並且還能夠用電腦做溫度曲線監控.....要價一台6000多RMB。 ...

你說的是基地那台阿......
我最後才了解他們說的三溫區......
我後來實驗了一下.....我那台黑晶爐....它的發熱效果~~~還比三溫區好.....
只要控制的好~~~上面溫度控制好~~~就也算是同等於三溫區了....
因為它中間的熱源溫度比較高...周圍溫度比較低.....所以我拆東西~~
把要拆下來的東西~~都擺在正中央....一下子就可以取下了....

目前還在測試紅外線的透溫速度~~~~因為~~我發覺~~~~
面積小的板子~~升溫速度有點慢...而且~~~我的感溫棒~~跟板子的實際溫差~~差了100度...
也就是說~~~沒有上方的熱風槍補助加熱....下面的溫度~~~升不上來...必須把下方的溫度提升100度...
才能達到所需溫度...目前還在實驗階段~~~等我把數據整理好之後...就是一台完美的反修台了~~~~

另外~~我最後發現~~~~對岸的反修台~~為何多段溫度控制都要設定在半小時了......

楼主:
另外~~我最後發現~~~~對岸的反修台~~為何多段溫度控制都要設定在半小時了..

 它們 設那樣慢 ~
聽對岸 講  好像是要慢慢的加熱 ~避免 板子 冷縮熱帳 造成變形 ~..會使BGA 沒辦法
平整的 黏好 ..還有 避免 ~板子裡頭有水氣 `造變形...
有些板子 跟 BGA   它們都先預熱除水氣...免的溫度上升 過快 ~爆晶片~

网友:
能夠定點加熱(固定範圍內),似乎就可以了。
對岸那個三溫.....下面加熱是整體大面積加熱,上部再用定點加熱,避免溫差過大;還有發現它貴除了發熱體及監控模組,最重要的還是機構設計,把板子放上去後,架子鎖緊,整個用「扯」的,防止板子膨脹起來彎曲。

不過BGA做這這樣的程度,是很瘋狂了。還是自己土砲做一個還來的經濟實惠(雖然自己沒有,但看你們做出來和實驗結果,有給我這樣的感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最後發現~~~~對岸的反修台~~為何多段溫度控制都要設定在半小時了..

 它們 設那樣慢 ~
聽對岸 講  好像是要慢慢的加熱 ~避免 板子 冷縮熱帳 造成變形 ~..會使BGA 沒辦法
平整的 黏好 ..還有 避免 ~ ...

說實在的~~就算把水氣除掉了~~~~~達到一定的熱度~~~~還是會變形阿.......
所以~~~烤越久~~~~越容易出現其他問題~~~~~
工廠級的~~~在植BGA也沒那摸久阿......頂多也才半小時左右
他們全程~~~~~要2小時耶~~~分4段以上的時間.....太久了吧~~~

网友:
題外話
其實shunxing在你之前開始在作土炮時
那時剛好有空,本想插花設計作個溫控來玩玩
還想說怎麼搞的那麼複雜
不過後來你都全力投入了,還買了4組溫控
就不插花了.而且自己也不搞BGA也很少修板子
就不玩了,只是今天剛好要修個溫控,突然想起這件事,
答應客戶,這個溫控如果修不好就幫他作一個新的,
不過都是有收錢的.

楼主:
對阿 ~板上 高人那樣~多~
應該 設計個  ~多段控溫 系統 ~想必 一定很多人想要DIY 自己做 ~
因為現成的 ~控溫 ~真的很貴 ~台灣都要幾千元~

板子 真的不能常常在烤~  早晚一定會死翹翹的 ~..多少都會變形的問體 ~
775座 北橋  地方  ~有一點變形的話 ~ 就不用在玩囉 ~~~......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阿 ~板上 高人那樣~多~
應該 設計個  ~多段控溫 系統 ~想必 一定很多人想要DIY 自己做 ~
因為現成的 ~控溫 ~真的很貴 ~台灣都要幾千元~

板子 真的不能常常在烤~  早晚一定會死翹翹的 ~..多少都會變形的問 ...

幾千元只是溫控喔......在加感溫線~~可不止阿.......
我會一次買4組回來~~~就怕對岸的貨太濫了~~~~~
不過拆開了之後~~~~發現~~~除了DIP晶片....其他零件壞了~~~~都是隨手可得的零件...
所以~~~那幾台根本是多買的.....有可能會在拆一組~~~拿來用在上方的溫控~~~~~(有時間在改了)

legion大~~~~~台灣~~~~冷凍材料行有再賣簡易溫控組...我之前改裝的臥式冷凍庫那個就很好用了....
除非他要的是超過80度以上的溫控~~~那~~~台灣看的到的價錢真的...都很難買的下手...除非工廠機台要用~~~~
不然那種東西我通常都不會囤貨~~~~

网友B:
溫控這個東西其實也有一定的差別,
如同電表一樣,有199的也有上萬的,
今天幫客戶拆下拿回來準備修的溫控
原廠和客戶報價是4萬2千,
所以幫他修的代價是2萬,
修好了就還有另一組也壞了待修.
原本之前想作的溫控當時大概是10-12BIT的AD,所以至少有1024階
光一棵AD找了一下就要300多了.
如果溫差是1度作單位,那應該也要有500度以上,
所以有時侯是大家的思考方向不同
所以大家想的也不一樣,
我也知道100度以內的東西很便宜也是隨處可得的,
所以要就作好一點複雜一點的,
如果到處都可取得,那就沒什麼好玩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溫控這個東西其實也有一定的差別,
如同電表一樣,有199的也有上萬的,
今天幫客戶拆下拿回來準備修的溫控
原廠和客戶報價是4萬2千,
所以幫他修的代價是2萬,
修好了就還有另一組也壞了待修.
原本之前想作的溫控當時大概 ...

對岸~~就隨手可得了.......只差別~~要用在哪邊.....
只是買東西~~~眼睛要睜大要找對人~~以免買到的是跟自己不用合的東西....

其實我買到的這組溫控~~~~美中不足的...就是他給我機械式的調溫控制...
雖然我只跟他說我只要數位顯示的....它是寄數位顯示給我沒錯~~
但也跟他的購物圖片~~~不一樣~~~~想說買到這摸低價~~~就算了...

网友:
對岸是很多東西都是隨手可得,
但有些東西就找不到了,
現在修的這組溫控線路也還好,
不過在對岸查了很久,對岸也找不到相同的,
本來還想去對岸買組改裝一下換上去就好
不過1千多萬的設備,裝上大陸製的肯定會被翻臉,
所以還是乖乖的修好比較實在
而要作溫控這種事也只是在修不好時的一個備案而已,
只是在拿到溫控時才又想起這件事.
因為當時是對加溫還要有曲線這種事感到興趣才會想作一個來玩
只是發現對岸確實蠻多的.
而現在還沒打算加入土砲俱樂部..
所以才會說是題外話.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顆10bits的AD要那麼貴........ 完了!
原本還想說可以便宜一些.....還沒買!我的簽名檔有寫我目標,這是我VHDL的期末小專題的題目,不過還是會以VHDL為主,電路部分老師說可以用模擬的或是用指撥開關。
legion大您要將輸入的binary怎樣處理?是要用單晶片嗎?8051好像就嫌不夠用了,8bits而已!可能要用到高階一點的吧?還是要用數位電路去兜?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如果只用8051的話使用10BIT的串列傳輸型的就可以了
至於10BIT串列型的大概50-70就買的到了,所以沒那麼貴
而12BIT的TLC2543有11個通道,
不過只有66KSPS,一棵大概快200,
要300的有12BIT單通道,400KSPS
當時是找高速型的,所以才會比較貴
至於使用8051的話,因使用串列傳輸,
只要自己在接收字元分成HI-BYTE及LO-BYTE
那就以玩到16BIT了.
在處理資料時,分成不同的處理子程式
那就算16BIT也不是問題...還不用到加上外加電路
只是在8051內處理時分清楚就好了.
至於如何將binary轉BCD,那只要作一個轉換便可
先將16進制轉成10進制,才作個拾佰位數的切割
那就可以取得3個10進制數字,這個很簡單啊..
學校應該都有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原來51可以這樣搞.....我還在死腦筋不知變通,沒想到用串列傳輸就完工了!
學校教的.......... 自己手算會,轉成演算法.....馬上破功。
要自己研究了.......期末畢竟是VHDL,用VHDL來寫,到時候有時間再用8051來寫(這學期換另一位老師教8051,使用C語言,開發起來真輕鬆。)

网友:
以下這段參考看看,不過是使用組合語言寫的.
之前作一個電壓偵測時從AD接收到轉換用的
用C的好處是方便可攜,但程式一大效能就變很差.
用組語效能好程式快,但寫起來辛苦多了,看各人使用吧

; BIN2BCD :   輸入:hex_abc   輸出:a_bIT,B_BIT,c_bit   影饗:R5     -
;輸入16進制轉成百十個3個位數輸出-
;輸入hex_abc  輸出a_bit百位 b_bit十位 c_bit個位-
BIN2BCD:        ;
       mov    hex_abc,A
      ;MOV    HEX_ABC,#0FH
      MOV     R5,#8
        CLR     A
        MOV     b_bit,A
        MOV     a_bit,A
BLOOP:  MOV     A,hex_abc       ; RLC hex_abc
        RLC     A
        MOV     hex_abc,A
        MOV     A,b_bit            ; A <-- RLC R3
        ADDC    A,b_bit
        DA      A               ; R3 <-- A的BCD碼
    MOV     b_bit,A
        MOV     A,a_bit            ; A <-- RLC R4
        ADDC    A,a_bit
        DA      A               ; R4 <-- A的BCD碼
    MOV     a_bit,A
        DJNZ    R5,BLOOP
bcdtobcd:
        mov a,b_bit
        mov b,#10H  ;16進制高位地位分离
    div ab
        mov b_bit,a ;十位在a
        mov c_bit,b ;個位在b
;JMP   LIST_VOL
        ret

网友:
回复 网友F:

謝謝legion大您熱心提供這個片段程式......還要想看看!(我腦筋不是很好,轉很慢)。
現在正在寫計算機結構作業,暫時還沒細看。

网友:
DATA STRUCTRURES
這東西很有用,念書時看來無聊,
但往後在各種語系里,卻都是最實在的基礎根本.
至於上面那段,看不懂再問吧,
因為只是拉出程式中的一小段
也許少了一些片段也說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用8051的話使用10BIT的串列傳輸型的就可以了
至於10BIT串列型的大概50-70就買的到了,所以沒那麼貴
而12BIT的TLC2543有11個通道,
不過只有66KSPS,一棵大概快200,
要300的有12BIT單通道,400KSPS
當時是找高速型 ...

襪靠......被你說的很簡單...
你知道要搞這電路要花好幾個月的時間耶....
被你說的好像程式加電路只要2天內就可以完工了....
會不會太專業拉......

网友B:
回复 网友G:

如果只是這種電路的話
程式加電路大概作出基本雛型大概只要1個月左右吧,
加上完成DEBUG大概再多出個十來天吧,
人各有所長,像修張主機板,別人修1個月,S大你修1天都喊多了.
最近幫人作的東西,這星期5要交出功能測試
下星期要交出LAYOUT,然後就可以收錢了,
花了2個多月,害我一回家便開始作
還得作成雙MCU才有辦法工作,自己也覺得有點誇張.
用組合語言已經寫了3千多行了.沒辦法死要錢,
如果是專職作的話時間會更短,
但白天還要去工地作工,時間就不太夠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這種電路的話
程式加電路大概作出基本雛型大概只要1個月左右吧,
加上完成DEBUG大概再多出個十來天吧,
人各有所長,像修張主機板,別人修1個月,S大你修1天都喊多了.
最近幫人作的東西,這星期5要交出功能測試
下 ...

恩恩~~~~
不過你這要是做好就是你的專利阿~~~~
而且程式可以加密~~~至少不會被破解修改~~~
以後還可以量產~~~~~

另外~~~標題是不是改了阿~~~
又多了好多照片....值球了耶~~~動作會不會太快阿~~~~
我都還沒把我那台摸熟耶......

网友:
目前作蒹職的點私房錢而已,
所以都是作完直接賣斷,
至於量不量產賣不賣的出去就不是我的事了,

之前幫友站作一個前級音量控制也只是自己突然想到好玩而已
紅外線搖控,搖控器按鍵可自己定義學習,256階級段音量,4CH音源選擇
加上改用旋轉式編碼器作音量及CH選擇,還有電源控制及電路
花了兩個月,有空時晚上就寫寫作作電路,單純只是好玩
電路及程式碼HEX檔也都給站長了.
所以有時侯也不是錢的問題了.

現在家里的大人也都說了等小孩大學畢業後開始工作就可以退休在家等死
那個時侯就更有空閒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對阿 ~恩恩~換加熱頭做實驗 ~~舊版試~南北橋 ~拆 換 ~一次成功 ~
感覺比熱風好用 ~.差在 ~ 上部 ~感應溫度的放置 問體 ~還有 上部大面積有時候 要拆掉電容 會擋路)

楼主:
回复 网友I:

要設計的 一個簡單的 多段 控溫 ~ 需要花多少錢阿 ~零件~...
雖然設計是很 貴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J:

設計是無價的,但是免錢的要有個誘因,
就是要"好玩"
零件就要看你要求的精密度到那里,
其實都是以條件作為導向,
不太懂你們所要求的工作模式為何
方便的話,請劃張完整的動作工作流程圖吧
大家再研究看看.看看需要什麼模式比較合適.
下午要去作工,所以今天早上就比較有空,

楼主:
應該 ~多段的 ~應該就是 只有簡單的 ~偵測 ~目前溫度 100 設定 ~保溫
~給它加到 150(當中 就設定 加溫的時間幾秒 )
然後 ~幾秒 ~再進入 ~170 在幾秒 ~之後 在幾秒 ~
就是可以設定 ~我們要 在幾度的時候 ~一條曲線 ~
我們要讓晶片 的溫度 跑曲線  這樣才有辦法 焊接好 ~

對岸它們好像 150 60秒(當中) 加溫 60秒後就到 `170  之後再30秒 到達183
應該不用很精密吧 ~ 只要 不要超溫 還有急速 升溫   晶片都不會死翹翹 或炸掉.
好像 只是 ~偵測目前溫度 我們設定幾秒(加溫)  然後幾秒到 ~再進行下一個 步驟
我都是用 手動  調溫拉..順道觀察 `溫度的變化.
感覺上 ~好像沒有人要玩 土砲 ~ BGA的控溫 ~....所以 ~怕會辜負 legion的好意

网友:
如果只有到達這種溫度的話,
那只要弄棵便宜的AC0804就可以了,
8BIT只有256階,就可以在0-255之間控制了,
秒數只是計數器控制而已,這個很簡單,
但都沒人要玩,就蠻無聊的..
畢竟只要有簡單溫控加上手工便可
又不是專門天天在用BGA,所以大概沒什麼人會玩這麼複雜的.

网友A:
這麼說來,BGA焊接時,溫度還是不會超過300度?
我那個專題作業,做到500度會不會太高了?(主要還是想要弄到未來自己的土砲BGA.....幾年後吧!)legion大說的0804還是比較好買.....不然光找個10bits.....電子街不知道買不買的到。

网友:
ADC0804的資料輸出是並列8BIT的
所以單晶片上純接收輸入都不用寫子程式去多作處理
一棵電子街大概在60左右吧
只要ADC0804本身用棵7414作非穩振盪
當作CLOCK輸入,那麼8051基本上就隨時接收ADC來的資料了,
用ADC0804對8051而言就變的相當簡單了.
至於BGA要加熱到幾度,
這個就不懂了,要問問我們S大及C大兩位大師了,

楼主:
我也揮殺殺~~~
一般熱風槍的溫度 不准 ~  只有溫度計的比較準確 ~
所以 ~一般熱風槍顯示的 溫度 只能參考~
所以人家說的用幾度 吹 WHAT 並不代表 所有的風槍 溫度都是一樣的 ~
自己的風槍 自己要去體驗一下 它的溫度 幾度的時候 是錫溶化的時候...
.......焊錫有鉛的 熔點在 183C..
等錫 開始溶的時候  再給它多溶個30秒...
拆起來的點 會很漂亮...
這台的機子 我都控制 在 板子上實測 ~220C 內拉 ~拉 ~很怕晶片 掛蛋 ~...再高一點 可能會死翹翹 ~(應該還可以在高 ~)
如果控制好這溫度 ~一般晶片都不會死翹翹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麼說來,BGA焊接時,溫度還是不會超過300度?
我那個專題作業,做到500度會不會太高了?(主要還是想要弄到未來自己的土砲BGA.....幾年後吧!)legion大說的0804還是比較好買.....不然光找個10bits.....電子街不知道買不買的到。 ...

500度那是用在溫差.....
真正要讓板子溫度達到180度....當中的誤差就差很大了...
也難怪有些設備要設定到300度.....這也是因應板子的的溫度必須可以達到該溫度....
向我目前在測試的~~~就是沒有上部加溫的時候~~~
下面溫度要到達幾度...我板子的表面溫度才能達到幾度..
這也是要多加測試才知道的...
有上面補助溫度~~下面溫度又能升多快也要做紀錄~~這樣才能達到板子溫度的穩定...
C大的做法是正確的~~~因為他用了好幾個溫度計...在測溫~~~就是要知道能不能達到融錫的溫度...
看樣子我也要多買幾個簡易型溫度計放在旁邊看了~~~~

网友:
想請問各位既然有這些工具與技術要修筆電機板也不是難事了。
筆電常常因為溫度問題讓 BGA 焊點變質,尤其是有獨立顯示晶片的,在這邊好像很少看到筆電的維修實例。

筆電機板一過保都要上萬元,不管使用者要換或是不換都是很不環保,只有將她修好才是愛地球。
如果有人能修,要個三五千元也不過份,或是幫人升級更換 CPU 也行,投資在工具的錢很快就能回收了。
我如果有待修的筆電機板ㄧ定會拿給各位修的。

网友A:
謝謝legion大、carzy1kimo大以及shunxing大你們的建議,這麼說來,我的感測器,只要感測溫度在300度內就夠用了?(因為我這個感測器,未來將會是裝設用來監控chip的溫度,也不用到500度的高溫了。)

那直接用0804來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legion大、carzy1kimo大以及shunxing大你們的建議,這麼說來,我的感測器,只要感測溫度在300度內就夠用了?(因為我這個感測器,未來將會是裝設用來監控chip的溫度,也不用到500度的高溫了。)

那直接用0804來用好了。 ...

如果感溫線就像C大一樣放在板子上面控溫的話~~~
那300度就很夠用了......因為板子的溫度絕對不可以超過220度....
一超過....就等著炸板子了.....有很多錫~~~會炸來炸去的...我玩過一次..還很臭....

楼主:
對阿實際板子的溫度 不會超過 300 注意通風 ~畢竟 板子 PCB
應該是玻璃纖維的材質 ~ 會癢 ~..要帶口罩 ~最近 覺得又在癢囉 ~..
溫度 ~是逃兵大 ~看他的經驗 ~所得來的 ~對岸都沒有講的很詳細 ~看也誤殺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