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S661FXM-RZ 除錯卡00,燈號全亮,RESET一直重覆閃..完修了!!.

楼主(2010-03-30):
此板一開機除錯卡就顯示00完全無跑碼,且燈號全亮,RESET燈一直重覆閃:
目前檢測情形:
1.BIOS是SST39SF020A檢測第22腳無電壓,第24腳電壓在4.56~5.16間來回跳動,感覺一直在重覆RESET,手動按RESET無效.
2.記憶體PIN1電壓0.35~0.65之間跳動,PIN7無電壓.
3.CPU 12V 4PIN無短路.
4.AGP插槽下方D38,D39有兩顆PJ42 GS1A的二極體有拆下來檢測正常.
這幾天一直找舊文研究相關資料,無奈功力不够,看了很多資料卻懂得很少,可惜WISH大及許多先進提供許多維修實例,笨笨的我還是不會修,真想修好它,只好發文求救了!
手上有很多片主機板都是卡在00 OR FF 這一關維修起來真的很難突破.

网友:
如果一直做reset的動作,我的思路是查BIOS內部是否資料損毀。
若不是,就會往回查了,看到底是哪個部分造成主機板一直做reset的動作。

查了一下資料,記憶體供電似乎不見了!有必要查記憶體供電,第一要務。

网友:
CPU 電壓正常嗎?.. 這片板子 ~CPU 電源管理IC 容易壞歐 ~

网友:
Q55 壞了換掉就好,位置在DDR旁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假負載,有辦法量CPU 電壓嗎?
電源管理IC 是5090MTC,量PIN12,PIN 13 各有11V電壓,PIN19 PWRGD電壓為5.3mv對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懷疑過這顆,但Q55有拆下來量過只有單向0.6xV的電壓,其他都OL是好的.
Q55 G極有10.7~10.9V跳動,D極有3.1~3.4V跳動,S極有0.478V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顯然的5090可能有問題,沒有假負載,同樣還是可以量Vcore。
5090的PG偏低,5090的工作條件要滿足。
Q55的S極電壓似乎被拉低了,打阻值檢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還不曉得VCORE要量那裡,?可能要先爬文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懷疑過這顆,但Q55有拆下來量過只有單向0.6xV的電壓,其他都OL是好的.
Q55 G極有10.7~10.9V跳動,D極有3.1~3.4V跳動,S極有0.478V

剛剛幫您量了一下
Q55 正常應該 ,G=5v D=3.3v S=1.8v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假負載,有辦法量CPU 電壓嗎?
電源管理IC 是5090MTC,量PIN12,PIN 13 各有11V電壓,PIN19 PWRGD電壓為5.3mv對嗎?

更正:
正確應為:
電源管理IC 是5090MTC,量PIN12,PIN 13 各有11V電壓,PIN19 PWRGD電壓為3.2v~4.3v跳動,PIN22 ENABLE/SS電壓為3.15V~3.437跳動,VID1為3.15V~3.4V跳動,VID2為40幾mv,VID3為3.15V~4.3跳動,VID4為2.9V~3.1V跳動,VID5為40幾mv,PIN18 VCC為11.7V.

网友:
第3張圖ATX插座 上方 Q122 這顆 看上去好像有燒掉的痕跡

网友E:
回复 网友F:

由VID的資訊看來,Vcore應該為1.525V,這點就需要大大您查看看囉!
至於Q55,smartmedia大已經提供一些資訊了,但與大大您有些數值相比,有些出入,需要跑線路,將所有的電路概況找出來,Q55的G極被誰控制,相對應的控制電路是否異常,或是Q55拆掉後,打S極的對地阻值,檢查是否異常。
http://bbs.pigoo.com/thread-19487-1-1.html

网友:
用假負載測測看cpu的復位有電壓嗎?有可能有電壓但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VID的資訊看來,Vcore應該為1.525V,這點就需要大大您查看看囉!
至於Q55,smartmedia大已經提供一些資訊了,但與大大您有些數值相比,有些出入,需要跑線路,將所有的電路概況找出來,Q55的G極被誰控制,相對應的控制電路是否異常,或是 ...

Q55 為APM3054N MOSFET 如圖線路一出來就追丟了.
左側有WINBOND W83301GR 及ICS 93722CF 兩顆IC用B.B檔連不到相連位置.

网友:
從G極開始查,看有哪個電容或電阻跟G極相連,再從電容電阻的另一點,繼續查下去
有時候電源管理IC跟MOSFET之間會有其他零件在

网友:
回复 网友G:

記憶體供電由W83301GR所控制,這顆IC具有ACPI硬體線路功能,暫不管他!如果記憶體供電不正確,這時我們關注的就會是該IC針對記憶體供電的MOS控制腳,檢查是否有電壓出現。

Q55與它並沒有太大相關性。加油!簡單來講。反正目前檢查Q55的S極線路就對了,畢竟已經先發現它有問題了,電容是否漏電較具可能性。才把S極的電壓扯下來。

ICS 93722CF則為記憶體的clock栓鎖器,這顆暫不去跑它的線路。

ICS 93722CF.PDF (55.91 KB, 下載次數: 61)

网友H:
VCC18V , Q55壞了電壓提不起來才會一直抖動~~

楼主:
引用 网友H:
VCC18V , Q55壞了電壓提不起來才會一直抖動~~

請教VCC18V是指那一個?

网友:
回复 网友I:

壓根兒根本沒有18V這種電壓。

网友:
麻煩一下

pe大大可否麻煩一下幫我看一下框起來的電容和電壓多少的電容
因之前把起來後忘記囉,因之前爆漿
是不是1000uf 16v

网友:
回复 网友J:

不一樣的板子拉 ~你的照片是775的 ~P大的是 478的 ~

楼主:
拆下Q55直接量銅箔對地電阻G極5.29M歐姆,D極跳動停在1.347K歐姆,S極52.6歐姆.
S極經過一個很少的貼片電容及電阻後直接進入南橋.
D極還在跑線路目前查到線路跑到ATX20PIN座右上方兩顆6.3V/1000UF電容旁再向上穿過DDR插槽走到CPU座左上方....

网友:
回复 网友K:

D極較沒差,應該是連接到3.3V電源。(由於連接3.3V,這時候D極的電源就會趴趴走,可以直接量ATX接口3.3V部份是否與其連接,比較省事些。)
S極,有關聯的貼片、電解電容,用電表量看看能不能夠正常充放電。(感覺被拉低電壓,是電容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Q55不穩定,換一顆上去目前RESET燈長亮,G極4.25V D極3.4V S極1.88V.
按RESET無作用,量BIOS PIN22無電壓,PIN24 有5.15V但按RESET時不會跳動,
PCI A34 FRAME# 5.15V按RESET也不會跳動,現在又要開始爬文查RESET長燈的資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M:

更正是vcc1.8v 這組是供應給南北橋的電壓

网友H:
引用 楼主:
Q55不穩定,換一顆上去目前RESET燈長亮,G極4.25V D極3.4V S極1.88V.
按RESET無作用,量BIOS PIN22無電壓,PIN24 有5.15V但按RESET時不會跳動,
PCI A34 FRAME# 5.15V按RESET也不會跳動,現在又要開始爬文查RESET長燈的資 ...

Q55 有恢復到1.8v表示目前這組電壓正常,請問您有上假負載去測試嗎?
沒有的話這樣CPU VCORE 應該會沒出來,導致無RESET
還有Q55 MOSFET輸出端電容有拆掉的話記得要裝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Q55 有恢復到1.8v表示目前這組電壓正常,請問您有上假負載去測試嗎?
沒有的話這樣CPU VCORE 應該會沒出來,導致無RESET
還有Q55 MOSFET輸出端電容有拆掉的話記得要裝回去 ...

完修了!
天大的失誤,上CPU時竟忘了上CPU 12V供電真該打!

非常感謝SMARTMEDIA大的指導,您真神準一針見血!
同樣感謝S10274CHEN,CRAZY1KIMO及版上默默關心的朋友,謝謝大家!
雖然只是換Q55解決問題,但也因此爬了許多文章及親自維修測量,至少對主機板電路又多懂了許多,有WISH大大這個輪壇真好!!

目前還有個問題想請教S10274CHEN大有提到此板CPU VCORE可能為1.525V,小弟查了5090MTC的DATASHEET得知從VID0~4的電壓組合可推出VCORE的電壓,是不是從這裡就可以判斷CPU 有VCORE了?
没有假負載可用時測VID0~VID4即可得到CPU VCORE?

補充說明:
因為没有BIOS燒錄器所以把BIOS拆下來裝在PS4533-X的板子上利用熱插拔的方式進行,一開始AFLASH程式一直警示BIOS PROTECTION無法燒錄,後來找到一個通用的燒錄程式UNIFLASH總算成功燒錄進去了,也可開機了.

再次感謝大大們的協助!

网友:
回复 网友N:

電壓都有了,那看看CPU 的電壓有沒有出來

网友O:
挖 ~ ....................難怪 沒有CPU供電~
拿到主機板 也看看看 哪些電壓沒出來歐
人都麻有失誤~ ..........
下次你就會記得囉 ~.

楼主:
引用 网友O:
挖 ~ ....................難怪 沒有CPU供電~
拿到主機板 也看看看 哪些電壓沒出來歐
人都麻有失誤~ ..........
下次你就會記得囉 ~.

没有啦,是最後換完Q55後量S極有1.88V了就很興奮上了CPU,結果一時不察忘了插上CPU 12V供電!

网友:
回复 网友P:

謝謝大大一時失查,因型號跟我的很像~

网友:
回复 网友N:

在沒有假負載和CPU情形下,是沒有Vcore喔!
我們的確可以從VID信號來查datasheet所記載的表格,得知應該要出現的Vcore,假設5090壞了,那麼就算有VID,仍然不會有正確的Vcore輸出喔!所以我們查表之後,仍需對照Vcore是否符合。但以一般的維修思路,多為沒有Vcore或其他由5090發出的信號沒發出,這時候才查5090的相關工作條件。
Vcore還是首要的檢查步驟(但有些上電程序不同,必須先reset才能夠出現Vcore.....較新的版子似乎是這樣......小弟我也不太確定,新版子碰的不多,只碰過一兩次。)

恭喜您完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是1500uf/16v

网友Q:
請教p大,你這萬用的燒錄程式是要在dos下使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Q:
請教p大,你這萬用的燒錄程式是要在dos下使用嗎?

是的!
我是用WIN98 FORMAT 的開機程式.

网友Q:
剛剛試燒看看,用98開機片開機成功後將原來的rom拔除,再插上欲燒的bios後執行pen大你放的燒錄程式,它總是偵測到unknow的rom耶?我試看很多顆都一樣的情形,請問有一定的程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Q:
剛剛試燒看看,用98開機片開機成功後將原來的rom拔除,再插上欲燒的bios後執行pen大你放的燒錄程式,它總是偵測到unknow的rom耶?我試看很多顆都一樣的情形,請問有一定的程序嗎? ...

您好:
我的順序:1開機 2.執行uniflash程式 3.取下bios 4.裝上欲燒錄的bios 5.選Flash bios image INCLUDING bootblock
        6.輸入bios碼檔名 7.按"y"開始燒錄 8.燒完後Last write status:SUCCESS 9.離開程式並關機,取入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R:

V core 與 VID
在MB 進行至週邊reset時,
Vtt 送給CPU,CPU送出 VID, 及12V 供電正常之後,CPU VRM 會開始控制PWM MOS供電 Vcore給CPU.
如果供電正常再由VRM 送信號給南橋或IO,經整合後通知 CPU PG 及進行CPU  reset .

這些程序的變化在INTEL不同版本的VRM 規格中有詳細的說明.

楼主:
請問若以WISH大大提供的478測試點圖可得知: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6540&highlight=478
量AB25及AB23可以測得RESET,PWRGOOD兩個電壓,
請問那VCORE是在那個點呢?是不是VCC即可例如:AF21?
謝謝指點迷津!!

网友:
在沒有假負載和CPU情形下,是沒有Vcore喔!

如vrm起動流程所述 : 沒有Vtt >沒有vid >沒有Vcore >沒有vrm pg,  就沒有 cpu pg 及 cpu reset.

不是有腳位就可以量到Vcore電壓.

网友:
回复 网友S:

VCORE 是ab26
ac26 ad26 是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