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ACPI定義

楼主(2010-03-30):
想請問一下,關於S3(hot) and S3(cold)有什麼差別
不知道是否有人有研究過??因為我目前在量power sequence剛好看到
有這兩個定義,

网友A:
維基百科連結: 進階組態與電源介面(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簡稱ACPI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AB%98%E7%BA%A7%E9%85%8D%E7%BD%AE%E4%B8%8E%E7%94%B5%E6%BA%90%E6%8E%A5%E5%8F%A3

手邊剛好有書, 稍微打一下字!
Q: 何謂 ACPI ?
A: 市面上所使用公定的標準之省電模式分別是傳統的「APM」及新制定的「ACPI」兩種。在早期ACPI省電模式尚未出現之前,是使用APM進階電源管理〈Advanced Power Management〉,直至 Intel、MicroSoft、Toshiba 幾個大廠共同制定了「ACPI先進架構電源介面標準」〈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這個統一的省電管理模式後,才為作業系統與硬碟、螢幕之間建立起電源管理的機制。

S1 是淺眠模式, S3 是深眠模式.(其他我不多打了, 請看維基百科!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維基百科連結: 進階組態與電源介面(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簡稱ACPI
http://zh.wikipedia.org/zh-tw/%E ... 0%E6%8E%A5%E5%8F%A3

手邊 ...

就算你不打了~~~我還是看的霧濛濛.....
因為~~~~沒是搞一堆專有名詞.....都不知道該怎摸說了~~~
但這些專有名詞...可是會影響作業系統的運作喔~~~~~~
尤其是在XP底下~~~~那些喜歡用G下去灌的...通常都會遇到這種問題..
因為電源設備沒有修正.....

還有~~~~我很不喜歡這種休眠裝置...很容易造成硬體設備故障..我通常都是把它關閉自動修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請問一下,關於S3(hot) and S3(cold)有什麼差別
不知道是否有人有研究過??因為我目前在量power sequence剛好看到
有這兩個定義,

S3 – Suspend-to-RAM (STR)
In the STR state, the system state is stored in main memory and all unnecessary system logic is turned off. Only main memory and logic required to wake the system remain powered. This state is used in the Customer Reference Board to satisfy the S3 ACPI power management state.
S3 Cold - Classic S3 STR Sta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S3 – Suspend-to-RAM (STR)
In the STR state, the system state is stored in main memory and all unnecessary system logic is turned off. Only main memory and logic required to wake the system remain p ...

樓上的大大感謝你的詳細解釋~但是還有一個室S3(HOT)呢,我看了一下SPEC S3(HOT)模式是不是MCH還有保持有電源?

网友:
回复 网友C:

G1/S3- Cold Suspend to RAM (STR). Context saved to memory.
G1/S3-Hot Suspend to RAM (STR). All voltage supplies left on except the CPU Core and FSB VTT

S3 Hot - The S3-Hot state keeps more of the platform logic, including the ICH7
core well, powered in the S3 state to reduce the cost of external power plane logic.
When implementing S3 HOT on the platform SLP_S3# is only used to remove power to
the processor and to shut system clocks. This impacts the board design, but there is no
specific ICH7 bit or strap needed to indicate which option is selected.

Note: When implementing S3 Hot; the SLP_S4# signal is used to cut power to the ICH7 core
well in addition to power to the mem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