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0吋液晶-全無--

楼主(2010-03-30):
這是什麼廠牌..完全沒貼商標機種
32吋液晶-全無  只有5VS電到MCU 指示燈亮...其他全無

网友A:
量量osc 可層想過將bga 過爐 給他死看看

楼主:
我注意看.仔細看.認真看...中間少了一個 IC

引用 网友A:
量量osc 可層想過將bga 過爐 給他死看看

我注意看.仔細看.認真看...中間少了一個 IC
原來已經被搞過了, 視訊盒怎會鬆鬆的, 拆開一看TUNER也被搞過了,
不妙...一定有問題繼續鑑定面板?

网友:
二修的板子超級難修的!元件被拆掉什麼東西也不知道。
不知原始故障情形為何,一修時怎麼拆掉那顆IC?

网友:
之前也碰過類似情形,客戶沒告知是二修的只知情形是開機黑屏。
實際拆開後愣住了,竟然T-CON不見了,高壓板上零件不見數顆IC也不見,最扯的是那張AD版又嚴重灰塵旁邊鐵片都生鏽了,馬上通知客戶情形。
想要修修看換張新高壓板又發現電源板除5V有電外其他12V和24V都壞了,超級誇張的!!!!

最後還是退修了問題丟回給客戶處理。

网友B:
記得文大有一組很強大功能的治具!
用它試看看!
改公板!

楼主:
出動治具-探結果

引用 网友B:
記得文大有一組很強大功能的治具!
用它試看看!
改公板!

改公板沒問題

出動治具-跳好屏線-開激送電探結果?
ㄚ你勒.....超扯的.....
想知道發生什麼是嗎?

网友C:
我猜是T-CON東西也被拔走了或是面板已經掛了...

拭目以待囉

楼主:
???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T-CON東西也被拔走了或是面板已經掛了...

明天拍照給各位分享結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明天拍照給各位分享結果

還是繼續完成結果吧
注意看..畫面哪裡出問題
   晚安

网友:
中間有一條直線...

還好不會太嚴重!

网友D:
亮線....這是維修人員最不想看到的....
因為...就怕客戶....說是我們修壞的~~~~~
也難怪裡面的東西被拆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亮線....這是維修人員最不想看到的....
因為...就怕客戶....說是我們修壞的~~~~~
也難怪裡面的東西被拆走了~~~~

對啦..最糟糕的下場已經碰到了就是.壞屏(亮線).

网友:
好慘喔~~
不過如果是不拘小節的人其實也是可以接受啦

网友:
風險滿高的,搞老半天才知道有瑕疵,又不好解釋

网友:
所以做液晶或液晶電視維修的都會準備一套公版,一方面先點亮面板看有無問題,一方面可以交叉比對先確定故障點事哪個區塊,要查修會比較快,當然一些達人只要上電大約就知道故障點在哪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