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GEN 250W電源供應器燒電阻無法辨識 已解決

楼主(2010-03-30):
上星期收到同事帶來的電腦,主要徵狀就是不過電

電源供應器故障的機會很大,於是先拆開來看

零件面

零件面

銲接面

銲接面

一打開就看到炸開的快速二極體FR152以及KA7500B周圍的2顆電阻燒掉
仔細檢視後,發現在輔助變壓器旁也有一顆電阻R23也是燒到無法辨識阻值

R23阻值無法辨識

R23阻值無法辨識

用閃光燈照過後發現R23的色環有比較清楚,上方左側的s945 npn電晶體經測量也故障了

左邊的s945也故障了

左邊的s945也故障了

拆下R23測量所得到的阻值是1.49K

R23阻值

R23阻值

近距離拍R23

近距離拍R23

近距離拍R23

R22測量所得到的阻值是1.74K

R22阻值

R22阻值

近距離拍R22

近距離拍R22

近距離拍R22

R21測量所得到的阻值是2.09K

R21阻值

R21阻值

近距離拍R21

近距離拍R21

近距離拍R21

由於KA7500B周圍有燒電阻以及VSB變壓器旁的FR152燒掉,心想VSB應該沒了,就先檢查高壓
沒維修經驗,只好一個一個拆起來量,幸好高壓沒幾隻小貓,發現22uf50v的電容只剩下11uf的容量
先更換,FR152也跟著一起換.

------------------------------------------------------------------------------------
更新完修
經過徹底檢查後發現故障的點沒有太多,大多集中在KA7500附近的電路。
在維修中一併將所有電解電容更新,有偏黃現象的電阻也更換,並以無貼板方式焊接

R21 R22 R23 分別換上新的電阻 SC945也更換

替換新的1.5K

替換新的1.5K

替換新的1.5K

替換新的1.5K

順便補上X電容 Y電容

X電容 Y電容

X電容 Y電容

3.3V旁的4.7K電阻破損也一併更換

補錫加強耐電流

補錫

補錫

準備上電測試

準備上電測試

準備上電測試

5V VSB電壓有

5V VSB電壓

5V VSB電壓

加上硬碟 光碟機當負載

加上硬碟 光碟機當負載

加上硬碟 光碟機當負載

3.3v 電壓

3.3v 電壓

3.3v 電壓

PG信號

PG信號

PG信號

測試後沒問題
在多裝一片絕緣塑膠片

多裝一片絕緣塑膠片

多裝一片絕緣塑膠片

修完後的樣子

修完後的樣子

修完後的樣子

更換下的零件

更換下的零件

更換下的零件

故障原因我想應該是22uf的電容剩下10uf,造成電流異常,導致5V VSB變壓器輸出過大,打穿下游的FR152快速二極體,還好7805沒跟著被打壞;以及下游的KA7500B和R21 R22 R23 SC945 也跟著被打壞

故障分析

故障分析

電路圖

電路圖

243.43 KB, 下載次數: 43

64.62 KB, 下載次數: 45

66.88 KB, 下載次數: 38

网友A:
有可能是 3.81K 接到 pin 11,12 腳. 發文最好遵守版規, 標題要寫明廠牌型號, 照片最好也能照到規格貼紙與電路板正反面. 謝謝!
你可以焊下來用電表測量阻值看看, 不要看它燒的黑黑的, 有時候還沒壞!
http://bbs.pigoo.com/thread-1653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 3.81K 接到 pin 11,12 腳. 發文最好遵守版規, 標題要寫明廠牌型號, 照片最好也能照到規格貼紙與電路板正反面. 謝謝!
你可以焊下來用電表測量阻值看看, 不要看它燒的黑黑的, 有時候還沒壞!
http://bbs.gugu ...

回H大
這顆經過測量後是2.09Kohm,推測可能小於2k ,可是站上找到的電源供應器的電路圖中,沒有看到lt494 pin11 pin12有使用小於2k的電阻

發文問題小弟會改進,謝謝

网友:
陶瓷電容沒壞,標示為103,為10 x 1000 pF = 10 nF =0.01uF。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S大解釋
今晚要繼續檢修練功

楼主:
已經修好了,有更新在上面

网友:
經過重重難關,完全修復,真令人高興。
恭喜您修復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