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關高壓板更換需注意那些呢?

楼主(2010-03-30):
請問有關高壓板更換需注意那些呢?
裝錯會燒掉嗎?會影響其他零組件(AD板..等)嗎?
EX:二燈高壓板裝到四燈高壓板
謝謝指教!!

网友A:
線路裝錯.跳保護或燒毀AD或高壓板.
二燈裝四燈=跳保護~除非你會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線路裝錯.跳保護或燒毀AD或高壓板.
二燈裝四燈=跳保護~除非你會改

跳保護是指高壓板會閃爍嗎?
是的話 , 要怎麼恢復呢?
謝謝指教!!

网友:
這樣改應該可以
參考看看

楼主:
再請教一下
什麼狀況下高壓板會跳保護呢?
EX : 原廠是接12V變壓器換19V變壓器 , 會嗎?
或者其他狀況呢?
謝謝指教!!

网友:
市面上有在賣轉接頭,看你是要4轉2 or 2轉四 多有

露天拍賣  不少人再賣

网友:
抱歉應該不是4轉2,或2轉4,應該是小口轉大口,或大口轉小口。像4樓大大這樣改,我是沒有改過,版大如果有這樣改,結果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嘛。

网友:
我沒有猜錯,版大應該是四燈大口要改成四燈小口,直接買轉換線轉換比較沒有危險,因為這邊的電壓有800v左右,我怕沒有點亮燈管燒了就麻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