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信數位可調電源

楼主(2010-03-30):
我有一台兆信數位可調電源(0-15v2A),一次我用它來充充電池,但沒有加二極管 ,充下充下個數位表(電壓,安培)熄了,但用電錶度還有電壓輸出,我已換了那7805,但亦是一樣!我該怎辦?

网友:
自己推上去啊n_087|

說實在話,板大不貼個機器圖上去和說的不清不楚的,站上的高人看了也不會想回。
因為跟本不知道板大在講什麼。
[充下充下個數位表(電壓,安培)熄了]  ←什麼是充下充下個  ?
[但用電錶度還有電壓輸出] ←  用電錶度? 電錶怎麼度?
[我已換了那7805] ← 沒圖站上的高人哪知道你換那有什麼做用!!

小的沒惡意,只是希望板大能說明的更詳細點!感謝

楼主:
我知道了 .
我調到8.4v把7.2v ni-mh 的電池充電.充了一會兒,那數位表(電壓,安培)熄了!我趕快切斷電源,然後把電池移走.但我再開機時,那數位表(電壓,安培)仍是熄了!但我用三用電表度輸出位時,仍有電壓輸出.我已換了那電源數位表(電壓,安培)板上7805,但亦是一樣!我該怎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 .
我調到8.4v把7.2v ni-mh 的電池充電.充了一會兒,那數位表(電壓,安培)熄了!我趕快切斷電源,然後把電池移走.但我再開機時,那數位表(電壓,安培)仍是熄了!但我用三用電表度輸出位時,仍有電壓輸出 ...

請將照片改成版規規定讀800*600...不然該文章肯定被刪除.....

楼主:
圖:) 顯示電路板

网友:
你應該先量輸出端電壓是否會因你轉電壓旋扭而電壓會跟著變動不會的話就往回找線路.如會的話量一下八字顯示器是否正常往回找線路.真的沒在手上你這樣拍.各位大大真不知道如何幫你
看了那個兆信電源供應器怎麼都用絕緣膠帶(電火布)包.

网友A:
對不起~ 我實在看不太懂你的描述? 你可以整理一下問題, 比較簡單白話一點說明麼? 謝謝!

請問你的問題是不是你的電源供應器上的數位顯示器壞了? 沒有顯示麼?
(問題對了才有回應!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不起~ 我實在看不太懂你的描述? 你可以整理一下問題, 比較簡單白話一點說明麼? 謝謝!

請問你的問題是不是你的電源供應器上的數位顯示器壞了? 沒有顯示麼?
(問題對了才有回應! 謝謝!) ...

是!電源供應器上的數位顯示器壞了,沒有顯示.輸出端電壓會因轉電壓旋扭而電壓會跟著變動

网友:
7805的電壓有正常嗎?橋式整流也量一下.你應該是從8字顯示器的電源往回走查那裡出問題 WS7107.pdf (323.16 KB, 下載次數: 67) 附件您看一下那ws7107的電源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B:
這種三節七段顯示器採掃描顯示,沒顯示,多半是編解碼器出問題,如果是壞七段顯示器,不會這麼慘,都不顯示的。

七段顯示器的com端有電壓嗎?(如果是共陽的,要有電壓。共陰則不用。)

网友:
10# 11# 大大提供了很好的建議跟電路圖, 請你先確認 +5 -5V 電源, 可以看 10# 的電路圖找腳位測量電壓先!

楼主:
首幾秒有,之後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種三節七段顯示器採掃描顯示,沒顯示,多半是編解碼器出問題,如果是壞七段顯示器,不會這麼慘,都不顯示的。

七段顯示器的com端有電壓嗎?(如果是共陽的,要有電壓。共陰則不用。) ...

原來那叫七段顯示器阿..我以前在做音響公司當維修員.公司維修員都說八字顯示器.要正名一下囉..以後我也要說那是七段顯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首幾秒有,之後冇
我真的看不懂你寫那是蝦米意思~~

网友:
此儀器有二棵7107,分別作電壓及電流檢測.
1.先確認+5V&-5V
2.+5V是否有送到七段顯示器的common anode腳位。(有些儀錶會有10歐姆以下的保護電阻)
3.Vref?=REF Hi-REF Lo=100mV  (pin 35~36)
4.七段顯示器的掃描信號是否正常?(pin22~25)

電壓/電流 同時無法顯示的機率比較低。建議從Power 查起。

网友:
mc1723因該有問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頭幾秒有顯示,之後沒有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