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X-PRO][MRT351P] 電容更換問題!

楼主(2010-03-30):
這顆電源 從半年前就一直有高頻音的出現!有時會打不開,時好時壞!

後來小弟終於下定決心要自己來更換電容!

不過一看到裡面的電容 總共爆了...下列..

3300μF 16V *1

2200μF 10V *6

470μF  25V *1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眼睛...一共八顆!對於初次更換 真的有點難度..

後來我去電子材料行  購買電容 回家才發現 他拿錯電容給我 2200μF 10V 的拿成2200μF 16V

想說耐壓高一點應該沒有關係..所以6顆全部換成耐壓16V的

不過上機測試之後 大概 開了10分鐘之後 就自動重開機

之後就進不去了(一直重開 電源沒有熄掉)

強迫關機之後 再按電源也沒有過電!

要把電源 拔掉一陣子 載插上去才會過電!

過電之後又重複上面10分鐘重開機的情形了!

請問各位大大 這大概是怎樣的情形呢? 耐壓更換較高的是否會造成這樣的情形?!

那6顆電容我會換成正確的耐壓10V!

這段期間請拜託比較有經驗的大大為小弟我解除疑惑...多謝了!

圖晚點補上!
-------------------
今天把上次耐壓16V換回原本10V的電容 上機燒機一整天 沒有異樣! 不知倒是不是上次焊得腳不漂亮 或者其他問題..!
小弟不才 請各位大大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看一下版規好嗎?謝謝你的配合!
http://bbs.pigoo.com/forum-118-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對不起...管理員可以先把我的文章刪除嗎?等我可以達到貼圖標準我在發問!不好意思 麻煩了!

网友:
阿伯~ 貼圖標準也可以利用網路空間連結! 而版內的貼圖上傳只要到處爬爬文並回覆10篇以上, 你就能可以在版內上傳圖片了! 但要記得尺寸是 800x600!

歡迎您的加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大大的提醒!在下感激!真的不好意思造成大家的困擾!抱歉!

网友:
電容耐壓高不是問題
應該是別的地方出問題

网友:
沒有暴開的電容也是可能有問題,

楼主:
一次六顆電容都換回10V耐壓就OK了! 今天上機測試一天OK了!  不知道有沒有隱藏的危機..小弟不才 還請各位多多見諒!

网友:
回复 网友D:

電解電容的一般耐壓值都不高, 耐壓值可能與電容極板中間的介值有關吧? maybe~
電解電容上的耐壓值表示這顆電容能承受的最大耐壓值, 超過耐壓值, 電容就會損壞! 以你的案例來說,不管你用 10V 或 16V 都是一樣的! 因為你的電路上的電壓不會超過這個電壓值, 超過的話電容就會損壞!
恭喜你修好!

网友E:
恭喜您修好了,也恭喜您買到炸彈了基本上電容的電壓值不會影響到,您換到50v也是一樣的,要找到炸彈,拿個拉鍊袋把這6顆2200uf/16 放進去,
再來放置3~6個月,拿LCR 量測,您就會知道那顆是炸彈了,不可以拿電錶量喔!也不可以用一般手持式的容量錶喔,也不可以充電喔!
不可以快一點嗎?當然可以,放個一週,拿一個Battery  6v4a或12V3a的,直接給他充電下去(並稍微搖晃端子線幾下),爆了或有怪怪的,那顆就是了
,如都沒有發生異常,充個1小時,然後放電,再來量容量(並稍微搖晃端子線幾下)看有無異常,沒有的話真的恭喜您撿回來了

楼主:
謝謝米多力大大,原來電容也有這種狀況會發生..又有方法可以恢復!真的是讓小弟我上了一課!多謝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恭喜您修好了,也恭喜您買到炸彈了基本上電容的電壓值不會影響到,您換到50v也是一樣的,要找到炸彈,拿個拉鍊袋把這6顆2200uf/16 放進去,
再來放置3~6個月,拿LCR 量測,您就會知道那顆是炸彈了,不可以拿電錶量喔!也 ...

.....難怪我放在拉鍊袋裡面的電容~~~有的會爆漿....
原來是這樣測試的阿.......

网友:
WHY 放在裡頭  拉鍊袋   會爆漿阿~..............

网友G:
是舊電容放在 拉鍊袋 會爆漿???

新品應該不會吧...
手上有一些當初裝音響用剩的新品電容...都是用拉鍊袋保存...

看這篇內容怕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舊電容放在 拉鍊袋 會爆漿???

新品應該不會吧...
手上有一些當初裝音響用剩的新品電容...都是用拉鍊袋保存...

看這篇內容怕怕的....

品質不良的新品~~~~也會~~~~我就愈過好幾顆了

网友:
現在的電容器,也許是成本下降的關係,都不是很長命..

网友:
回复 网友H:

哇靠! 什時候物料降價了,我怎麼都不知道

各位大大,你們在外面買的電容,幾乎都是優秀X工夾帶出去賣的,不然就是過期的(報廢品),再不然就是很差的廠賣出(沒牌的),想想有名有牌的是不可能賣給市面上的販商,都是直接交貨給裝配廠使用

网友(2010-05-08):
引用 网友F:

.....難怪我放在拉鍊袋裡面的電容~~~有的會爆漿....
原來是這樣測試的阿.......

看到這一篇 嚇了一小跳 一沒注意看 看成了 => "難怪我放在'拉鍊'裡面的電容~~~有的會爆漿" 看第2次才看懂 哈哈

网友:
版內的貼圖上傳只要到處爬爬文並回覆10篇以上
就能可以在版內上傳圖片了
原來如此
那我了解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