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先進 4610X-104-221/331 排阻,腳位電阻值如何計算?

楼主(2010-03-30):
請問各位先進 4610X-104-221/331 排阻,每隻腳位(2~9隻腳)電阻值是如何計算出來的?
用並聯方式計算還是其他方式計算,因為電表量出來的值跟算出來的值差異頗大.
還請各位先進解疑,謝謝!!

http://tw.ic-on-line.cn/IOL/datasheet/4606x-1-rc_698160.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資料手冊第二頁,有將排組內部的排列方式列出來啊!
您是怎麼量測的?怎麼計算呢?

楼主:
若是以第一支腳,對2~9支腳量測,其電阻值應該為多少(R1=220,R2=330)?
是否有公式可計算,因手頭上有一顆卻不知如何判斷其是否正常??
手頭上這顆 Pin1對2~9腳 量出為157歐母 ,Pin1對Pin10為68歐母

网友:
Pin1-Pin10 所測得的是內部8組(R1+R2)的總並聯值,公式就是 (R1+R2)÷8 = (220+330)÷8 = 68.75Ω。

Pin1-Pin2(~Pin9)所測得的是內部其中7組(R1+R2)先並聯 =(R1+R2)÷7=78.57Ω,再串聯 Pin2 所在的那組之 R1=78.57Ω + 220Ω = 298.57Ω,再再與 R2 並聯 = (298.57×330)÷(298.57 + 330) = 156.75Ω。

网友:
老師在教公式,趕快做筆記.謝謝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