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30CCBT-D02無電源

楼主(2010-03-30):
求助大同30吋液晶電視無電源,應從何處下手檢測
電源版型號為PWB-0656-03
AD為PWB-0610-11A
感謝給予方向
更換2顆mosfet 20N60C3及橋式整流GBU406後
開機正常但十分鐘後電源又掛點
是否還有其他未注意
請各位高手給予建議
另此型號之電視是否有可相容之公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大同30吋液晶電視無電源,應從何處下手檢測
電源版型號為PWB-0656-03
AD為PWB-0610-11A

該電源板故障率很高

网友:
我也有一個故障的電源
請協助幫忙
pwm ic是 6841
第7腳電壓不穩定會上下擺動
已更過6841
其他請指導

网友:
SG6841第七腳本來就應該飄動
只是你飄動的是幾伏
還有第8腳有飄嗎
第三腳又是多少
論壇裡有許多也有討論到SG6841這IC
我覺得這顆IC的故障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