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吋寬 液晶螢幕改公板實例

楼主(2010-03-31):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這樣就利害了
按鍵在後面

网友:
這台我也修過...問題好像一樣  當時拿回來..補悍一下就正常了  想說因該OK 沒想到送出去不到三天又一樣問題...
改上一塊電源板就正常了...到現在3個月了吧....
奇怪的是  那塊電源板我也覺得OK  還頗新的...

网友A:
我有疑問!可以把原本的按鍵面板拆掉,再把公板的按鍵換到前面來嗎?這樣就不用接到後面去了!
已經不只改AD了.....連高壓、power全套套餐改了!
如果要保留原本的P+I板.....換要跳AD的pow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疑問!可以把原本的按鍵面板拆掉,再把公板的按鍵換到前面來嗎?這樣就不用接到後面去了!
已經不只改AD了.....連高壓、power全套套餐改了!
如果要保留原本的P+I板.....換要跳AD的power了。 ...

要是可以改到前面我早就改了....
沒看到那麼薄阿...
他如果不是分壓式的...就不用把按鍵改到後面了

网友B:
謝謝S大分享 ~對方 公板 ~包含 電源 ~按鍵 ~ 2621 .高壓阿 `
等於全換囉 ~..這樣本錢就不少囉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S大分享 ~對方 公板 ~包含 電源 ~按鍵 ~ 2621 .高壓阿 `
等於全換囉 ~..這樣本錢就不少囉 ~

沒辦法~~~要是不全改~~只改公版...電壓方面是個問題.....沒有12V可以用...

网友C:
請問雙8bit/單8bit/雙6bit/單6bit這是啥麼意思啊?

网友D:
電壓方面不是問題
鼎科GM2621
改用5V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雙8bit/單8bit/雙6bit/單6bit這是啥麼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我只看解析度~~~~
不過就字面上來看...因該是屏線定義....與資料傳輸定義

引用 网友D:
電壓方面不是問題
鼎科GM2621
改用5V可以用

......不會吧~~~直接從穩壓接線......
我就是怕有問題~~~才不敢這樣接~~~..既然可以這樣玩~~~以後就這樣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難怪要換到後面去.......
夭壽!螢幕按鍵也做的跟鍵盤一樣,薄膜式的。

若硬要把公板的按鍵給裝上去.....只能破壞了!(我是破壞狂n_025| )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幾bit 的問題, 請大家到液晶維修搜尋一下教學文, 液晶顯示器維修入門到精通.pdf 裡面有寫!
(分享資料多到讀不完,讀完了就忘! )

网友H:
這樣改整套的公板成本就要快500塊了吧
這樣也是可以達成交差啦,客戶要求做的到就是好功夫
Shunxing大真是好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幾bit 的問題, 請大家到液晶維修搜尋一下教學文, 液晶顯示器維修入門到精通.pdf 裡面有寫!
(分享資料多到讀不完,讀完了就忘! )

哈哈~~~我確實是看過就忘了~~~~~因為我認為不重要.....

引用 网友H:
這樣改整套的公板成本就要快500塊了吧
這樣也是可以達成交差啦,客戶要求做的到就是好功夫
Shunxing大真是好樣的~~

不只吧....反正~~公版不是我的.......改好就好了~~~
至少有工錢可以領~~~~~

网友:
問一下~~~公板~~~上面~~~接面板的定義~~~怎麼去看~~~\
公板上~~~~應該有接液晶....接高壓版....接按鍵~~~
可以說明怎麼看~~~跟改線嗎????

网友I:
回复 网友J:

shunxing (大) 不愧是液晶螢幕維修達人! 連這種高難度的都有辦法改用AD公板來推 !

PS : 最近因為我的電腦故障了n_019| , 又逢公事繁忙以至於沒時間修理電腦 , 想送給 shunxing (大) 的單色液晶模組恐怕要延後了 , 希望 shunxing (大) 能夠體諒 , 待小弟將電腦搞定變穩後再撥空聯繫.

楼主:
引用 网友I:
shunxing (大) 不愧是液晶螢幕維修達人! 連這種高難度的都有辦法改用AD公板來推 !

PS : 最近因為我的電腦故障了n_019| , 又逢公事繁忙以至於沒時間修理電腦 , 想送給 shunxing (大) 的單色液晶模組恐怕要延後了  ...

你說IC嗎???不用了吧~~~~~
等等變成旁邊的維修廢料~~~~~
那我會很對不起你......
若是為了讓我測試之前那隻遙控器....那也要腳位定義都一樣~~~
不然無法通用的~~~